[網路轉貼] 快速判斷COB燈珠好壞

楼主(2024-05-22):
今天拿了一個點不亮的COB投射燈,測量後,

保險絲沒斷,輸出端 SF56(400V/5A )整流二極管擊穿,剛好有故障恆流板的 ER504 代換

但不確定COB燈珠好壞,在 YOUTUBE 找到這篇影片

有紫外燈試了一下,電壓真的有變化,是什麼原理?

再次測試把COB燈珠拆下貼平紫外燈,最高只到 1V 多,不像影片可以 25V

剛又用強光手電筒聚焦其實也可以,燈光越強電壓越高,剛試到 23V

网友:
不知能做簡易的太陽能板嗎?

网友:
其實LED也會像光接收二極體一樣可以產生 " 光->伏 "反應,只是效率和靈敏度很差而已。

网友A:
用紫外燈的理由是甚麼? 能量比較強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紫外燈的理由是甚麼? 能量比較強嗎?

節錄參考來源 : 光波長是什麼?了解頻率與波長,能量範圍應用看這邊!

能量越大,波長越短

不同波長的光有不同的產業應用

顏色/稱呼
波長範圍
產業應用例
極紫外線
10nm以下
半導體曝光機光源
遠紫外線
UV-V
10-200nm
半導體曝光機光源(只出現在真空狀態)
近紫外線
UV-C
200-280nm
殺菌
近紫外線
UV-B
280-315nm
電子&光學部品等黏接,  乾燥, 印刷, 硬化, 光成形, 鍍膜
近紫外線
UV-A
315-380nm
可視光
380-450nm
LED  照明, 有機LED照明, 各種顯示器, 投影機, 植物燈, 雷射電視, 可視光通訊, 光碟, 雷射加工
可視光
450-495nm
可視光
495-570nm
可視光
570-590nm
可視光
590-620nm
可視光
620-750nm
紅外線
近紅外線
0.75-2um
暗室裝置,  夜視鏡, 光纖通訊, 光無線通訊, 檢查CCD
紅外線
中紅外線
2-4um
分析裝置,  濕度測定, 保全監控CCD
紅外線
遠紅外線
4-1000um
加熱,  乾燥, 暖氣, 資料傳送, 非破壞檢查, 宇宙觀測, 醫學檢查

网友:
目前市面上的白光LED其實都是藍光LED,只是上面有塗螢光粉吸收一部分藍光,發出波長更長的其他顏色。
多種波長混和之後產生白光,當使用時間長螢光粉退,LED燈就會偏藍。

既然是藍光LED,當然用紫外燈是波長較近的光源。
如果有藍燈,照藍色燈也是OK。
白光LED光源內含藍色光源也行。
只要亮度夠,光源中含有藍色波段的都行。
放在太陽光下測量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