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隨身碟64G資料救援

楼主(2024-05-23):
付費徵求資料救援
創見64G隨身碟資料救援
目前插上電腦呈現抓不到的狀態
附圖

電腦呈現狀況

電腦呈現狀況

應該是主控

應該是主控

64G

64G

有能力的大大麻煩了
預算約台幣6-7千

网友A:
找這軟體...finaldata試試~我用過這個軟體就過一張64g記憶卡~整整跑了3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這軟體...finaldata試試~我用過這個軟體就過一張64g記憶卡~整整跑了3天=.=

它這是找不到 FLASH IC 了(可能是所謂掉固件?)

磁碟管理也只能看到磁碟(E:),沒有容量條

一般能救的,是出現要求格式化、磁碟管理能看到容量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這是找不到 FLASH IC 了(可能是所謂掉固件?)

磁碟管理也只能看到磁碟(E:),沒有容量條

看不到容量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這軟體...finaldata試試~我用過這個軟體就過一張64g記憶卡~整整跑了3天=.=

感謝大大  可是這個目前是跳不出容量

网友A:
我之前幫人家救的也是沒容量條~就不認卡阿~
亂搞一通後~就莫名其妙被我救回了~

网友C:
借題順道問一下

如果買一個一模一樣的
把記憶體拆下對換
這方法是否比較快也便宜?

如不行,可否告知為何?
非相關科系,勿見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題順道問一下

如果買一個一模一樣的

這個方法,是一個不錯的聰明點子。
但是要控制熱風槍的溫度,避免將記憶體烤掛了,可以用刀口式烙鐵,先在ic腳兩邊加坨錫,快速兩邊加溫拉焊,另一手拿鑷子,輕輕的取下記憶體,再移植。

网友D:
請問你住在 北 中 南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住在 北 中 南  呢

桃園  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借題順道問一下

如果買一個一模一樣的

這方式 可能不行,我也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幫人家救的也是沒容量條~就不認卡阿~
亂搞一通後~就莫名其妙被我救回了~

好的  感謝大大 , 如果真的找不到我就試試看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mCpQwoXHk
照他方法做~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NmCpQwoXHk
照他方法做~祝好運~

感謝大大,晚點來試試

网友B:
我3樓說的有誤

今天發現沒建立磁區或移失分割資訊的隨身碟,也會出現一樣訊息,就看磁碟管理是不是有容量條

如果磁碟管理有,那用 2樓的那個軟體就可以救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3樓說的有誤

今天發現沒建立磁區或移失分割資訊的隨身碟,也會出現一樣訊息,就看磁碟管理是不是有容量 ...

沒有
使用過finaldata跑過
無解

网友:
或許可以找他恢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jBQaC3weIU

网友:
我都有在看他影片,他也有收過台灣寄過去的硬碟,但寄送大陸還是有遺失風險,

找台灣在地缺點就是貴,而且有的也是寄去大陸恢復

--
幾年前幫客戶拿32G隨身碟去到台中英才路附近店家,

報價1萬4吧?有點久快忘了,印象中有破萬但沒超過2萬

楼主:
台灣資料救援確實比較貴一點, 這隨身碟資料價值約台幣6千-7千,但資料救援往往都比這個貴很多, 真的沒辦法就要放棄了

网友:
根據下列網頁的說法
只要晶片無燒毀,就有機會救回資料
如果是記憶體燒毀,那就是沒救~~~

https://tpedata.com.tw/資料救援/ssd資料救援/
USB 隨身碟、記憶卡內部也是記憶體晶片,USB 隨身碟、記憶卡的資料就是儲存在這一片晶片內。記憶體晶片的儲存原理都相同,差別只是 USB 隨身碟、記憶卡只有一顆記憶晶片,所有檔案都儲存在這記憶卡內,只要記憶晶片無燒毀,資料就還存在,就有機會救出,但如USB 隨身碟、記憶卡已燒毀,資料就無法救援。

楼主:
我是有詢問過台北安特,報價約1萬,超出資料價值了

网友E:
有噴復活嗎?
我的一堆卡含USB太久沒插
結果插進去讀不到
噴一噴給它拔插拔插
之後就讀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噴復活嗎?
我的一堆卡含USB太久沒插
結果插進去讀不到

剛剛試了,沒用 小弟沒這麼好運氣

网友F:
接點捕焊看看...上次補焊過有救回一隻32g的..

創見的隨身碟真的...
珍惜資料..遠離創x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點捕焊看看...上次補焊過有救回一隻32g的..

創見的隨身碟真的...

補焊過1樣,的確使用創見要多做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