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SC14T4UW BIOS求助

楼主(2024-05-23):
捷元筆電HSC14T4UW 過電無畫面-求助BIOS 官網沒有提供.感謝

网友:
有備份嗎
acer Z476
Acer 6-71-W94J0-D02B.rar (4.17 MB, 下載次數: 5)

清除ME
ACER Z476.rar (4.04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A:
還以為捷元都是找藍天代工,

但這個編號方式好像就是藍天,那就是acer也有找藍天代工?

還真的是藍天,連電路圖都有

楼主:
有.有備份-超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以為捷元都是找藍天代工,

但這個編號方式好像就是藍天,那就是acer也有找藍天代工?  ...

對. 6-71這種開頭的. 只是這型號不好找.謝謝大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還以為捷元都是找藍天代工,

但這個編號方式好像就是藍天,那就是acer也有找藍天代工?  ...

我也不清楚是哪一家有看到藍天跟ACER就抓ACER的來改比較方便

网友B:
如果上面的不能用下面是藍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上面的不能用下面是藍天的

都可以用.感謝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