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V380網路攝像頭(監視器)的修改

楼主(2024-05-24):
搜尋這開頭的攝像頭會有不少,價格便宜,入手後發現,他只支持自己的軟體或者APK連接使用,

回放功能想好用一些只能購買他們的雲端儲存服務,因此上網搜尋了一下資料,

此型號會搜尋到多款攝像頭,有雙頭,單頭,還有V380 PRO,用的MCU也不盡相同,

本篇文章是針對AK3918EN080跟AK3918EN082,就算不是V380只要MCU用這兩款,

都有一定的成功率,舊款如果想功能多一點,還可以在GITHUB上搜尋"V380-Web"

那是對舊版固件的增強修改,新版不支持,

對某些想做家庭監控,又覺得只能靠APP或者開電腦用他們軟件使用不方便的人提供點個人使用上的心得

一:首先是開啟OnViF協議,這樣就可以繞過APP跟軟體的限制,直接用DVR或者NVR,還是網路監視器錄影功能的NAS儲存監視紀錄

開啟方法如下:
   1.找一張TF卡,格式化為FAT32

   2.創建一個檔案,檔案名稱為"ceshi.ini"
      檔案內容為
[CONST_PARAM]
rtsp=1 ;舊固件版本(AK3918EN080)
rtsp_enable=1 ;新固件版本(AK3918EN082)

   3.把做好的TF卡插進去機子,通電,直到機子完整啟動,開啟APP,設定裡面看是否有OnViF開關的選項出來,
      又或者用VLC,還是POTPLAYER,開啟連結"rtsp://設備IP/live/ch00_0",看是否有影像出來,
      如果有OnViF選項,或者RTSP推流正常,那就是已經解除他的限制,可以當成一台本地網路攝影機使用

二:這種機型會連到遠端他們的伺服器,然後在回傳到你的APP或者軟體上,對於這點有好有壞,我在查詢資料的時候,
      在GITHUB上找到一些資料,關於分析此類機子伺服器通訊跟攔截訊息,雖然我只是要安裝在門口,沒太多隱私問題,
      不過個人還是不太喜歡不能掌控的風險,所以我在路由器上限制了機子對外IP的連結,這樣做之後,
      他APP跟軟件就會等同散失功能,我是靠群暉的錄影功能替換掉他APP的功能,所以便利性不太受影響

三:APP使用上的話,GOOGLE上搜尋的到V380跟V380 PRO都是,個人建議用V380,至少V380可以直接讀取TF卡上的資料回放,
       V380 PRO回放只能靠雲端

以上為這兩天研究的小小心得,如果有其他更好的修改法,望不吝指教

网友A:
cooljc ,如果有驅動程式連線,空拍機鏡頭有沒有辦法修改,他們也只支持自己的軟體或者APK連接使用。

网友:
推薦你一款 RCL 專用液晶電表

网友B:
不知道晶片是哪一ˋ顆,不然可以嘗試玩玩看ˋOpenIPC的韌體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oljc ,如果有驅動程式連線,空拍機鏡頭有沒有辦法修改,他們也只支持自己的軟體或者APK連接使用。 ...

這算是它們韌體裡面預留的升級路徑,就算同樣MCU,固件也可以設定成不開啟這些功能,
至於為什麼V380這款會這麼通用,主要他們是公版設計,公版固件,
這款算是入門級的產品,除非是有大廠使用這方案才比較有可能打磨自己的固件,
小廠大多會使用MCU晶片廠商提供的代碼去編譯,版本不同可是預留的升級方式一樣,

對於空拍機我沒啥涉獵,不過GOOGLE或者GITHUB上搜尋你機型名稱,
又或者直接拆鏡頭看MCU型號,查型號,或許你會找到不少意料之外的結果,
如果是語言隔閡的話,可以去EDGE的市場裝"Monica","沉浸式翻譯",
這兩套是我常用的整頁翻譯插件,他是逐行翻譯同時顯示原始語言跟目標語言,
方便對專有名詞或者翻譯錯誤的地方對比,比GOOGLE的翻譯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晶片是哪一ˋ顆,不然可以嘗試玩玩看ˋOpenIPC的韌體

晶片是AK3918EN080跟AK3918EN082,ˋOpenIPC不支持

有第三方韌體Anyka-Camera-Firmware

或許只有支持AK3918EN080,我是沒刷機的打算,這種攝像頭類型的能玩得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