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不能用Line 怎麼解決?
關閉

楼主(2024-05-26):
我一位親戚的家人經常被派往大陸洽公,因為大陸不能用Line,用漫遊又太貴,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如何解決才能用Line 通訊?

网友:
如果只是要通話,而且雙方都是用 iphone,不妨直接使用 iphone 內自帶的 Facetime ,可以視訊通話,也可以只語音通話。

网友A:
用VOLTE,在國外打電話回來,話費可以國內電話計算。

政府規定六月.須全面免費開通,業者競爭之下.早就開通了。

网友:
Synology DiskStation + VPN Server + 固定IP
個人中國出差使用心得: 平常直接用當地網路Line還是會顯示未讀訊息,但是打開會看不到新的內容,這時就打開手機VPN功能連接自架的VPN;或者想用Line時開VPN,速度還是不能跟在台灣比,但Line語音通話還算順暢,因為是VPN,除了Line,Google,臉書,都沒問題,但須要較大頻寬的都很卡,例如youtube,給您參考.

楼主:
用其它軟體就能解決為什麼一定要用Line?因為人出差去大陸,但是在台灣的客戶都用Line,總不能要客戶都裝其它通訊軟體。
如果不是簡單就能解決我也沒辦法了。
還是謝謝大家的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其它軟體就能解決為什麼一定要用Line?因為人出差去大陸,但是在台灣的客戶都用Line,總不能要客戶都裝其 ...

網路上有看過,沒自己試過。

用台灣電信公司的門號 申請漫遊,據說可用。
可以去電信公司門市問問看,是否可行,費用如何計算。

网友C:
我有一個想法,遠端遙控是否只需網路就可以實現?
在台灣家中電腦開PC端LINE,人在外地,使用遠端遙控家中電腦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有看過,沒自己試過。

用台灣電信公司的門號 申請漫遊,據說可用。

1樓就有說漫遊太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個想法,遠端遙控是否只需網路就可以實現?
在台灣家中電腦開PC端LINE,人在外地,使用遠端遙控家中 ...

哈哈!有句話說︰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樓就有說漫遊太貴....

7*就是用VOLTE開通,以前是漫遊打國際電話很貴,現在說的是漫遊上網免費,你查看看。

補充;要打電話回國,最好開啟飛航模式,避免連上漫遊業者,上網我就不了解,猜測應該也是同樣意義。

网友D:
不能用LINE,中國大陸不是都用微信(WeChat)嗎? 微信(WeChat)是大陸最普及的通訊軟體,  我在台灣都用WeChat跟大陸那邊的人連絡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就是用VOLTE開通,以前是漫遊打國際電話很貴,現在說的是漫遊上網免費,你查看看。

補充;要打電話回 ...

了解了,請朋友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LINE,中國大陸不是都用微信(WeChat)嗎? 微信(WeChat)是大陸最普及的通訊軟體,  我在台灣都用WeCha ...

朋友出差去大陸,但是他在台灣的客戶都用Line,無法請台灣的客戶都裝微信,如果在大陸也能用Line 比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1樓就有說漫遊太貴....

錢能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而且我查過費用,可以和自己的客戶聯繫完成遠端服務,漫遊的費用看來並不算貴。

這點錢都要省,自己困住自己。

网友:
最近去張家界 我是買SIM卡可以用LINE FB  https://shopee.tw/%E3%80%90%E6%8 ... i.5710570.220865244  買了4張 我老婆用一張我用了兩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VOLTE,在國外打電話回來,話費可以國內電話計算。

政府規定六月.須全面免費開通,業者競爭之下.早就開 ...

請問是VOLTE 還是 VOWIFI

小弟聽到的是國外到有WIFI上網的地方,手機開WIFI通話,就能用國內通話費率從國外打回國內手機或市話

网友:
可在台灣申請固定IP 用FORTIGATE VPN連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是VOLTE 還是 VOWIFI

小弟聽到的是國外到有WIFI上網的地方,手機開WIFI通話,就能用國內通話費率從 ...

是VOLTE

搜一下了資訊很多

网友:
我印象中 跟 原SIM卡的電信商購買[旅遊網路卡]  好像是600元  吧
出國到外地後 將旅遊網路卡 放手機槽1   原SIM卡 放手機槽2

[旅遊網路卡]  是 原SIM的電信商 與  國外特定電信商簽約  適用那些國家要再自行功課
然後 開行動數據 以及 數據漫遊 因為是簽約網路卡(前述600元) 不會再產生國際漫遊   印象中約有8日限制

那跟直接聯繫 電信商 開通國際漫遊 有何差異
1.  差旅 報銷 單純容易些
2.  預付的天花板 就定在那    適用不擅自我管理網路流量  高額破表 國際漫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問是VOLTE 還是 VOWIFI

小弟聽到的是國外到有WIFI上網的地方,手機開WIFI通話,就能用國內通話費率從 ...

要在海外打電話不算語音漫遊,是使用 VOWIFI ,但必須在當地能自行連上 Internet,且必須能連回電信公司,沒有被當地封鎖才行!!

當時各電信公司基本上沒有為 VoWIFI 設置單獨申請的選項,而是附屬在 VoLTE 申請項目內,申請 VoLTE 的即會同時開啟 VoLTE 及 VoWIFI 兩項功能。
之前的五大電信公司中,四家都有支援 VOWIFI,但台灣之星不支援 VOWIFI (原用戶轉入台灣大哥大TS之後仍然如此)。

附註:

VOWIFI: 利用 WIFI 網路(而非行動電信網路(蜂巢電信網路)),經由 Internet 連接到電信公司,以進行電話語音通話。

VOLTE: 利用 4G 數據網路(而非降到 3G 語音模式)來進行電話語音通話的一種模式。

~ ~ ~ ~ ~

漫遊包括語音通話與數據流量兩部份,是分開的兩項功能,雖然電話語音通話的漫遊的確貴,但LINE用到的是數據通信,只與數據漫遊有關,前面說到的貴是指數據漫遊,與用在電話語音通話的 VOWIFI / VOLTE 都沒有關係。

网友:
購買 ⌜免翻牆 上網卡⌟

上網卡只能上網, 不能撥打電話
要用 Line 時, 就用這張卡的網路
通常是走香港網路, Line 不會被封鎖
看是要選流量還是選日期的都有 ..

网友:
還是購買VPN翻牆軟體?但這樣還是缺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