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幾個電容式鋰電池

楼主(2024-05-27):
想起以前去朋友那裡聽到電容式鋰電池的時候很好奇,便詢問朋友電容式鋰電池到底是電容還是鋰電池?
原來它就是鋰電池,只是外型做的跟電容一樣,電壓也是3.7V,容量有大有小,未來不知道會不會有電阻式鋰電池、電感式鋰電池的出現?

以後大家維修東西要注意,別把它當成電容器了,還有它跟一般電解電容極性標示相反,一般的電解電容外觀是標示- 極,它外觀是標示+極。

网友:
是電池,在自動控制的儀表裡面常見
我最常拆到紫色的皮(韓國三星?),通常是電池沒電了,設定走鐘,控制異常,換電池就好不用整台換掉

网友(2024-06-26):
这是三元锂电池

网友:
三元鋰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