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ROG Gaming G512LV 溫度問題

楼主(2024-05-27):
ASUS  ROG Gaming G512LV
    機板 : ( G532LWS  R1.3 )

問題 : 說 進系統會重開機
測試後
1. 用電池 開機  CPU 溫度都正常
2. 當 插入變壓器後 BIOS 內溫度急遽上升到 90度 , CPU 溫度手摸 也燙手
    拆掉變壓器 溫度又恢復正常 - 這狀況 有遇過嗎 ? 如何著手 !
3. BIOS 有人更新過 官網 最新 314
4.電池充電要在關機時充 , 開機充 又會溫度飆高

网友A:
插充電器時,CPU時脈應該上升了吧?

B站的"筆記本維修斯",有一集,
筆記本用電池可進系統正常運行,
插電器則不用幾分鐘就會黑屏重啟,

維修斯把CPU供電mos管全換就好了,
原因是:
   插充電器時,系統電源策略改變,
   CPU功率上升,原供電mos管中,有老化不良,
   造成供電不穩而重開機,

   另外,散熱風扇轉速正常嗎?
   怎麼可能溫度飆這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充電器時,CPU時脈應該上升了吧?

B站的"筆記本維修斯",有一集,

風扇轉速 算都正常 - 在光 用電池時 3千多轉 插上變壓器 一下溫度上升 轉速就上升變 4 千多轉

网友B:
BIOS最好是拆下來重新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最好是拆下來重新燒

有在這樣想  而已

网友C:
有時看靚仔修機、維修廝在修ROG電競筆電

似乎沒那麼容易撿漏

GOOGLE G512LV high temperature,用英文查詢,國外似乎都有在討論高溫

--
另ASUS電競筆電有一個Armoury Crate軟體,可以調整超頻等,它應該和BIOS某些功能是同步的

都調整看看吧,不要用渦輪模式

來源網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時看靚仔修機、維修廝在修ROG電競筆電

似乎沒那麼容易撿漏

感謝 - 下載 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