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S510UN i7八代 鍵盤背光問題

楼主(2024-05-27):
各位前輩好
我有兩台ASUS S510UN筆電,一台是i7八代 (無光鍵盤)、一台是i5八代 (有光鍵盤),
我把i5的有光鍵盤接到i7的主板後,鍵盤可使用但無法發光。
google到國外有一樣使用i7八代S510UN可控制鍵盤發光,所以拍了兩張主板的接頭,
發現接頭的樣子不同,不過應該都是翻蓋下接4p接頭,如下:
. i7的

i7的接頭

i7的接頭

. i5的

i5的接頭

i5的接頭

再參考站上前輩分享的零件檔,這個接頭J3105的第1,2 pin是5V (電錶量是有5V), 第3,4 pin是控制, 第5,6 pin是接地,如下圖

J3105

J3105

想請教各位前輩要如何檢測讓i7這板子也能用背光,謝謝。

网友A:
有點位圖就看線路哪裡不一樣 比對兩台線路 有的要裝驅動鍵盤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位圖就看線路哪裡不一樣 比對兩台線路 有的要裝驅動鍵盤才會亮

1.兩台的驅動程式都是一樣的,所以可以排除這個問題
2.線路的話我只有站友分享的這一個,沒有找到這兩張主板的線路,想說同一款型號不同CPU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兩台的驅動程式都是一樣的,所以可以排除這個問題
2.線路的話我只有站友分享的這一個,沒有找到這兩張 ...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273-1-1.html
參考這篇點位圖電路圖下去比對零件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273-1-1.html
參考這篇點位圖電路圖下去比對零件位置 ...

嗯,我找到的就是這一篇的點位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找到的就是這一篇的點位圖

你兩台主機板型號BIOS是否相同

网友:
有試按快速鍵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兩台主機板型號BIOS是否相同

獅大說到重點!!
雖然這兩台都是S510UN,我比照兩張板子的主要零件也幾乎是一模一樣,
但是ASUS在BIOS的部份是分成 X510UNR (i7這一台)、X510UNO (i5這一台),兩者沒辦法交叉升級,爬文也沒有辦法查到這些綴字的意義是什麼。
難不成只能放棄?

-----------------------------
更新補充:

有在網上看到有人的i7 (用的是X510UNR的BIOS 309版,跟我的一樣),他的筆電鍵盤是可以背光的,滿無解。

楼主:
有的。
這背光設定不會記憶,每次開機預設都是全暗

网友:
獅子魚大說的BIOS先試吧,

那 4pin 應該都是朝下沒錯,我看網路上賣S510U背光鍵盤,排線也沒有朝上朝下之分

--
開機後進BIOS 也能按背光開啟吧?反正就是要讓它處於開啟背光
再來測那顆 Q3113 (2N7002KDW),

2、5腳 要有開啟電壓 (直連 EC、要很小心測量,旁邊沒有相連其他元件可量)
3、6腳 才會有輸出 → J3105 的 3、4腳

如果2丶5有開啟,3、6沒輸出那就有問題

--
話說背光鍵盤哪裡好用

如果不行就不要糾結了,鍵盤能用就好

网友:
我是外接跳線讓它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大說到重點!!
雖然這兩台都是S510UN,我比照兩張板子的主要零件也幾乎是一模一樣,
但是ASUS在BIOS的部 ...

BIOS不同 表示EC檔案不同 KB是由EC控制 程式可能不同
先照大俠說的測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同 表示EC檔案不同 KB是由EC控制 程式可能不同
先照大俠說的測量看看 ...

我剛好有一台 S510 i5,無背光版本,在BIOS 和進 WINDOWS,

按 Fn + F4:Q3113 的 2、3、5、6 都沒變化

那就刷BIOS先了

网友B:
找到ASUS這篇,重設EC:連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到ASUS這篇,重設EC:連結

我比對了兩個BIOS EC部分檔案不同 可以把兩個EC檔案對調 再升級BIOS
再用你上面的方法重設EC
怕他沒燒錄器萬一搞到不能開機就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ASUS這篇,重設EC:連結

第3點有寫說要移除變壓器,斷開電源
第4點的地方有寫到“斷開了電源和變壓器”,請問是同時要拔掉變壓器 和 電池插頭 的意思嗎?

我想說是不是像PC一樣要 拔掉PSU 和 拔掉鈕扣電池 再來clear CMOS的意思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對了兩個BIOS EC部分檔案不同 可以把兩個EC檔案對調 再升級BIOS
再用你上面的方法重設EC
怕他沒燒錄 ...

您說的BIOS這些方法不是很懂,具體要怎麼操作就要請教獅大了
1. BIOS是要用什麼開啟?  記事本?
2. 開啟後怎麼知道哪些部份是EC的?
3. 對調是copy & past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說的BIOS這些方法不是很懂,具體要怎麼操作就要請教獅大了
1. BIOS是要用什麼開啟?  記事本?
2. 開啟 ...

如果你沒有燒錄器就不要去用
因為要改BIOS最好是原始的來改
更新不成功要花錢請人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沒有燒錄器就不要去用
因為要改BIOS最好是原始的來改
更新不成功要花錢請人修 ...

嗯,剛剛估狗了BIOS modding這類的知識,覺得應該沒必要單就為了這個東西去改BIOS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寶貴資訊,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