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itachi工業電腦, BIOS問題請教

楼主(2024-05-28):
狀況:
附檔Before.zip為原始BIOS, 開機會出現風扇失敗訊息, 因原設定有快速開機所以95%以上的機會進不了BIOS.

問題:
1. 傳統BIOS畫面, Before.zip曾用UEFI tool讀取過, 未出現錯誤只是看不懂內容, 有人可以解說一下嗎?
2. After.zip是關閉風扇轉速檢測的功能, 原機使用沒問題, 拷貝到別台使用時, 序列埠出現驚嘆號造成無法觸控, 何故?
3. 有沒有辦法開機直接進入BIOS, 即使設有快速開機?

以上, 謝謝..

2.63 MB, 下載次數: 8

155.25 KB, 下載次數: 9

网友A:
一台兩個BIOS嗎 因為B讀出來沒BIOS內容

网友B:
3. 有沒有辦法開機直接進入BIOS, 即使設有快速開機?
拔掉硬碟看看,找不到開機磁區,有的主機板會直接進到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有沒有辦法開機直接進入BIOS, 即使設有快速開機?
拔掉硬碟看看,找不到開機磁區,有的主機板會直接進到b ...

無效, 會出現"Operation system not f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兩個BIOS嗎 因為B讀出來沒BIOS內容

附檔是風扇監測開啟前,後的BIOS

网友C:
是用軟體備份,還是有拆下BIOS IC 備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檔是風扇監測開啟前,後的BIOS

那你試試這個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軟體備份,還是有拆下BIOS IC 備份?

拆下BIOS用燒錄器備份

楼主:
初始畫面之後停留在黑畫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始畫面之後停留在黑畫面

可以開機到初始畫面 那有辦法進入BIOS嗎
你有兩台把正常的那一台讀出來 如果知道序列號可以一併打上來可以幫你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開機到初始畫面 那有辦法進入BIOS嗎
你有兩台把正常的那一台讀出來 如果知道序列號可以一併打上來可 ...

1.無法進入BIOS
2. 正常? 是指沒有變更的那一台BIOS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無法進入BIOS
2. 正常? 是指沒有變更的那一台BIOS嗎?

不是有兩台 正常那台可以把BIOS讀出來 如果知道序號順便打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兩台 正常那台可以把BIOS讀出來 如果知道序號順便打上來

B4_之後為機台序號...

2.63 MB, 下載次數: 5

网友A:
引用 楼主:
B4_之後為機台序號...

試試看可不可以用到有問題的那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可不可以用到有問題的那台

1. 目前內建的二個序列埠其中一個出現驚嘆號, 基本上可用, 尚需要調整,  待線上測試之後其他問題再作回復
2. 可以教一下知識嗎??

以上, 謝謝...

補充內容 (2024-6-17 08:50 PM):
線上測試結果: 系統可用, 可是設備程式會偵測風扇轉速, 沒有風速回傳一直出現錯誤..

補充內容 (2024-6-18 11:33 AM):
共試了二台, 第二台設備程式執行中當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目前內建的二個序列埠其中一個出現驚嘆號, 基本上可用, 尚需要調整,  待線上測試之後其他問題再作回復 ...

可以再試試這個 如不能用就用上面那個可以用的

至於修改方法都在網路學習的日積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再試試這個 如不能用就用上面那個可以用的

至於修改方法都在網路學習的日積月累 ...

1. 此版本測試了二台, 結果二序列埠正常, 可進入設備程式, 唯設備程式亦會偵測風扇轉速, 頻叫錯誤
2. 請問BIOS部份, 你是把ME整個覆蓋掉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此版本測試了二台, 結果二序列埠正常, 可進入設備程式, 唯設備程式亦會偵測風扇轉速, 頻叫錯誤
2. 請 ...

1第一版一序列埠錯誤 第二版跟以前一樣報錯
2不是改ME
所以你的是BIOS部分出錯只要從第一版找出兩個序號埠應該就能解決

网友C:
切割機用的工業電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割機用的工業電腦?

研磨, 切單機都有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第一版一序列埠錯誤 第二版跟以前一樣報錯
2不是改ME
所以你的是BIOS部分出錯只要從第一版找出兩個序號 ...

我的說法你可能誤會了, 電腦有二個序列埠, 第一版時第二序列埠出現驚嘆號,
第二版時二個序列埠都正常驅動, 第一版和第二版在設備生產程式(不是作業系統)下, 會ALARM風扇轉速錯誤,
其因是設備生產程式亦會顯示風速,
之前有其他電腦在有幸進入BIOS的狀態下關閉偵測功能, 機台是可以正常生產的.
另外,BIOS是phonix, 用過專用程式去檢視有看到"fan failure detection"的字眼, 只是找不到對應點,
這還得要大神幫忙...

楼主:
不知圖中所示的位置, 要如何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圖中所示的位置, 要如何修改??

https://github.com/BoringBoredom/UEFI-Editor?tab=readme-ov-file
你看這篇是不是你需要的
作業系統太舊沒辦法幫你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github.com/BoringBoredom/UEFI-Editor?tab=readme-ov-file
你看這篇是不是你需要的
作業系統太 ...

已測試, 此程式適用於AMI, 不適用PHOEN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