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有斷路器保護設計防止過載?

楼主(2024-05-29):
我不是學電子相關的,但我的"常識"是家戶電路都有接斷路器(braker)防止過載。

為什麼會因為短路造成火災?

网友A:
很多電線走火的案例皆是如此
50A的breaker是指負載超過50A會跳開斷路
但後端的電線、電器若沒有使用到50A
便不會跳開斷路
而後端的電器一般會依電器的負載選用電線
500W的電器用10A的電線,而10A的電線若短路燒起來(電器故障、電線被門夾到或電線皮老化等原因)
燒得亂七八糟了,50A的Breaker還是不會跳開的,因為10A電線線徑限制了電流
所以預防電線短路走火
還需要其它的保護措施(溫度保護延長線、10保險絲延長線)

网友:
新聞這種東西  不懂也不會教歐姆定律  或說專業術語
即使講了多半會被 社會受眾嫌棄  不知所云
但短路 是幾乎都懂的詞  於是只能以偏概全

誰要是聊天時 滿口技術名詞 加上技術解說  會被說成 技術宅
樂人 來幾個 accelerando  allargando ornament 對! 還來上英文
醫界 還來幾個 拉丁字眼  加縮寫術語等等

以下這個  假設已經起火
烏骨雞學姐的KINYO 延長線時好時壞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763-1-1.html

試著 不用技術詞 以新聞記者方式播報  ...
專家不用技術詞的話  應該也是  一句電線起火
轉到播報記者口中  就是短路起火

网友:
配電盤會著火燒起來不是電流過大或斷路器不跳這麼簡單,就是內部溫度過高而燃燒起來。
為什麼會溫度過高有幾個原因,線材不好或壓接頭壓接不良還是螺絲沒鎖緊都有可能。

水電的老師傅會檢查箱內溫度是否過高再檢查螺絲與接點是否有高溫變色的現象。
現在很簡單只要買熱像儀來照就知道是否正常。

建築業有自己配合的工班與材料商,配電盤是師傅裝的還是剛入行的學徒,線材與材料是叫什麼品牌的都靠建商的良心。
另外一個可能原配電箱在還沒加裝充電樁時電線容量還夠用,晚上大家都下班後車也都停好了用電大增,原設計的電線粗細不夠用,換斷路器容量很簡單但要抽換原配的電線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電線走火的案例皆是如此
50A的breaker是指負載超過50A會跳開斷路
但後端的電線、電器若沒有使用到50A

長知識了。

剛剛上網去查了一下,以後家裡買新的延長線要找有保護裝置的,不要買便宜貨。
公共空間如果要改線路,一定要提醒管委會注意。

网友:
來說說充電樁表後接電的問題,不代表跟這次新竹大樓事故有關。

看過幾次住戶增設充電樁迴路規劃書,都是從電表室該戶表後開關直接並接充電樁迴路,到停車位充電樁位置再設限流保護NFB,算是線尾保護方式,請問懂電工法規的酷友這合法嗎?

以現在大樓4房新屋來說,表後開關跟室內總開關很常見是配100A NFB,入戶線是50平方這很合理。而增設充電迴路則大都是配8平方,直接並聯在電表室表後開關負載側,到達停車位進入充電樁之前才配30A NFB,之所以這樣配,是因為電表室表後開關箱內沒有多餘空間增設NFB,因此只能採用線尾限流保護。

這樣的配法對充電樁是有保護效果,但從離開電表室到達充電樁這段線路卻無法保護,如果這段線路直接短路,短暫過電流應該足以讓表後開關跳脫,雖然電流量超過8平方33A安全電流,但時間很短暫還不至於讓電線起火。怕的是不是直接短路,而是其中一條火線破皮碰觸導線架或建築物,讓電流超過8平方的安全電流很多卻又沒達到表後開關的100A............接下來就很恐怖了!

网友:
不是有BREAKER就代表安全,要看是否有相對應的導線線徑搭配。

如一般常見插座或照明迴路,配直徑2.0水電線搭配20A NFB,正常使用沒問題。

某天在某插座插上30心花線延長線,加上長度長了一點,如果剛好遇到延長線尾端短路,瞬間發熱電阻急遽升高,電流始終無法達到20A 跳脫電流,這時整條花線就起火燃燒了。

在照明迴路上也經常出現這個陷阱,木做天花板搭配多盞崁燈很常見,各崁燈之間以軟的花線相連接,再接到頂板出線盒裡面的2.0導線,因為現在LED崁燈耗電很低,這樣的配線貌似沒問題,但花線部分如果發生短路.....就跟上面延長線一樣燒了起來。

所以決定導線線徑不只是考慮負載電流,更重要的是當發生短路時是否有能力把該迴路NFB拉掉,這才是重點。因此整個迴路配一樣的線徑是有必要的。

家中有供俸神位的也要注意,神燈(紅柑燈)有很大的危險性,由於耗電很低電線都很細材質也不是很好,裡面的燈座塑膠材質也很容易分解,神位的東西很少去動他也不會去注意,時間過得很快10幾年20年就過去了,如果電線分解或燈頭分解歪斜導致短路,細細的花線當然無法讓NFB跳脫,接下來就只有燒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