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BOSE藍牙耳機如何手動充電?

楼主(2024-05-29):
請教各位前輩,

手邊有個BOSE藍牙耳機充電艙不見了。想要自己DIY手動充電但量測耳機充電兩金屬點 量不到電壓。

嘗試給它充1.2V 上限300ma : 左+ & 右-極 電流表顯示耗損約200ma ,左- 右+ 0ma

升壓到1.5V 上限300ma:左+ & 右-極 電流表亮紅燈超標 ,左- 右+ 0ma

想請教要如何得知此耳機充電電壓? 正負極?

感謝賜教!

BOSE藍牙耳機

BOSE藍牙耳機

网友:
這類耳機很多都是用VARTA的小型可充電式鋰電池,有各種尺寸,標準電壓也是3.7V啦。
你這個看來已經過放到剩1.2V,就算強充回去也撐不久。
要就想辦法自行無損拆開換那顆電池,不然就請放棄它吧。

网友:
耳機的正負只能量充電盒才能知道,
我的直覺時 左- 右+ 0ma ,這個才是正確的極性
一般真無線耳機電池很少超過100mah
充電電流一般不會超100ma

我手邊的真無線耳機 充電電流 一般都是 20~50ma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分享~~
以我功力拆解應該結局就是垃圾桶.....死馬當死馬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