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555ESA 中階 CD player 只能播放一二首,請問故障方向?

楼主(2024-05-30):
朋友送修這一台中階CD播放器,所有動作與功能都作動,就只有播放一二首歌曲後就無法讀取而中斷,檢視過雷射頭前後移動與上下,就是無法確認是否發熱斷讀? 不是家電 213 組件輕易換掉也不浪費,況且這類雷射頭網路上找的大概也都是二手,無法判斷堪用年度。

請問有否前輩遇過這種毛病? 換頭能解決就找二手也罷,如要調整功率也沒把握只有些微調整就能過關的條件。最怕的是基板晶片熱當,這就麻煩了。

网友A:
我記得之前有聽老師父講過,老機器如果雷射頭的對焦跑掉也會這樣。
好像要用專業的機器重新對焦調整雷射頭的高度,可能要去myav問問看哪個師父會修了。

网友:
雷射頭型號?

楼主:
感謝,這兩天再拆來查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之前有聽老師父講過,老機器如果雷射頭的對焦跑掉也會這樣。
好像要用專業的機器重新對焦調整雷射頭 ...

感謝指示。

网友:
雷射頭附近都有一個調整的旋鈕,先作個記號,嚐試調整看看。

网友B:
555ESA用的KSS-272A光头
剛剛在網路上查到

网友:
更換slider馬達.能唱1-2首雷射頭沒問題.不動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5ESA用的KSS-272A光头
剛剛在網路上查到

感謝! 看了這個新品價格真是 阿娘為! 上萬,但老外的評價是很脆弱... 請教開機一定讀得到,但不管快速移位到前後任一曲,大概都只有1~2首歌的時間,估計是5~7分鐘就停止,是否大部分在雷射頭聚焦問題? IC如有問題也不知是哪一顆在搞鬼就難了。

网友:
雷射頭的雷射二極體掛了
搞不清楚
為何網路上一堆人
都說雷射頭上旁邊有個半可變電阻可以調整雷射二極體的發射功率
這樣就可以修好
真是胡說八道

网友:
像這台比較舊型號的cd player
電路板上很多參數需要調整
而且一定要起碼100m hz 的示波器才可以調整

网友:
272是用線圈來做前後移動
它壞掉的機率很小
讀了幾首曲子就讀不到
是雷射二極體掛了
讀幾首就過熱
但是休息一下就好

楼主:
感謝指出方向,一直無法確認難下手,新頭貴到要死,只能朝二手頭等機會收購了。

网友B:
對岸有人修
若不介意
可找找
二手就建議不要了

网友:
"新頭貴到要死"
民國八十年左右
一顆頭才幾百塊錢
現在真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岸有人修
若不介意
可找找

是要把雷射頭拆下來寄去修
(洗鏡片和換雷射二極管然後測試校正)

网友:
一般要用SONY專用測試光碟撥放加示波器看RF out網眼,訊號震幅要夠(專用光碟反射率高),網眼要清晰。檢驗訊號示波器更新率要夠才行,不行就用類比示波器調整

网友:
【淘宝】https://m.tb.cn/h.g4sk4syJ72rNI5W?tk=JFKyWxLK0Ne HU0025 「索尼KSS272A  271 270 273 274 BU1 激光头维修服务 更换新激光管」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C:
載著雷射頭上下跑的裝置出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載著雷射頭上下跑的裝置出問題了

請問這是否 Track 調整的項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是否 Track 調整的項目?

上面有齒輪、馬達、及供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是否 Track 調整的項目?

"請問這是否 Track 調整的項目?"
這個有兩個
一個是電流大小
一個是balance
是前後運動的準確性校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載著雷射頭上下跑的裝置出問題了

上下是focus
焦距
這個在不同的品牌型號
也是有balance的調整
而電流大小調整就不一定了

网友:
你這台 Sony 555ESA 太久沒修到
所以電路板的調整還得看到板子才會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是focus
焦距
這個在不同的品牌型號

感謝! 奇怪? 我找不到按評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