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弄到我要的絕緣片

楼主(2024-05-30):
最近想做個東西需要一些絕緣片,大家在拆電源供應器、電視時,通常會在電源或高壓板的底部發現一片黑色或透明的膠片,這就是我說的絕緣片,很多人都稱它"麥拉"或者"PC",這種膠片有薄的也有厚的,薄的甚至就如一張貼紙,厚的可以拿來當扇子,我就是要厚的,要怎麼取得?用買的也不知道到那裡買,想到leo.rain 有在拆電視,他說有留一些,過去看了一下發現厚度差強人意,沒關係先A 回家,頂多放兩層,昨天心血來潮想到某位朋友有在拆電視,一問之下果然有留,到工廠一看果然是很厚那種,這下不用傷腦筋了。

回家後要找時間除膠一下,聊天後還送我個西瓜。

我們家不能吃太多西瓜,切一半給鄰居好了。

※大家要不想一下這種厚的絕緣片除了用買的之外,還有什麼常見的產品或場所有用到?

网友A:
之前在上海出差一個月都住飯店,
跟同事兩個人拿信用卡在切西瓜,
絕緣片應該也管用.

网友B:
PP瓦楞板 可以更厚  有分為3mm、5mm兩種厚度

反正PP與Mylar  都有被使用於 塑膠電容的介電材料
我就當它絕緣能力 不會差太遠  .... 應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上海出差一個月都住飯店,
跟同事兩個人拿信用卡在切西瓜,
絕緣片應該也管用. ...

卡片的確夠厚,但是對我要應用的地方也太厚了,而且還小了不太夠。

楼主:
引用 网友B:
PP瓦楞板 可以更厚  有分為3mm、5mm兩種厚度

反正PP與Mylar  都有被使用於 塑膠電容的介電材料

沒有用過PP瓦楞板,以前要用到比較厚的東西(例如做治具)會用電木板或環氧板,比較講究的地方會用玻璃纖維板。

网友:
PVC也是絕緣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瓦楞板 可以更厚  有分為3mm、5mm兩種厚度

反正PP與Mylar  都有被使用於 塑膠電容的介電材料

PP瓦楞板久了會脆化,
二十年前左右很流行用這個裝窗型冷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用過PP瓦楞板,以前要用到比較厚的東西(例如做治具)會用電木板或環氧板,比較講究的地方會用玻璃纖維 ...

電木板或環氧板,玻璃纖維   這些材料  電子從業人員 應該都不會陌生
所以我沒提這些   不太想陷入: 手拿槌子看啥都是釘子的邏輯

我會說PP 也只是  針對這句<還有什麼常見的產品或場所有用到?>
作考慮方向  更直接地說  就是 美工文具行能遇上的材料
以這個方向  做跨業思考

其實還可以更 生活一點 珍珠袋  就是米漢堡的包材
因為要保溫 它是EPE 發泡PE  PE FOAM
別說不夠電子專業  發泡PE也是高頻GHz級低損耗 同軸纜線的介電材料
因為 發泡裡的氣泡 降低介電系數 降低損耗

然後可以再貼近日常生活一步  PE食品包裝袋

网友:
我都是用那種大片的耐熱布膠帶來作絕緣,那種比較不會有碰撞後坡片粉碎破掉的問題.
且能耐超過三佰度的溫度..

网友:
材料來源 : 要大量/低成本/回收品再利用 ,只能從民生用品類尋找。
                要大面積/完整的平板,找來找去似乎只剩平板顯示器類可以殺肉取材了。

要當儲能電池的隔離保護板,
除了要絕緣外,耐點瞬間高電壓,"耐熱阻燃",最好還要有點散熱功能
這樣可減少些災害損失擴大
目前市面看到組裝儲能電池組,用到的還是用環氧玻纖板較多

想試試其他材料,可考慮加玻纖料的PBT版,絕緣耐溫阻燃,應用於能源車充電槍上已有商品化。
購買管道 : 對岸網拍,或版大住家附近 自由路那邊的新五金商店街工程塑膠店問問就有。

下例是組裝 儲能電池 故障失效的特例ˊ之一,參考看看
影片8分鐘處開始看

https://youtu.be/NL2VQwWuh1w?t=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