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破解戴森電源供應器訊號鎖 我不知道為什麼製造商一直要大家繳智商稅

楼主(2024-05-30):
Dyson 設計者
留個小心眼擋
掉 90% 以上的外行人
剩下的 專業人士 破解後
面臨 市場規模小
無法專業介入
就可以保障Dyson 專用零件的出路
果然是 智商稅
看 海賊王 一路測試破解
是否大家 也看懂了門道
先進國家割韭菜的手法  厲害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J7OBjjrhk8

楼主:
[轉貼] 无叶风扇没有扇叶,风从哪里来的,拆开一看内部暗藏玄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hedVMMcYl8

网友:
十幾年前HP 跟DELL 筆電附的電源供應器輸出頭是7.4mm*5.0mm(俗稱大頭)時代就是搞這種"保護",當時還號稱晶片,你剪開輸出頭就發現裡面是電阻而已,而且W數不同電阻值也不同,算是一種防呆吧!雖然HP 跟DELL 都是用7.4mm*5.0mm,但是裡面阻值不同,分壓出來當然也不同無法共用,有修筆電的經驗的師父一看中央帶針的都會試看看是不是又是這老掉牙的"保護"?

麻煩的不是充電器,而是電池,電池盒裡面有專用的BMS,BMS如果這麼好搞,筆電就能自行換電池了,一定有會員說他不斷電就能換電池,其實那是你遇到沒鎖住的,BMS一旦鎖住就不是不斷電能解決。
電池都是有壽命的,筆電或戴森的產品都一樣,一個小充電器能賣多少錢?高仿的便宜貨一大堆,原廠的反而賣不動,充電器不太常壞,電池才是重點。

网友:
搞不好這是過壓/低壓保護電路的設計,而不是智商保護。

楼主:
比別人貴十倍!dyson憑什麼稱霸吸塵器產業?

00:00 開頭
01:35 【剪輯課】ㄍㄨㄤˇ ㄍㄠˋ  段落
02:27 戴森的成長背景
03:13 戴森的第一個發明
04:16 吸力不衰退的吸塵器?
05:31 在日本絕地大反攻!
06:47 缺乏經驗是好事
07:40 dyson超重視研發!
08:25 dyson公司的失敗?
09:31 dyson的迷因產品?
10:45 戴森的爭議?
11:37 我們的觀點
12:45 提問
13:06 結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P170nE-W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