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通過戴森dyson電池學習BMS(壹),查原理圖解決紅燈閃14下故障

楼主(2024-05-30):
影片內容纠正一下,
后来发现14次红灯并非原厂固件的“温度过低保护”,
原因是NTC是负温度系数,所以当它短路时MCU会认为温度无穷高,而不是低温,它采取的应该是“温度过高”保护,
那么照理说过温保护把短路断开应该可以恢复,

为何它进入一个无法恢复的永久锁死状态呢?
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欢迎一起讨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rh8cN4gs3o&t=12s

楼主:
[轉貼] 通過戴森dyson電池學習BMS(二),問ChatGPT什麽是BMS和固件?看代碼,學習如何實時監控電壓

锂电池(尤其三元锂电池)最危险的是过充,必须把单体电压控制在4.2V以下。
戴森考虑的更多,所以压差0.3就锁定了。

大部分BMS也是允许有压差的,是最低2.5V截止放电,最高4.2截止充电,只不过有压差必然带来容量损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9HWaZWre2M

楼主:
[轉貼] 玩戴森dyson電池學習BMS(三),戴森V7的電池BMS和V6的有什麽不同?幾W的發熱是小意思嗎?

铜带的电阻是同样尺寸镍带的1/6,
需要电流很大的点焊,机才點得動0.2鎳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b7xqhN03k

楼主:
[轉貼] 救活几千块买的戴森V6的电池,DIY均衡、烧录固件解锁,详细程度堪比教程!又省钱了!

如果蓝灯就不用烧固件,烧了就失去原厂固件了,
但是如果已经32下红灯,烧固件换电芯之后的电池依旧和新的一样好用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Zdu8VWS20s

楼主:
[轉貼](牧田電池轉戴森吸塵器) 好用配件!! Makita電池用於Dyson吸塵器轉接頭

若您是牧田電動工具重度使用者
那身邊應該有不少牧田的電池
那或許可考慮單一電池型號,減少備料品項,一律採用大宗電池品牌為主的方式,用轉接座。
原本Dyson壞掉的電池就棄修了。

Q : 戴森吸塵器電池老是壞/不耐用/續航力差怎麼辦?
A : 影片分享了一款好用轉接器/轉接座/轉接頭, 可以將18V電動工具電池轉接到Dyson吸塵器上.

Q : 18V的電池拉得動dyson吸塵器嗎?
     吸力一樣?
     dyson吸力很強是否會嚴重耗損電池?
     影片中6.0A的電池  強力吸塵 大概能吸幾分鐘?
A : 牧田18v 是5顆電池1組,但是dyson的是6顆電池所以牧田如果充飽電的話電壓會比dyson來的低但是可以驅動戴森吸塵器由於牧田只有18-21v,
     所以牧田電池用到40%左右就沒有辦法驅動戴森吸塵器了,就要再充電
     這個部分我忘記在影片中說明,可能會在之後的影片中補充實際使用的時間
     我沒有實際測試不過我使用6.0的電池感覺上比原廠電池用的久ㄧ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AitNigJEuw

网友A:
為了安全考量,有狀況時就會產生 error 並記錄與鎖死。
免得市場有機會賣原廠電路板加上私下維修與替換。
確保不會有這種電池在市面上產生潛在爆炸火燒之類的問題。

网友:
一切都是資本家的陰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為了安全考量,有狀況時就會產生 error 並記錄與鎖死。
免得市場有機會賣原廠電路板加上私下維修與替換。

確實
不適當的條件匹配下,會產生系統崩潰風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5b3z8cLM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