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DL-55W950B 一插電就閃三紅燈(未開機)

楼主(2024-06-02):
再放完連假回來後電視就掛了。
主要症狀為開機後螢幕無畫面但背光有亮,過一段時間後就閃8紅燈。
強制回復出廠時模式時,畫面會出現轉圈圈的畫面,
結束後又像之前一樣的8紅燈異常。

買了一片主板來交換後,異常變成為一插電就直接閃3紅燈。(未按開機)
換了主板後故障代碼有變,因此後續又買了,
1.電源版
2.高壓版
3.邏輯版

基板

基板

結果換完一輪之後異常還是一樣,一插電就閃3紅燈。
後續開始插拔排線測試,發現把主板跟邏輯版的排線拔掉後,
就不會一插電就閃3紅燈,同時按遙控器操作,也能聽得到操作的聲音。(背光有亮)

想請問一下前輩,是否有建議的查修方向,
或是乾脆再買一片試試?

网友:
燈條有測試嗎?

网友:
查了資料3次和8次皆指向 BAX板故障! 5V 3.3V 1.8V 1.1V 1.0V

网友:
又 双 叒 叕 來了

這一版區是貼文練習區 ....
怎又 双 叒 叕  有人趕著要回復 電路問題

要討論的也該是 貼文貼圖編輯方面上的問題

网友:
另類的求助,回覆又何妨,錯了?繼續潛水吧!

网友A:
SONY機板有配對的問題.
並不是換一樣版號的機板就能正常匹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NY機板有配對的問題.
並不是換一樣版號的機板就能正常匹配使用.

原來如此~謝謝~
難怪怎麼試都不行~
我再找找看有沒有配對的相關資料

网友B:
以你這篇應該是要發在液晶版區,而不是發在貼文練習區,或許你原本只是想在貼文練習區試貼,但是這樣會導致其它會員回文,最後我還得把它移到液晶版區。

在貼文練習區試貼文要像這樣︰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877-1-2.html

上面連結這種貼文其它會員一看就知道你在試貼,就算有會員回覆我也不用去管理,而且只要空間吃緊,我都會去新手貼文區刪帖,這次我手動把這篇移到液晶版區,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
手冊第4頁,可以先看自檢記錄,看是什麼錯誤

手冊第13頁,步驟第27 有提到驗證主機板更換結果,

前面應該都不用做,因為它是換新的主機板,需要安裝韌體、輸入序號等資訊
但是又看到這段紅色文字(圖二),不確定是否要更新軟體

27 是驗證主機板更換結果,29~30 是驗證更換 Tuner Board

閃3燈如圖所標 3X,也是和主機板、Tuner Board 相關

紅點=主要可能,藍三角=次要可能

网友C:
上一樓不能改了

原本閃八下的主板,有試過斷開 WIFI 網卡的排線?

還有強制回復出廠時模式是哪一種?操作方式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你這篇應該是要發在液晶版區,而不是發在貼文練習區,或許你原本只是想在貼文練習區試貼,但是這樣會導致 ...

好的了解了,不好意思,造成你困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一樓不能改了

原本閃八下的主板,有試過斷開 WIFI 網卡的排線?

沒有斷開過WIFI排線,後續會再測試看看。
開機按住面板後面的電源鍵跟上鍵,過一段時間之後就會出現轉圈圈的畫面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