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55W900A回復原廠設定後會反覆重啟

楼主(2024-06-04):
原本可觀看.但因要連無線網路.出現網路故障訊息.想說回復原廠設定後看是否會正常.反而變成反覆一直重啟到訊號源畫面.會卡1秒後又重啟.如此反覆.有大大會解決這問題.或是會重新刷機的嗎?
型號SONY KDL-55W900A
主機板料號 1-888-101-31

网友A:
https://www.sony.com.tw/zh/elect ... s/articles/00182278

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猜測是連上WIFI後找不到伺服器而重啟,

但電視會一直重啟也無法進設定吧?那可以把 WIFI 路由器先關了,不讓電視連線,再開電視看看

可是都有回復原廠設定了,說不定WIFI設定值早被清除了

--
還有插電後,待機紅燈會不會閃爍,閃幾下

適用型號:
KDL-40W900A KDL-46W900A KDL-55W900A
KDL-40W904A KDL-46W904A KDL-55W904A
KDL-40W905A KDL-46W905A KDL-55W905A

服務手冊:有4MB限制,只能壓縮分割
service manual.part10.rar (2.1 MB, 下載次數: 20)
service manual.part09.rar (4 MB, 下載次數: 22)
service manual.part08.rar (4 MB, 下載次數: 23)
service manual.part07.rar (4 MB, 下載次數: 23)
service manual.part06.rar (4 MB, 下載次數: 23)
service manual.part05.rar (4 MB, 下載次數: 22)
service manual.part04.rar (4 MB, 下載次數: 23)
service manual.part03.rar (4 MB, 下載次數: 22)
service manual.part02.rar (4 MB, 下載次數: 22)
service manual.part01.rar (4 MB, 下載次數: 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sony.com.tw/zh/electronics/support/televisions-projectors/articles/00182278

有可能是這 ...

謝謝.原廠這篇我有進去看.這個問題跟我很像.可是一直重啟是沒法進去關網路.也沒閃故障紅燈.正常開機白燈而已.之後有問原廠技師.說叫我電拔久一點再插看看.我隔一天插電.既然就好了.但網路一樣顯示故障.不知會不會又忽然故障.都不知是哪裡壞了

网友B:
牛的43W800C, 無線網路偶爾會出現奇奇怪怪的現象..
後來有遇到, 只要強制重置後, 就會正常!
您也許也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的43W800C, 無線網路偶爾會出現奇奇怪怪的現象..
後來有遇到, 只要強制重置後, 就會正常!
您也許也可以 ...

了解.謝謝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