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刮鬍刀故障(電路板發燙)

楼主(2024-06-04):
各位先進好,
這組充電式電動刮鬍刀 PHILIPS BT9280 最近發生過電不良~
按下電源會困難啟動、有時需要不斷重複開關,等一下,時好時壞才會啟動的情況

本以為只是單純的電池故障,或線材接觸不良
分解機器後,除了發現鎳氫電池壽命耗盡,內阻高(130多)
也發現即使更換健康電池、或改用插電(原廠變壓器15V輸入)直接使用~
機板都會閃爍紅燈8下,疑似故障碼、或電量不足...警告而無法啟動

觀察主機板,外觀無任何損壞
但發現無論是電池供電、或插電供電
在充電插槽部位會急速發燙,疑似短路:

這裡除了一些超微小電容電阻
主要是一顆電感,以及一顆"VUAI"穩壓器元件
沒意外應該是這顆穩壓器掛了我猜

可否不吝指教該如何透過電表確定病因?

這麼小元件,周圍一堆小元件,是否很難手動更換呢

謝謝先進指導

网友:
參考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4-12-remote-control

https://www.ti.com/product/TLV61220/part-details/TLV61220DBVR
這顆升壓ic 應該是控制ic供電 若有電壓輸出 可量測其電壓準不准

楼主:
目前只要接上電池,都還沒按下開關,這顆IC就會發燙,閃爍橘燈8次

想量測腳位查短路,但找了多顆"VUAI" 腳位圖,好像都不太一樣...暈

也發現好像VUAI上與下都有一些不同的底線標示,不知什麼意思

我的主板上這顆是U底下一橫條,A、I上方各一條

.

楼主:
基於搜尋關鍵字VUAI,大多數都是TLV61220居多
所以就參考德儀的TLV61220 腳位

結果目前量測發現我的 GND腳與VOUT是導通的
而輸入端VBAT (串聯兩顆1.3V電池,約2.6V),量測此腳只有2.0V
而輸出端VOUT則是只有1.0V

請問各位先進,是否可以100%確定發燙原因就是兩腳短路,造成異常壓降
這顆元件損壞確定?

如果是,在這顆元件太小拆不下來的情況下,有什麼土砲修好方法嗎

謝謝指導

.

网友:
用熱風槍吹下來,沒工具就用兩隻烙鐵,兩邊焊錫大坨一點,融化夾下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於搜尋關鍵字VUAI,大多數都是TLV61220居多
所以就參考德儀的TLV61220 腳位

輸出應該是接著馬達吧? 所以量起來是低阻抗!

這支可以插電使用的嗎? 可以的話試試拆掉這顆,插電看看會不會運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應該是接著馬達吧? 所以量起來是低阻抗!

這支可以插電使用的嗎? 可以的話試試拆掉這顆,插電看看會 ...

但這機器根本尚未開機,馬達應該還沒介入?
只是裝上電池,這顆元件就發燙,閃爍燈號8下
馬達有測試過良好

可以插電使用,但目前插電是一樣狀況
理論上似乎拆掉這顆好像幫助不大?畢竟看樣子都要過電這裡

目前比較頭痛是這顆不好買,又超難拆,如圖他擠在一堆超小元件裡
周圍又塑膠高牆,銲槍下去應該也沒另一隻工具下去作業的空間
用吹的怕一堆零件一起被吹下來或吹壞

唉這種設計真的是壞了就換整片板子我覺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這機器根本尚未開機,馬達應該還沒介入?
只是裝上電池,這顆元件就發燙,閃爍燈號8下
馬達有測試過良 ...

但這機器根本尚未開機,馬達應該還沒介入? --->輸出直接馬達,跟這應該無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這機器根本尚未開機,馬達應該還沒介入?
只是裝上電池,這顆元件就發燙,閃爍燈號8下
馬達有測試過良 ...

其實這樣並不算難拆換,塑膠部份能拆下最好,否則就隔膠帶遮一下,你只要有熱風槍+助焊膏一下子就起來了,拆起來後如果短路解除就是它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這機器根本尚未開機,馬達應該還沒介入? --->輸出直接馬達,跟這應該無關

抱歉看不懂H是什麼物件的簡寫QQ

但總之您的意思就是這顆元件應該確實有問題對吧?(換掉有機會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這樣並不算難拆換,塑膠部份能拆下最好,否則就隔膠帶遮一下,你只要有熱風槍+助焊膏一下子就起來了 ...

塑膠與主版要分開說實話超麻煩,一堆焊角綁住板子
不過我還是明天試試看能不能拆下吧

拆下來我是覺得短路問題就能解決了,畢竟整張主板就它一個在發燙
如果腳位圖正確,我這顆型號也確實沒錯,那短路導通已是事實

我擔心的是如果買新的來換上,會不會折騰半天
一裝上電池又燒壞了(別的原因導致它會一直燒壞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塑膠與主版要分開說實話超麻煩,一堆焊角綁住板子
不過我還是明天試試看能不能拆下吧

有時候修東西就像打發時間,不要先往失敗方向想,你要想買來換上就好了。
拿出當年把咩咩的勇氣,不試試怎怎麼知道把不把的到?

网友C:
旁邊那兩顆 MLCC 有測量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旁邊那兩顆 MLCC 有測量過?

感謝建議,還沒檢測
因為過去經驗很少遇過這個壞
我可以測電容
但請問這種外觀沒有標示的MLCC
該如何知道電容值呢?
還是指只要測能否正常充放電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建議,還沒檢測
因為過去經驗很少遇過這個壞
我可以測電容

用歐姆檔 量測
正常 會量到增加/減少的變動(充放電動作)或是超過1M以上的電阻值、只要阻值不為0。
不過這個取決於電路設計 像是顯卡 核心用的電容 阻值就會很低(個位數)

一般電源濾波電容 應該阻值都會超過幾K以上!

像這種DC to DC IC 可以的話,還是先把IC 拆下來 ,量測 會比較容易。

沒有溫控烙鐵 至少要用60W 或以上的 在拆大元件時會比較好拆,但是遇到多層大面積鋪銅的機板,單靠烙鐵是不容易拆下的。(電腦或顯卡比較常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看不懂H是什麼物件的簡寫QQ

但總之您的意思就是這顆元件應該確實有問題對吧?(換掉有機會修復) ...

"H" 是指高電位,就是EN(致能)腳要有高電位,這顆升壓的IC才會輸出

IC換了只能說有機會好,也無法保證100%好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

目前終於將這顆IC拆下來了,再次量測這顆元件,VOUT與GND依舊是短路
所以看樣子這顆確實是故障了? (如果我這顆型號確實是TLV61220DBVR)

主機板目前不發燙了,發燙源就是這顆元件,主板VBAT腳位電壓也正常2.6V
目前故障燈號,依舊是原本閃爍8次

拆解過程果然如我所擔心發生一些預期狀況

1. 用熱風槍最小段數,小心吹,結果周圍塑膠果然還是融化變形,放棄用吹的

2. 用銲槍,小心解,但因為如圖旁邊電阻實在太接近了,槍頭不可能不碰到
   結果電阻就被推掉了,焊回去比拆這顆還困難,焊回去後用電表量測
   結果這顆不像其它顆有固定歐姆值,這顆是會像電容一樣有增幅的狀況(0.8m..0.9m..)
   不知是焊壞了,還是原本就這樣(心累)

~
目前還是想辦法找這顆元件,試著焊回看看.....
發現這種少見的電子元件都只有露天拍賣找的到,但似乎都是對岸,或回覆超慢不知下單何時才能收到
蝦皮則幾乎沒有(有也貴)

不知各位有沒有推薦寄件快,幾乎什麼零件都有的好店家?(實體網購都可以)

楼主:
找料過程,看到這家的圖片,整個愣住...

所以看樣子"VUAI"字樣,還是可能有其他一些型號規格

未必一定都是"TLV61220DBVR"

有點擔心這樣真的很瞎子摸象,不知有沒有先進知道VUAI到底是什麼意思

各家VUAI字體的上與下有不同的橫線是什麼意思?

我是否應該買TLV61220DBVR(搜尋VUAI大多數主流似乎是這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料過程,看到這家的圖片,整個愣住...

所以看樣子"VUAI"字樣,還是可能有其他一些型號規格

那只是打ㄍㄨㄤˇ ㄍㄠˋ  ,GOOGLE  圖片模式反查就有了,功能可能略有相似或腳位不一樣

TLV8811DBVR →  16EM
TLV61048DBVR→  1VSF
TLV803RDBZR→  VOSQ SOT23-3

露天有賣 TLV61220DBVR 幾乎都是大陸賣家或台灣代購,價格不一 NT $13~300,差不多要等兩週

看你會不會用淘寶了,1顆大概 1 RMB 上下,但要問賣家是否有最低購買數量

有的賣場可以官万直郵-海運,運費 19~28 RMB,也差不多要一週多抓兩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只是打ㄍㄨㄤˇ ㄍㄠˋ  ,GOOGLE  圖片模式反查就有了,功能可能略有相似或腳位不一樣

TLV8811DBVR  ...

感謝建議,掏寶是會用,但這麼小一個東西,買個2個,好像運費都注定比東西貴,但算了我知道電子零件都這樣。

現在還是比較擔心買錯型號,畢竟我這顆元件就只有VUAI這個字樣線索
而且查好久,連GPT都問過,都查不到VUAI是什麼意思
各家VUAI字體上與下有不同的橫線是否代表規格不同

我這顆目前找不到一模一樣外觀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建議,掏寶是會用,但這麼小一個東西,買個2個,好像運費都注定比東西貴,但算了我知道電子零件都這 ...

問這一家看看,他是搞技術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0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問這一家看看,他是搞技術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9019-1-1.html

感謝版大,已紀錄

楼主:
翻到電路圖,幾乎可確定我這顆確實就是這顆元件了

不過我測量主版上的R1兩端 (解焊元件過程這顆有脫落,重新焊接)
是會從0.6M一路緩升到1M,好奇這個緩升動作是有異常?
還是因為主板附近有電容? 所以電阻會從0.6慢慢回升到電路圖正確規格1M?

如果是後者,好奇為何附近電容會影響他本體電阻變化呢
(我量測端子是在他本體,明明沒有經過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到電路圖,幾乎可確定我這顆確實就是這顆元件了

不過我測量主版上的R1兩端 (解焊元件過程這顆有脫落 ...

不是有C2嗎?把IC 拿掉後,取樣的R1跟R2阻值都不小,用電表電阻檔測量R1慢慢充電是正常的。

楼主:
更新現況:

後來照各位的建議,買到了這顆新元件,換上去了,有夠難焊....眼睛都快脫窗...

結果開機正常了一下,之後就再一次突然有溫度,燒掉短路了

所以代表也其它問題導致這顆元件會燒掉

猜可能是這主機板的主方案IC元件有問題了吧,也沒得修了

本案維修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