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超级电容公交车,停车几分钟就能充满电,近距离看看充电过程

楼主(2024-06-04):
實驗性的儲能車應用方案之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vQ14ZR_zqw

楼主:
[轉貼] 舊聞 見古知新

一輛看似普通的公交車,在停靠站時,利用乘客上下車的時間便可以對車輛進行快速充電,
這種公交車是一種新能源超級電容公交車。

目前,大多數電動汽車使用的都是蓄電池或燃料電池,存在續航里程短、安全系數低、充電樁配套不齊全等問題,
但使用超級電容器的公交車却可以在幾分鐘之內,完成快速充電繼續行駛。

那麼,超級電容器與傳統的電池存在哪些區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ocYdxQmO20

网友A:
學電的會員一定學過一個公式Q=It,Q是電量,單位是庫侖,I是電流,t是時間。
用在充電應用上想要實現快速(就是減少t)充飽電池或超級電容(Q),那就提供足夠高安培數的電流(I)。
超級電容的電量是比不過電池的,不過超級電容的強項就是它的瞬間放電能力比電池大,不過它還是有充電電流的限制。
每一站停留的時間就是車子充電的時間,也就是t,有時就1~2個人上車,很快就走了,遇到上下班或學生上下課可能要幾分鐘,這段時間要多大電流對超級電容充電?總共會有幾輛同時充電?使用的線徑要多粗?接點要多大?實在是個大工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學電的會員一定學過一個公式Q=It,Q是電量,單位是庫侖,I是電流,t是時間。
用在充電應用上想要實現快速( ...

我也感覺.超級電容的性質,用在公交車,好像有點怪,中國人的想法,不是在自由經濟市場,也許是為了補助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覺.超級電容的性質,用在公交車,好像有點怪,中國人的想法,不是在自由經濟市場,也許是為了補助 ...

不會怪!反而很聰明,因為電池跟超級電容比充電電流的話,超級電容完勝,不過要提高充電速度一般做法會提高電壓,而不是單純提高電流。
搞不好車子靠站後,就會評估要充到足夠撐到下一站的時間才會走,以上只是我想的,不見得正確。

高雄的輕軌也是用超級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