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 WANPTEK KPS305D 啟動不良(閃爍啟動)

楼主(2024-06-05):
.

可調電源供應器 WANPTEK KPS305D

症狀:
按下開關,發生間歇性啟、閉,大約10秒後,才會正常開機
請參考此處連結影片
點吉進入影片參考(GOOGLE空間)

觀察:
外觀看不見任何異狀(燒焦、變色、變形、膨脹...等)

使用上,暫時沒有發現異狀,可正常調整電壓/電流、輸出

擔心過陣子會不會就壞了無法啟動
還請指導哪些可疑元件可初步檢測、如何檢測

謝謝指導

楼主:
.

題外話是,看到這台的店家有這樣警告
我用這台慢速1A充電過不少電池(短時間),過程都沒有異常
不太了解為何店家說不可以用來充電?

.

网友A:
會不會就那個開源開關接觸不良,內部彈片表面氧化或是彈性不夠

网友B:
我猜不可以用來充電因為電池有電壓會影響回受電路,設計問題

网友C:
是新買來就這樣,或是用了一段時間才這樣?問當初購買的店家看是不是有此通病?
重復啟動的問題先看看PWM IC有沒有輔助電路,輔助電路有問題就是像影片這樣。

我倒是沒有遇過不能充電池的電源供應器,電源供應器是手動的,你要設定多少電壓跟電流是由你決定,只要別設錯應該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就那個開源開關接觸不良,內部彈片表面氧化或是彈性不夠

機械開關只是0-1機制,能開就會開,應該不是原因

剛才再去檢查,導通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新買來就這樣,或是用了一段時間才這樣?問當初購買的店家看是不是有此通病?
重復啟動的問題先看看PWM I ...

買了4年,但使用頻率非常低,真要用開機使用來算,應該不超過3個月

已經找不到店家了,只好到處問問還有賣的店家了

pwm ic 輔助電路 這方面超出我的理解範圍QQ
能否從圖片中指示要量測什麼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不可以用來充電因為電池有電壓會影響回受電路,設計問題

所以意思是充電雖然可以充,但可能主板上某些零件會超負荷,導致高溫之類燒壞?

但我充電應該次數也百次有了,要壞應該早就壞了? 我來去問問那家陌生店家好了...但我猜八成不會理我

這類中國產品代購賣家都毫無服務品質可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意思是充電雖然可以充,但可能主板上某些零件會超負荷,導致高溫之類燒壞?

但我充電應該次數也百次 ...

他叫電源供應器,不叫充電器。不是很明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叫電源供應器,不叫充電器。不是很明白嗎。

抱歉但我確實不明白兩種除了名字不同,實際上有何差別 ?

兩種工作邏輯,都是變壓、提供穩定電位輸出
比起一般低廉簡單的充電器,電源供應器更萬用
如圖組件也更耐用例如一堆固態電容,保護設計更多

我記得當時我購買的店家也大喇喇的寫著
"各種電池充電,超萬用" 之類行銷話

只是發文過程看到一家店家這樣寫所以才好奇請教

所以....不能充電的具體原理是什麼?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買了4年,但使用頻率非常低,真要用開機使用來算,應該不超過3個月

已經找不到店家了,只好到處問問還有 ...

我的意思是剛買來的時候會這樣嗎?還是現在才變成這樣?
每一次開機都會這樣嗎?
又例如開機用了30分鐘,關機馬上又開會這樣嗎?
其實有很多細節要參考。

网友D:
我認為;可調電源供應器,要當充電器用PWM IC太吃力,暫時可以,長期不建議。

就好像要去運動跑步;穿布鞋.拖鞋.皮鞋而不穿運動鞋可以嗎?
一兩次當然可以,長期的話?你認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剛買來的時候會這樣嗎?還是現在才變成這樣?
每一次開機都會這樣嗎?
又例如開機用了30分鐘, ...

不好意思,上面回覆沒說清楚:

這個故障是近期才發生,剛買時沒有這問題,一切正常

經過下午測試,補充以下觀察與線索~

○ 經驗上前陣子是少機率性發生,現在是高機率,所以感覺這症狀有隨時間變嚴重

○ 故障發生後,再次開機,一切正常無故障.

○ 故障發生後,關機靜候1小時,再次開機,一切正常無故障. 粗算是休息3小時後又會發生

○ 故意反覆開關電源,會隨機性發生此故障,發生頻率沒有固定,有時一下就發生,有時幾乎不再發生
例如:開關開關開(x),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關開(x)

○ 這點新發現,應該是重要線索:
   發現,故障閃爍當下,立刻切斷總電源,這個故障動作不會因此中斷或受影響,依舊一直持續如同影片那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認為;可調電源供應器,要當充電器用PWM IC太吃力,暫時可以,長期不建議。

就好像要去運動跑步;穿布鞋 ...

跑步的例子這我當然同意
但PWM IC 不適用充電這個邏輯是建立在什麼?

我外行認知是一般IC要壞,簡單理解就是超負荷工作量,例如高電流或高溫異常造成損壞

這台機器是最大輸出可達30V,5A
假設拿來充12V-1A,用充電器或不可調變壓器的邏輯,是輕鬆應付
所以換成PWM IC 就不是這樣計算了是嗎

网友:
簡單的說電池充電是有充電曲線的,電源供應器一般只有提供定電壓或定電流,如果調錯電壓電流後果就很難說的.

网友:
先說開機閃爍問題,應該是某顆電容衰退或漏電導致的,至於是哪顆就要拆下來量。
面板控制單晶片電源應該來自補助電源,很有可能是補助電源啟動不良,
可把查找範圍縮小到補助電源這部分,若不知道補助電源是甚麼,
建議您不要再查下去........

再來是實驗用電源供應器能不能對電池充電?當然是可以的,
只是操作者必須是專業級,要知道電池的充電參數,
調好電壓電流條件再接上去充,有的電源供應器沒設計好,
關機狀態就接上電池,電池電壓會影響電源供應器內部電路
,或是極性接反,電供輸出電路馬上燒了。

由於狀況太多了,賣家為了省麻煩所以乾脆說不能用來充電。

實驗用電源供應器建議選用傳統類比式,就是裡面有顆大變壓器很重的機種,
輸出直流比較乾淨,品質穩定不太會有怪問題,中古的就很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步的例子這我當然同意
但PWM IC 不適用充電這個邏輯是建立在什麼?

有些註解或說明 只是針對一般大眾 ~

就像買3C商品時內裝的塑膠袋,都會提醒 "不可以拿來套頭"!!!
實際會拿來套頭的 除了小孩以外 大人 應該是不可能去做~
所以廠商沒辦法知道 購買的對象 對於 "電" 懂多少? 只能提醒~

有些 電池 特性不同 像鋰過充會膨脹至燒毀 "一般" 人 不會懂 各種電池 種類 (像鉛酸 頂多就是充到電池壞掉)
再來 電供設計可能 也有關係 像是過電壓/流保護 設計的太脆弱 也會導致 故障~

不過 我也是拿 電供來充 普通(鉛酸)電池的 或是用 4.2V 去充 鋰電池但是會視電池大小 限制電流以中低電流慢慢充。

最後以個人經驗來說
反覆開機問題最討厭,不過我會看他是否
1.熱機後就正常(錫裂接觸不良),有時會用吹風機把機板吹熱 做測試。
2.熱機後不正常(電容異常或IC零件故障發燙)

楼主:
感謝以上先進的解說,學習了

今早再次去實驗觀察,發現即使關機了一整天(20小時),再次開機,居然是正常的
所以我上面寫的線索之一:"似乎關機至少3小時,才會故障"的結論是錯的, 看樣子是機率問題
目前故障的發生機率似乎亂數無法預測或干涉
基於我確實不知道輔助電源是什麼,我也不可能把全機一堆電容一顆一顆拆下來量
看樣子本案無解了...真挫折啊。真想學會怎麼修好它。

~~~

題外話:

問了網路上還有販售的店家,跟預期一樣:
9成不受理,或建議買新品
說送修不划算,感覺也根本懶得聽細節,買對岸品牌商品缺點大概就這樣

唯一有回覆會幫問廠商的店家,還在靜候回覆中...

~~~

网友E:
綠色那幾個電容先換一下. 再不行貼片那些 47/16V 也換換, 順道看每個1117輸出電壓. 70%的機會會修好.
試過兩台類似的淘寶貨. 另外一台是輸出直流的DIODE暗病, 幾乎很少用放了一年開機但是就閃, 電流一上去就掉電, 換了就好了.

网友F:
鋁電解電容長期閒置   會出現類似睡死  化學物質不活化
需要 一段時間充放電  還魂期間 會昏昏沉沉半夢半醒

以後三不五時  拉出來溜溜  開機放著幫那些 電解電容充電 活化一下

我覺得頭號嫌犯 就是 貼片那些 47/16V  220/16V

楼主:
引用 网友F:
鋁電解電容長期閒置   會出現類似睡死  化學物質不活化
需要 一段時間充放電  還魂期間 會昏昏沉沉半夢半醒 ...

請問這些電容,直接在路量測會準嗎? (我有電容檔位)

或者應該說,是不是也可能發生,容量無誤,但其實有漏電、像您說的暫時睡著...等相關問題

關於這種啟動隨機不良的問題,會建議怎麼查這些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綠色那幾個電容先換一下. 再不行貼片那些 47/16V 也換換, 順道看每個1117輸出電壓. 70%的機會會修好.
試過 ...

謝謝建議,請問這種時好時壞的問題

1117,貼片電容這些除了基本的量測電壓/電阻
有沒有建議較好的檢測方法呢?
納悶會不會在路量測是有正常電壓,但短暫的壞時很難量到
畢竟只有10來秒的時好時壞故障,隨機性發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些電容,直接在路量測會準嗎? (我有電容檔位)

或者應該說,是不是也可能發生,容量無誤,但其實有 ...

電容在電路量測會受周圍電路 ... 不能由電容儀表讀值直接簡單斷定

電容 拆下量才對; 但既然拆下/量測/想破頭/裝回
除非是練功比較,這些行為可以簡化為  拆下/直接換新/裝回

有能力辨識電路  想練功,還可以 [暫不拆下  直接增併新的]  觀察

這方法只適用 處於濾波功能位置  , 其他 時序用等等則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