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星 Samsung Syncmaster T260 螢幕 偏光膜更換(內外膜)

楼主(2024-06-05):
三星 Samsung Syncmaster T260 螢幕 偏光膜更換(內外膜)

2009.6月出廠,15年的螢幕也夠本,本來有想再買新的,看中DELL G3223D螢幕,但是停產了。
現在主流的電腦螢幕以27吋或32為主,T260實際尺寸25.5吋,跟27吋比也沒差多少,那就自已換看看,換好就省下來

大約是一年多前就開始白霧

斜紋的應該是45度的膜,先挖掉一小塊,再拿新膜來試角度正不正確

先挖掉一小塊偏光膜後,開機測試
大家有沒有覺得奇怪,為什麼挖掉一塊偏光膜,還看的到下面的字??
買的偏光膜,測試角度確定後,就正式拆膜,拆下才知道,原來偏光膜是複合膜
有好幾層,一開始挖掉一塊只是其中的一層,難怪螢幕下面的字還看的到

2009.6月出廠

背板拆下後

奇美的面板

電源板、邏輯板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反面

邏輯板正面

邏輯板背面

正面拆膜後,液晶面板去膠,但還是會有殘膠(殘影)沒辨法完全去除,
我沒買專用的去偏光膜膠用的洗劑
家裡有異丙醇99.9%和松香水就先拿來用,感覺異丙醇去膠比較快,松香水稍慢
松香水味道比較臭但價錢便宜,用75%酒精去膠沒什麼用

自已貼,氣泡還是滿多少

一開始貼右邊,後來貼左邊氣泡少很多
其實後來發現,氣泡裡大部分不是氣泡,而是灰塵,貼膜的時候都把門窗關了,但膜一撕開靜電就把灰塵吸上來了

正面的膜貼好後裝機測試.....最怕的內膜還是要換.

螢幕最重的應該就是這塊導光板了

目測大概有8mm

壞的內膜

撕開後準備去膠

去膠後

終於都換好要測試

因為是先換外膜,再換內膜,去內膜膠時有些溶劑滴到下面的外膜了,因為第一次換沒經驗....
其實有二個小地方,另一個沒拍到的外殼合上就看不到了,只有下方這個綠豆大小的

大概的工具就這些,都多工具本來就有的,額外買的就是去膠刀,偏光膜

  我這菜鳥的心得
1.貼外內膜時,注意清膠時溶劑會滴到下面的已貼好膜,要即時去除
2.折內膜時,注意均光板、均光片的順序,裡面有好多片,其實我後來組裝時,
  有的順序真的忘記,還好後來測試螢幕正常
3.我的螢幕是16:10,偏光膜是45度,這規格比較難買,一般都是16:9,0度的,
  找了好多家才買到.......就是螢幕太老了
4.原廠的偏光膜是霧面的,後來買的膜換好後是亮面的,不開機反光嚴重,
  開機後還是有明顯反光
5.換內膜要極度小心,COF、液晶板真的很脆弱

网友A:
換偏光膜的代價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偏光膜的代價太大了。

是啊,真的,難怪現在沒什麼換

网友:
之前爬文,以為只要內外膜差90度就行,
但看到前陣子站內這篇文章,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370-1-1.html
提到:0度配90度,效果不同於45度配135度,

今天又看到您這篇,好奇是否一定要換到和原屏幕一樣角度?

問了之前淘寶買偏光膜的店家,
店家說: 一定要和原屏幕的膜角度一樣,
45度配135度膜的屏,不能換成0度配90度膜!
今天又漲知識了,

我一台24吋奇美備用螢幕,偏光膜也出現些微白霧現象,
之前貼電視留下的0度和90度膜,看來不能用在電腦液晶屏,
過陣子買新膜來貼,
不過,還沒細問內外膜角度能否對調?
買新膜時再來問個清楚

网友:
比較怕更換之後~
不久面版就壞了~~
白費工~
特別是現在液晶螢幕都很便宜~

网友:
斜紋的應該是45度的膜,先挖掉一小塊,再拿新膜來試角度正不正確

一開始你是怎麼判斷偏光膜的角度的呢?
我用0度的偏光片,分別轉45°,90°跟135°裁切貼在量角器上,還沒實際用過,不確定效果如何?

网友:
我也是怕做白工,一直沒更換.
不然DIY也是一種樂趣.
買錯角度,真的就暈了,(小弟數學不好)
光是換三用電表的偏光膜,我就重貼了3次.
就只是比對後,看起來沒問題,就剪下直貼.

网友:
我也自己換過一次
氣泡也是一堆
真的辛苦...

楼主:
      一開始也不知道要買幾度的偏光膜,我這型號網路查不到
台灣網拍都是0,90度的,看了價格還是自已淘,所以也沒問過
第一家淘寶的店家比較專業,一看螢幕的照片就知道,但他沒16:10,又是45度的膜,只能換家找。
現在新的螢幕都是0,90度的,所以沒法買大尺寸來裁

就直接買45度試看看了,試機後確定正確
0度、90度,是不可能互換45度、135度

還沒細問內外膜角度能否對調?
答:我確定內膜也壞要換後,也有想過這問題,要45度還是135度?內膜貼壞可是大工程...會瘋掉
我的內膜看照片,壞的比外膜白霧的還嚴重,但拆下後偏光膜整片是完整的,外膜一拆就破了
所以用拆下的內膜,放到另一台22吋的正常螢幕上試,正放(45度),反放(135度),都可正常顯示,所以就直接貼上了
本來想直接放到T260上試,但因是內膜,極度麻煩,所以放棄,最終用另一台的正常螢幕上試

你說的那篇,我猜是反光片的關係,我拆螢幕的時候有好多片,計算機的應該只有一片吧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370-1-1.html

怕更換之後~不久面板就壞了
答:因為這螢幕有些記念性,是當初我考到證証後,自已給我自已的獎勵,當時我從19吋CRT,直接換到26吋LCD

一開始你是怎麼判斷偏光膜的角度的呢?
答:我沒用量角器,因為確定是買45度的膜,所以t260拆膜後開機測試確認無誤。
還有拿另一台22吋的正常螢幕(也是三星但不知角度),直接把膜放在上面來試,那台應該也是45度,正放反放都可正常顯示。

買錯角度,真的就暈了
答:我也沒買小樣品來試,因第一家問的,跟我自已猜想的是一樣的角度,所以就買了

氣泡也是一堆真的辛苦
答:後來細看灰塵遠大於氣泡,灰塵我就沒辨法了
我以前也常貼手機保護膜,因為小好處理,螢幕大片又一個人搞,算了就這樣吧

""另外問一下,要怎麼可以同一篇回不同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