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是什麼螺絲?

楼主(2024-06-06):
有螺絲,但是螺絲頭是平的,這是要怎麼鎖?

有一種螺絲是防拆的,它的前面多一個頭可用工具鎖緊,鎖好之後就把這個頭敲掉,就會像上圖那樣,達到防拆的目的,但是如果是這種防拆螺絲頭會有敲掉的痕跡,所以這不是這種防拆螺絲。

网友:
角鐵螺絲
角鐵螺絲

网友:
螺絲頭有方行構造,就要有方型孔剛好卡住,就能拆鎖了。
這有洞角鋼的螺絲。

网友:
角鋼或板材上需有方型孔,再利用螺帽鎖緊

楼主:
原來有這麼小的角鐵螺絲。

网友:
  這種螺絲是 "固定" 於方形孔上, 鎖 (活動) 的是螺帽. 用途舉例 (角鋼):

  供參考.

補充內容 (2024-6-7 12:38 AM):
馬車螺栓是指圓頭方頸螺絲, 英文為Carriage bolt. 螺栓用來連接兩個物體, 通常是通過光孔. 需要和螺母 (Nut) 配合使用, 單個不起連接作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角鐵螺絲

也有人稱防盜螺絲(外部無痕,內部螺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角鐵螺絲

也有人稱防盜螺絲(外部無痕,內部螺帽)

防盜螺絲 +1 , 以前做電動瑪莉機上的投幣器那個模組 , 就是用這種螺絲從內部鎖螺絲的.

网友:
正式名稱叫馬車螺絲。名稱的由來據說是以前國外的馬車上使用的螺絲。

网友:
冷氣的各種安裝架也都是用這種螺絲
這是靠螺帽與螺絲上面的正方形卡在鐵板上
鎖緊螺帽自然就能鎖緊了

网友:
馬車螺絲
螺母主要分12號跟14套筒
12號常用於窗型,角鐵
14號常用於分離豪華架

用於角鐵也很常看,鎖上也不一定要靠方形孔洞
羅母催下去一樣能鎖緊

所以名稱都很多各業自己命名也很多
但目前都角鐵組合架都無螺絲

楼主:
其實2樓wennanhung 一說到角鋼螺絲我就想到我以前也曾鎖過角鋼的確就像這種螺絲,只是角鋼的螺絲比1樓的大很多熊熊沒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