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5484 J-FET 怎樣看DATASHEET描寫高頻時的開關速度呢

楼主(2024-06-06):
希望用在 680KHz 的開關實驗, 需要實驗把它當作開關用, 可是看不懂 DATASHEET
以前做過12MHZ XTAL 震盪器, 可是開關不同
選它的原因, 手邊有一包
敬請大神們指點一下

2N5484

2N5484

网友A:
Ciss=Cgd +Cgs
Crss=Cgd
Coss=Cds +Cgd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2/308/1/NDS7002A_D-2317584.pdf

與2N7002 一般速度 相比較
2N5484 2N7002(OnSemi)
Ciss 5 50
Crss 1  5
Coss 2 25

原理 將輸入電容 充放驅動到極致 FET 速度就會快起來
要將 電容速度驅動到極致 條件一:容量小 條件二: 驅動充放電流大

米勒電容miller 效應 改電路架構comm Gate模式 G接bias固定偏壓 控制信號由S進入 但是要精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ss=Cgd +Cgs
Crss=Cgd
Coss=Cds +Cgd

感謝 S大指引, 有機會該要請你吃個雞, 俺給你點醬油夠多次了.

网友B:
版主大大,不曉得那一類型的開關實驗? 是類比訊號開關,或是數位開關,把你想實驗的初步構想的電路畫出來,大家研究一下,2N5484是VHF及UHF的RF放大晶體,100Mhz以上的放大都沒問題,頻率680KHz應該是可輕易達成, 不過2N5484(J-FET)的閘極(Gate)是負偏壓,比較適合A類放大的前置RF放大線路,A類放大源極(Source)接一電阻,源極會有一正電壓,讓閘極(Gate)產生對源極的負偏壓,電路工作於A類,類似早期的真空管,A類放大用陰極電阻,做A類放大柵極的負偏壓(B類就不適用),2N5484的閘極(Gate)約- 4V的偏壓,汲極﹙drain﹚才能截止,閘極需要輸入0V~-4V的切換控制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大,不曉得那一類型的開關實驗? 是類比訊號開關,或是數位開關,把你想實驗的初步構想的電路畫出來 ...

SDR 的開關

之前玩的這個 SDR, 也有人用CD4066 替代 FST3253 做旋轉開關

网友B:
引用 楼主:
SDR 的開關

2N5484要做680Khz,天線射頻訊號的開關切換嗎?這一天線只有680Khz的正弦波訊號嗎?天線沒混雜其他頻率的奇怪雜訊嗎?不需要高Q值的尖銳諧振電路過濾嗎?用不同的時序脈波切換訊號,產生680Khz相位旋轉變化,請問680Khz是那一種無線設備的訊號?我是不瞭解訊號相位旋轉的目的及SDR 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SDR 的開關

SDR 是收音機, 680 是一個AM電台頻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CDi5qV1cmU

楼主:
不知道這樣理解對不對, 實驗找出 Rds
Vds = 5V,
Vgs = -2.5V, Rds >= 20M ohm, 夠大, 所以 Id <= 5 / 20M <= 0.25uA
Vgs = +2.5V, Rds = 176 ohm, 夠小, 所以 Id = 5 / 176 > 4mA
認為這個 JFET 可以做為訊號的開關

网友C:
要做 RF 的信號開關用 Pin Diode 比較簡單,只要 Diode 一順偏 RF 信號就跟著過去了,實際應用線路自己去搜。
看過許多眾家廠商實際電路還沒看過用 JFET 當訊號開關的,理論上可行但實際上沒用過不敢講優缺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SDR 是收音機, 680 是一個AM電台頻率

原來是AM接收機,你實驗一台零中頻(Zero IF)的接收機嗎?線路是正交混波級嗎?怎麼沒680khz本地振盪器,台灣有680khz的AM廣播訊號嗎?還是680khz只是某一無線多載波的子載波頻率

网友B:
天線端的輸出阻抗是多少﹖假如要想快速的切換,應該要降低輸出入的阻抗,你現在的2N5484開關電路,源極和汲極各接一個1M洩放電阻,ON時閘極的二極體逆向,閘極沒洩放電阻,也就是切換導通時,閘極沒電阻可洩放原本的負壓,要閘極的負壓,靠閘極PN逆向漏電阻慢慢洩放消失,閘極p-n負壓也是逆向高阻抗,整個線路高的阻抗,2N5484閘極有p-n接面的電容,極高的阻抗洩放p-n接面電容電壓,應該會影響切換的速度

不曉得你用那種天線,假如用電晶體收音機的磁棒天線,磁棒的線圈有兩組,一組是LC諧振線圈,諧振線圈是高阻抗(阻抗約大於100KΩ),另一組訊號輸出線圈是低阻抗約600~1KΩ,原設計是匹配混波電晶體的輸入阻抗(電晶體共射組態的輸入阻抗),假如天線輸出是用低阻抗,不是LC諧振這一端高阻抗,應該把開關線路設計匹配低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做 RF 的信號開關用 Pin Diode 比較簡單,只要 Diode 一順偏 RF 信號就跟著過去了,實際應用線路自己去搜 ...

抄襲這棵的樣子

BF1108

BF1108

BF1108

JFET APP

JFET 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SDR 是收音機, 680 是一個AM電台頻率

SDR 本震是4倍接收頻率, 所以要那個旋轉開關, 每個開關680K, 四個就是 680K x4, MCU 輪流打開四個開關就可以混頻, 曾經專利的 Tayloe detect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線端的輸出阻抗是多少﹖假如要想快速的切換,應該要降低輸出入的阻抗,你現在的2N5484開關電路,源極和汲 ...

這個還不懂. 實驗用的天線就是一根10米長的電線一頭丟到窗外

楼主:
2N5484 開關測試, 音頻輸入5KHZ, 供電4.2V, 好像可以開關, Vg 那頭接 VCC 打開, 接 GND 關閉, 就是Rds 很大和很小的差別.
不過關閉時波形不是直線, 應該是市電感應到麵包板和飛線產生的, 或者其他不明原因, 不過明顯的是輸出5KHZ 的波形消失了, 可說明2N5484 DS 類似斷開的狀態.
試用10KHZ 和 20KHZ, 示波器很糊看不清, 只好作罷, 不繼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