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優利德UNI-T UT10A表筆斷線維修

楼主(2024-06-06):
一開始是醬的。 有台沒字幕的計算機,本以為換換鈕扣電池就好了......
拆下舊電池,電路板負極上的氧化物刮乾淨,塞入新電池,還是沒字幕。

觀察再三,難道是?先拿歐姆嗶嗶檔來量吧,才想到我的UT10A已經接觸不良好一陣子了。
圖中計算機電池正極的金屬蓋子,已解焊。
露出那一圈負極,顏色有點像銅片,結果是電路板的顏色,我另外找出BSIDE電表檢測過,不導通。

練習飛線搞定負極,焊上正極,塞入電池,有字幕了,拿去丟掉。
都是亂碼,斑馬排線脫落,無法回復。

再來,處理UT10A。
這是我的常用表,像我們這種小白,只會量量電壓電阻。
平常時像本小冊子收在抽屜裡,想用時打開就可以用了,真是方便。
只是最近量不到數值,後來發現壓這裡,會正常一下下,那不就是斷線了?

我剪加剝

結果,斷的不是線,而是線跟探棒,焊接的地方。

左邊上焊錫

右邊上焊錫

焊接

整理一下

厲害的膠帶,賣家說,是專門給環保充電線用的。
我也不曉得,厲害在哪裡。

不是我的"功夫"好,買家秀,每個都包成這樣凹凹凸凸的。

套上熱縮套

我吹~尾巴,只能夠縮這樣。

試用一下,又可以BB叫了

网友A:
沒辨法了,應該比我發的還省。

网友B:
我是先上熱熔膠,套上熱縮套管後再用吹風機整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辨法了,應該比我發的還省。

沒有呢~買了一堆設備與耗材,錢錢變成了......興趣

网友C:
三用電表的量測線很細很爛,
後來我將紅線及黑線剪斷換成粗線焊接上就得耐用,
量測線的導抗也低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上熱熔膠,套上熱縮套管後再用吹風機整順

Good Idea!

本來想上這種膠,後來...還是膠帶快(懶惰)。

网友D:
修這表筆探棒  最大的成敗因素是... 表筆探棒最終長度 能收納在護套內
不然 軟硬銜接彎折地方 突出於護套外 易遭受碰撞受力

這種口袋型設計 機型為了符合短巧  導致表筆探棒偏短  作業時手感挺廢的
有時候在想... 若是加個硬管殼  像伸縮天線 像左岸咖啡伸縮吸管  長度略增應該可以改善握持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用電表的量測線很細很爛,
後來我將紅線及黑線剪斷換成粗線焊接上就得耐用,
量測線的導抗也低了很多。 ...

曾想過,從電路板那邊直接接新的,但是還要買新的表筆......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這表筆探棒  最大的成敗因素是... 表筆探棒最終長度 能收納在護套內
不然 軟硬銜接彎折地方 突出於護套外 ...

沒料到,斷在半中間,要不然我也不會做成這麼長了。
慶幸的是,沒有要外出使用,就丟在抽屜裡,不必收納,應該不會折到。

网友E:
今年才修整三支表筆

最上面黑色表筆是新電表加購沒多久就彎折就讀取不到的奇葩故障,直接從可疑點(靠近電表插座上)切斷並接上香蕉頭。

中間黑色表筆靠近表筆斷線,切開後重接線,熱縮套管絕緣並採熱熔膠加固、避免彎折造成再斷線。

這對表筆也因為常量測PFC電壓,所以多做一個絕緣工作,算是做心安的@@實際上可能只有笑果~

最下面fluke紅色香蕉頭處斷開,改用市售品金屬部分用熱縮套管覆蓋避免觸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年才修整三支表筆

最上面黑色表筆是新電表加購沒多久就彎折就讀取不到的奇葩故障,直接從可疑點(靠近電 ...

海鮮皮拍賣店到店,開始玩起隔日送達的把戲,準備狠甩對手幾百條街。
我買了組看起來不怎麼樣的表筆,接頭都是螺紋鎖的。
滿99免運,北部到南部,店到店,真的隔日送達了。
買這做啥?因為我剛買的可調DC電源,只有附鱷魚夾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鮮皮拍賣店到店,開始玩起隔日送達的把戲,準備狠甩對手幾百條街。
我買了組看起來不怎麼樣的表筆,接 ...

老實說這類線材還是自己兜比較靠得住,至少材料親自挑過,自己的鍋自己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