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MAG B550M MORTAR 抓不到記憶體 問題求助

楼主(2024-06-07):
記憶體安裝於DIMMA1與DIMMB1不響,但除錯燈會卡在CPU,診斷卡代碼顯示d3

DIMMA2與DIMMB2不管記憶體有無安裝蜂鳴器都會響,除錯燈卡在記憶體,診斷卡代碼顯示C3

量測電壓
DDR_VCC 1.2V
DDR_SPD 3.3V
VPP 2.5V
VTT 0.6V
SMB_DATA 3.3V
SMB_CLK 3.3V
DIMM_RESET 0V <-對照正常板為0V
條件似乎都達成了,就是無法過記憶體

用二極體擋為量測記憶體DIMMA1相關數據線,量測是通的沒有斷線

BIOS已經更新過,還是一樣

另外,拆開後IO擋板,接口金屬面疑似有浸水痕跡,接口內部是乾淨的
只是不確定有無傷到橋?

网友A:
SMBDATA和SMBCLK會經過訊號轉換(可能是nmos或電阻),進到橋,查點位圖看進到橋的訊號準位是否正常?

刷完BIOS,最好還是把主板上CLRCMOS的jump接上,清除回復原始設定(使用手冊有步驟說明,必須關掉AC電源),

前幾周修ASUS M5A97 R2.0,卡C5,重刷bios還是卡C5,google說C5是跑亂碼,

又google到,重刷BIOS還不夠 ,必須CLRCMOS後,才會回復原始設定,經此步驟變成卡D3。M5A97有一個DRAM鍵,按下後自動調整記憶體頻率,然後,我買的故障板就修好惹 (當然,在看到卡代碼D3時,已先把記憶體量測點,全部check一次)

記憶體必須從DIMM2開始插(使用手冊有特別標注)。

网友B:
SMB_DATA、SMB_CLK,

各別經過 4.7K 電阻就進 CPU 了

U26、U27 會不會有可能

看保貼應該是從淘X買的板子,有保固寄回去也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BDATA和SMBCLK會經過訊號轉換(可能是nmos或電阻),進到橋,查點位圖看進到橋的訊號準位是否正常?

刷完B ...

手上並無近期AMD的點位圖
只有早期DDR4的Intel點位圖

BIOS是拆下晶片刷的,CMOS電池已經拔除,刷後裝回開機狀況依舊...

一開始是裝在DIMM2無法開機後,試過每個DIMM都一樣無法過記憶體
才會量測相關電壓,量完都有出現,這下卡難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B_DATA、SMB_CLK,

各別經過 4.7K 電阻就進 CPU 了

這張是從網路買的
背面並沒有台灣的標籤
可能是對岸來的

目前是參考有DDR4的intel點位圖下去對DIMM的電壓與數據線
AMD是沒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張是從網路買的
背面並沒有台灣的標籤
可能是對岸來的

應該是這個?
剛看電路圖,它 BIOS 是 1.8V

點位: MS-7C94.rar (1020.21 KB, 下載次數: 7)
電路圖: MS-7C94.SCH.rar (1.71 MB, 下載次數: 8)

正面那個標籤 龍山科技,在淘寶搜索,專賣主機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張是從網路買的
背面並沒有台灣的標籤
可能是對岸來的

記憶體插槽有用接點清潔劑(異丙醇)清過嗎?之前修一張美超微Z170,4個記憶體插槽全部都讀不到,代碼D3,

最後發現記憶體插槽內有一層油脂,(油脂應是原使用者記憶體矽膠導熱墊流下,或誤用油性接點復活劑),

用了異丙醇+牙刷,洗刷刷,再用吹風機吹乾,順利跑碼亮機,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這個?
剛看電路圖,它 BIOS 是 1.8V

感謝大俠再次相助

有查到異常之處,會再發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插槽有用接點清潔劑(異丙醇)清過嗎?之前修一張美超微Z170,4個記憶體插槽全部都讀不到,代碼D3,

今天用洗板水清潔過插槽,狀況依舊
有種感覺是CPU插槽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