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a UE15WCP1 9V變壓器輸出電壓一直下降

楼主(2024-06-07):
1.銘牌

2.好不容易鋸開了,目測沒有零件故障

3.之前也修過幾顆交換式變壓器,多半都是明顯的電容大肚
先更換輸出端16v 680uf  16v 1000uf電容

4.更換完之後,症狀依舊,剛插電上去會有12v
接下來每秒就一直掉電一直掉電,最後剩下不到1v

請問還有哪裡有可能故障呢?
如果是正中央上膠又有金屬散熱片的晶片故障  頭就大了~

网友A:
剛插上有12V~
大概就是電壓過高~保護了~

网友B:
背面應該有八腳 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插上有12V~
大概就是電壓過高~保護了~

既然有輸出電壓,姑且就先當817光耦是好的
817會跟431相接來得到參考電壓比較
所以先來查431附近的取樣電阻
線上測量電阻都會跳動,拆下測量數值都是對的
(512=5.1k  14c=13.7k)

於是更換431試試看,更換後就恢復9v了
順利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面應該有八腳 IC?

金屬散熱片底下應該有個管理IC
但如果這顆壞我要修的意願就會大大降低了,光是要割那些膠就覺得麻煩
9V2A變壓器也不是很貴  單純就好奇拆開修理  興趣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