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PO EM-52BT15D 有聲無影有背光請益

楼主(2024-06-08):
過電後待機燈延遲一下再閃一下就正常顥示,開機後有聲無影,電筒照沒畫面,拆機測試,背光有亮,主機板不接電沒待機燈,主機板TCON不接背光一樣有亮,想請問可能方向

网友A:
開機後等背光亮起~
量一下有沒有12V到TCON~
如果沒有12V 就是主板上的IC 3484壞了~
聲寶~通病通病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244-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269-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6191-1-1.html
參考看看~

有12V 可能面版GG 或 TCON~G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機後等背光亮起~
量一下有沒有12V到TCON~
如果沒有12V 就是主板上的IC 3484壞了~

謝謝你詳細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