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花牌抽油煙機R9506CXL照明燈改裝

楼主(2024-06-10):
原廠的照明燈,終於撐不住了。
上網找,大概要三四百塊,型號還不確定合。
猶豫期間,室內天花板雖然有燈,照不清爐面。

忽然想起網上亂買的燈片,本來要用在陽台的,可是不夠亮。
用在這裡......亮度剛剛好。不過它是白燈,我希望是偏暖的自然光。

它是怎麼固定的?注意看哦~

我先來洗那個黃黃的,洗碗精稍微洗一下就好了。
接下來拿出秘方,片鹼。千萬要小心,務必戴手套或是用夾子。

肥皂做好了,不夠肥,不過洗乾淨了。

前面那片燈片,是磁吸的。
買來他就附在上面了。
抽油煙機不必被鑽洞鎖螺絲。
底下是我後來買的。

順帶一提,如果有久未使用,充不進電的電池, 可以用USB線改裝,上電個幾十秒再充電試試看。

我想要自然光怎麼辦?
什麼燈,用量最大最便宜?E27 LED燈泡,太凸了,沒辦法用在這。
那就只有另一種了,買了才知道,好像還有保固一兩年呢。

我還要挖崁燈洞嗎?當然是用磁鐵啊。
需求,大約3cm長的磁鐵。

淘來,鑽洞,鎖上,搞定。

試裝,還行。

接線試點燈。
WOW~更亮啦~

先拆下來,貼海綿,補縫隙。

剛好看向台面,這個不推薦不行。小鍋子不必擔心傾倒。
不像國內賣家要100元以上才出貨,這個台幣30~40元的淘寶貨,賣家也是出貨了。

拆白光,換自然光。16W好亮呀~
如果以後再故障,再買就有,還很便宜。

网友A:
偏愛自然光,+1,也試用過自然光
白光是有專注,更適合廚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愛自然光,+1,也試用過自然光
白光是有專注,更適合廚房

常用的燈,都換成自然光的色調了,就......比較放鬆

网友B:
請問更換原廠照明的故障LED燈珠會不會更快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更換原廠照明的故障LED燈珠會不會更快更方便?

唉呀!怎麼漏看了大大的回帖啦~
雖然有可能是燈珠,可是我用短路法測試,好像都是好的。
再者,換燈珠還沒學會,想到買燈珠也有點怕麻煩。

网友C:
換燈珠要由燈板下方加熱,大約300℃熱風或是小火焰離個3CM左右以免過熱,待錫熔化以鑷子先推離開銲墊再夾離開
多練習幾次才能掌握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燈珠要由燈板下方加熱,大約300℃熱風或是小火焰離個3CM左右以免過熱,待錫熔化以鑷子先推離開銲墊再夾離開 ...

想起我還有半故障的E27 LED燈泡,還有買了不常用的熱風槍,太感謝了,有空就來拆拆看。

网友(2024-07-17):
  爐子都發光了

楼主:
後來,又有了完美終極的改法。

抽油煙機原本的圓形燈孔,直徑大約11cm。
我一開始就想過,找個差不多大的崁燈崁進去,不就好了?
不成,機體內深度不足,市面上一般的崁燈都太厚。

發表這篇後去逛某寶,居然就自動出現了超薄崁燈。
換好後,平的,太棒了。

我拆開瞭解過,有點意料之外,燈珠是在圓周上,不是圓板上。

爐子發的光,比較不亮了,這顆是6W的。
剛換還無法適應,不過,一陣子以後,就覺得這亮度可以了啦。

网友D:
是我就拆一顆球泡燈燈板,驅動做好絕緣,裝上去應該就可以了吧?
如果覺得非隔離電路不安全,就分別買隔離型驅動板和燈板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又有了完美終極的改法。

抽油煙機原本的圓形燈孔,直徑大約11cm。

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我就拆一顆球泡燈燈板,驅動做好絕緣,裝上去應該就可以了吧?
如果覺得非隔離電路不安全,就分別買隔離型 ...

應該可行。
不過這整組大約NT$ 50元,買一買比較省事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可行。
不過這整組大約NT$ 50元,買一買比較省事啦。

這麼便宜啊!
那就不用考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