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東芝 GR-L42FTT 冷凍庫 積冰

楼主(2024-06-11):
初來乍到, 有點不知道貼圖的部份是那邊違成板規 (我猜是位置)
被移到回收區的原文章

家中Toshiba冰箱GR-L42FTT 最近發現 "最下層" 冷凍室會結層冰塊
“看起來” 像是排水不良, 可是從冷藏室的排水口倒水又似乎沒有塞住

Toshiba 冷凍結冰

Toshiba 冷凍結冰

在想是不是冰箱的其它地方塞住了, 還是什麼 Sensor 出狀況

有點不知道說從何下手, 爬文不確定是不是跟感溫線有關係 ?
( 可是 冷凍 冷藏 都正常運作有冷度 )

請教大大能否給點初始的除錯方向呢 ?

謝謝 !

网友:
這樣貼圖就對了。
如果是舊型冰箱先檢查除霜定時器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7421-1-1.html
前人的解體圖,未知有沒有幫助.
P.S. 他個案不是積冰,需留意

楼主:
謝謝 wish
這台就我參考前面的文章, 似乎是沒有除霜定時器的

楼主:
謝謝 wish, 這樣我知道貼圖是該怎樣貼圖了
謝謝 test1231, 我再量量看 RDTH

网友:
檢查門的磁鐵封條是否漏氣了(或門沒關好)
漏氣會造成積水或結冰

楼主:
目視主機版外觀跟之前的文章一樣, 都看起來非常漂亮

主機版外觀

主機版外觀

我的冷藏量起來是 5 度C 左右, 大概開了一天
我把主機版上面標有 * TH (我猜 TH 指的是 THermostat 之類的 ?) 都量了一下
手邊沒有很好的工具, 就牽線出來量了一下

RDTH / ITH (電路板符號)

RDTH ITH

RDTH ITH

RDTH (粽黑) : 25k
ITH (GND, ITH) : 量不到電阻

RTH / FDTH (電路板符號)

RTH FDTH

RTH FDTH

RTH (黃棕) : 5.5k
FDTH (粽藍):33.6k

照之前文章說的,

感溫線有四組~
制冰盒跟冷凍 冷藏是2K的~
化霜是9K~

我有點難解釋我量到的結果...

楼主:
謝謝 bluedinc, 不知道有什麼好的檢查方式呢 ?
我是用鈔票夾著看拉不拉出來, 看起來封條是緊的

楼主:
回報一下社群, 仍在測試中, 因為量來量去好像 Sensor 電阻都是正常的
所以往別的地方思考, 發現在出水口是有個藍色蓋子 (猜測可能是防止蚊蟲進去 ?)
把它移掉後 (如下圖), 冰箱目前暫時開了一陣子還是沒有積冰

移除點

移除點

楼主:
把漏斗狀的導水蓋移掉會更清楚

小洞的地方原來是有一個有彈性的蓋子
拔掉後彈到不知道去那裡
如果有找到再拍回來..

楼主:
看起來應該是結案了, 好多天冰箱都正常運作了
不見的蓋子有找回來了

拍個影像給大家參考
謝謝大家的幫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