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水塔清理

楼主(2024-06-11):
這次隔了比較久的時間才清理水塔,

利用放假,把樓下和樓上水塔同時進行清理,

樓下水塔清理前,

樓下水塔清理後

樓上水塔清理前,

樓上水塔清理後

就外觀上比較,

樓下水塔髒污沈澱比較偏黑,

樓上水塔的髒污沈澱比較接近土色,

不論如何,

還是需要定期清理,

維護用水衛生。

网友A:
很乾淨
請問清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乾淨
請問清理方式

現在清理水塔,大概是排完水後,舀水潑幾次,泥污水排完、就算完工。

開始時,精力比較足,準備了免洗竹筷,先放進椅子(樓上的水塔有配合太陽能熱水器加高,老闆有幫忙增加和蓋子齊高的爬梯),進去後認真的刮除塔壁裡面的水垢。(隨著用水水位慢慢降低,這個區域的水質,可以在水塔壁形成硬硬的水垢。)

後來覺得已經結成片塊的水垢不影響用水,就不再認真用竹筷刮洗了。

這個假日,為了早些完工,有在進去用布擦拭部份內壁和底部,

都是些土漿,很容易用水沖過就復原使用。

楼主:
從樓上水塔的位置環顧四周,可以看到隔二條巷子某戶的水塔蓋子似乎已經不見,

不嫌事多,找附近有人在家的鄰居說一下,請他們自己上去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樓上水塔的位置環顧四周,可以看到隔二條巷子某戶的水塔蓋子似乎已經不見,

不嫌事多,找附近有人在家 ...

多年前我剛搬來的時候有請人來裝燈具,烏骨雞學姐問他要不要順便幫忙洗水塔?他說+1,000元,烏骨雞學姐說他是跳下去洗的,因為裡面很髒不跳下去洗不乾淨,1,000元花的很值得,從那次洗乾淨後就是我洗了,1~2年洗一次裡面都只是少量沙土,買一把帶長柄的刷子就能洗乾淨了。

楼主:
啊,

人一懶,

凡事得過且過。

以前,這樣的程度就動手處理了...

水塔清洗

楼主:
謝謝 l 前輩叮嚀、提醒。

確認是先將電源關閉後,繼續使用洗衣機洗到「缺水」,排空殘水,才進入清洗。

也是收拾妥東西,人已經回到水塔爬梯,才通知家人開電、並利用液位開關控制給水、接水、潑水沖洗,

一些工廠學習到的安全概念,也要落實在居家生活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現在清理水塔,大概是排完水後,舀水潑幾次,泥污水排完、就算完工。

請問是怎麼爬進水塔的?爬進爬出的,水塔的不銹鋼壁不會變形或有凹陷嗎?
使用梯子爬進還可理解,但怎麼爬出呢?把梯子放進水塔後再爬出是嗎?

网友:
用伸縮桿接刷子刷就好
人如果太重可能會把水塔踩壞
不鏽鋼那種下面有夾合不曉得有沒有焊道
腳的面積重力太大不太適合踩
幾年前一次地震造成水塔接縫處漏水換過
另外要小心的是液位控制開關或電線破皮漏電
盡量不要雨天進行維護
若沒有安全背帶就綁條繩子繫在胸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是怎麼爬進水塔的?爬進爬出的,水塔的不銹鋼壁不會變形或有凹陷嗎?
使用梯子爬進還可理解,但怎麼 ...

水塔深度超過身高,

我比較粗魯,先把塑膠椅洗過後丟進去(彎身放進去,或是靠竿子放好),

樓上水塔外觀沒有變形,能雙手撐在人孔、躬身抬腳進去,單腳先碰到椅子,進入清理,簡單把靠近底部周圍擦拭過,再站在椅子雙手撐起上半身離開,人懶、順便把椅子用腳勾上來...

之後請家人送電,站在梯子控制給水、接水沖洗,反覆幾次,

樓下的水塔一開始人孔旁邊有凹痕,就沒進去過。(也不會有高溫蒸發結水垢情形)

都是排空,沖幾次就能復原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塔深度超過身高,

我比較粗魯,先把塑膠椅洗過後丟進去(彎身放進去,或是靠竿子放好),

謝謝回復,原來人孔這麼夠力,還可以這麼操作。
一直以來,都是拿長竿子刷子躬身在人孔外操作,下次也來試試你的方法,應該可以洗得更一閃一閃亮晶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樓上水塔的位置環顧四周,可以看到隔二條巷子某戶的水塔蓋子似乎已經不見,

不嫌事多,找附近有人在家 ...

鳥大便進入後就變得很難清洗了!!

楼主:
用手機最大倍數去拍,手抖下還是不容易看清楚,

勉強把手機貼在小望遠鏡拍,看來蓋子應該是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機最大倍數去拍,手抖下還是不容易看清楚,

勉強把手機貼在小望遠鏡拍,看來蓋子應該是掉了。

我家的水塔蓋印象中至少也出走過2次。
第一次是在颱風風雨交加停止後,發現在自家門口怎有個不銹鋼蓋,感覺不妙,立馬上頂樓查看,果然是自家的 @@" (因為附近其他家的水塔蓋都健在)
心得是原來水塔蓋沒有綁繩固定會被吹走,後來找了個繩子(非電線或鐵線)固定起來
又過了n年(?) 某天回魂想說上頂樓查看需不需要清洗水塔,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水塔蓋又不見蛋了,然後往水塔裡望去都是厚厚的沙,嚇屎人,原來固定水塔蓋的繩子經風吹日曬雨淋後斷掉了,所以水塔蓋又離家出走了
立馬去買一個水塔蓋補上,這次學聰明了,跟鄰居一樣,用粗電線來固定蓋子,看你還跑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