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M640MB 開機出現USB短路訊息

楼主(2024-06-11):
問題:1.插上USB 2.0的排線至主機板上開機時會出現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經過排除後確定是主機板上USB 2.0 的插槽導致的 ,請問各位前輩們知道是主機板上的哪個零件損壞了嗎
        2.不好意思再請問一下前輩們(圖二)的IC晶片功能是甚麼

楼主:
各位前輩不好意思 IC晶片的型號是C34TJ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不好意思 IC晶片的型號是C34TJ

可能是AZC099-04SP.R7G
貼片靜電保護ESD芯片

量一下每個小六腳晶片Vcc對地值,短路的取掉就好了。一般中間腳一個是電源一個是地,直接二極體檔量中間兩個腳就可以,為0的就是壞的
可先拆掉不裝開機看看會不會報錯

网友B:
個人不會檢查細小零件

主機板上USB 2.0 的插槽有數個,換其他插槽試試,注意接腳正確,USB 輸出板補焊接

网友C:
除了獅子魚大所說的ESD元件,還有USB_OC這個信號的分壓電阻是否有異常要檢查。

可參考以下小弟拙作的案例。

ASUS D640MB MAIN BD rev.1.0 USB過流保護案例分享 | USB_OC#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739-1-1.html

另外在搜尋引擎中可善用,輸入『site:https://bbs.pigoo.com  關鍵字

來找論壇內相關關鍵字的所有文章,如USB_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AZC099-04SP.R7G
貼片靜電保護ESD芯片

謝謝前輩 測試過了這顆ESD芯片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不會檢查細小零件

主機板上USB 2.0 的插槽有數個,換其他插槽試試,注意接腳正確,USB 輸出板補焊接

謝謝前輩 也有補焊過還是會跳錯誤訊息,換插上另一個USB2.0的插槽正常不會跳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獅子魚大所說的ESD元件,還有USB_OC這個信號的分壓電阻是否有異常要檢查。

可參考以下小弟拙作的案例 ...

謝謝前輩 問題已解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 問題已解決

若能說明故障問題點在何處,對這帖文章就能提昇一定的參考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能說明故障問題點在何處,對這帖文章就能提昇一定的參考價值。

現在我回文解答前,
會先看發問者的發文紀錄,

只會當伸手牌,別人好心提供解法,
修完卻完全不回饋分享經驗的,
一律拒絕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