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W2600VS 無法開機

楼主(2024-06-11):
LG 液晶螢幕 型號:W2600VS

拆開簡單用三用電表測量
1. 插上電 單測電源板 輸出電壓正常 跟板上標示的5V/15V 一致
2. 接上主板 可開機 背光也能持續點亮
3. 但是將LVDS屏線接上液晶螢幕 主板便無法開機
4. 在未接屏線 主板能開機的狀態下 測量屏線供電5V有輸出
5. 測量液晶螢幕邊板(邏輯板) 未發現短路 保險是好的

經Google查詢 這個故障好像是這款液晶螢幕的通病
在 痞客邦 查到 一篇文 故障描述雷同
板主有找出故障原因是在主板上
但未明確說明主板上哪個元件故障

想請教大家 倒底是哪個元件故障
對了 晶振 換過 故障依舊
主板上的 三端穩壓管 輸出電壓也都正常

网友A:
可能是控制 5V 輸出到 tcon 的 mosfet 有問題~
可以臨時拆除 mosfet ~
再接線直連 5V 到 tcon 試試看~
如果可以~再更換 mosfet 試試~

很少很少遇到 monfet 損壞~
所以也不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控制 5V 輸出到 tcon 的 mosfet 有問題~
可以臨時拆除 mosfet ~
再接線直連 5V 到 tcon 試試看~

這個部分 也檢測過了
用可調電源輸入5V屏供電
可以量到VGH/VGL/VCC

网友:
一般來說,會先把電容都換掉,主晶片附近的優先

楼主:
不好意思 新手發文 權限不夠 無法貼網站連結
麻煩好心的資深網友幫忙 Google
標題 LG W2600VS 送電無反應
將網站連結回覆在此篇文章
因為故障雷同 那篇文 詳細描述了故障狀況
就是沒有明確說明最後檢修出來的故障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