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亮王 ESC23L-EXS E 23W 2700K 省電燈泡有滋滋聲伴隨些微閃爍好像快燒掉的感覺

楼主(2024-06-11):
請問各位有遇過省電燈泡會亮,但燈座附近有滋滋聲伴隨些微閃爍好像快燒掉的感覺。

換了一顆省電燈泡也是一樣,後來開久點會熄掉,應該是燒了...點不亮。

索性拿電表確認AC電壓為75V,燈座金屬刮除氧化之後還是一樣(這顆燈具是放置在遮雨棚外)

是線材造成的?還是有其他因素造成壓降?

有量同樣是戶外線路、不同loop插座電壓為110V。

感謝各位先進幫忙~

補充內容 (2024-6-12 12:58 PM):
帶燈開關亮度明顯弱很多

補充內容 (2024-6-12 09:23 PM):
帶燈開關ON 阻值正常,排除故障可能。

网友A:
你的情況比較像 燈座與電線相接那面比較有問題
尤其是使用條件: 移動頻繁拉扯線頭受力

另外題外閒扯一下: 室內固定環境
一般常遇上的是 燈座內與燈泡接觸的簧片內縮
尤其是各家燈泡接點突起弧度並不一致  新舊品牌 更換後 遭遇接觸不到

我就在遇上例子  商場購買結帳櫃檯例行當面拆封測試  結果不亮 那結帳櫃員不急不忙關電拿起 尖嘴鉗舞弄一番讓簧片外翹一下  ...然後 重測就好了
我拿回家 一安裝就不亮  想了一下  也學著商場那一幕  操作一番 搞定

後來我複盤檢討一下 為何 燈座簧片 如此糟糕
因為現在很多東西都很簡略  未必像從前實誠

网友B:
直接更換防水防塵吸頂燈

网友C:
AC電壓75V是測量哪裡呢?
我「猜測」可能是線路要斷不斷,中間要斷不斷產生高熱將電線和塑膠皮融化在一起行程高阻抗,造成電壓被分散,也因為電線要斷不斷所以可能會有火花或是燒焦味,只是還好你接燈泡而已,接個高瓦數的應該就直接燒斷電線或斷點,讓你可以很明顯看出哪裡線路有問題~

P.S戶外線路有水等等,要注意安全與絕緣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電壓75V是測量哪裡呢?
我「猜測」可能是線路要斷不斷,中間要斷不斷產生高熱將電線和塑膠皮融化在一起行 ...

感謝t大分享經驗

是直接拆燈泡,與燈座的接觸點。

目前是拆下燈泡不用,短期不方便而已,至少不會造成安全疑慮。

白天抽空往電線連接點前,查電壓是否因為年久阻抗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情況比較像 燈座與電線相接那面比較有問題
尤其是使用條件: 移動頻繁拉扯線頭受力

感謝Simon大提供意見

燈座是固定在鐵皮梁柱,沒有應力作用。

反倒是濕氣是蠻嚴重的,之前用的GE省電燈泡金屬螺絲紋都鏽蝕成綠色。

燈座簧片...把它考慮進有嫌疑的因素之一。

應該會往源頭去確認電壓狀況是否有改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更換防水防塵吸頂燈

感謝E大分享防水防塵的方案~

先排除電壓壓降問題,再考慮改善燈座問題。

网友D:
牆壁開關或者有電子開關話也可以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牆壁開關或者有電子開關話也可以檢查一下。

感謝C大建議~

牆壁帶燈開關昨天已拆開確認ON/OFF阻值,是正常的。

就剩下線材與乘載負載燈座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