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65吋電視過熱是啥問題(型號ua65au8000)

楼主(2024-06-13):
三星65吋電視過熱  會是什麼問題?
螢幕最下方漏光會是什麼問題?

三星 型號: ua65au8000

1 .原先電視
第一天突然暗3/4
第二天就全暗了
因為第一天剩1/4亮的  畫面正常
故推測  是背光燈條壞了

2. 從淘寶買燈條後, 回來置換
但置換前我沒測燈條是否正常  是否過熱
就直接置換新燈條

3.  而舊燈條 確定燒掉了  很多燈株有小黑點
其中有一條  有3個燈珠燒到掉了

4.  換好新燈條後,可正常開機有螢幕但幕最下方會漏光,過沒多久會部份變黑 ,我原以為是液晶面板被我壓到用壞, 但關機後再用布推一推就正常了
再開機又是發生同樣的情況

5.  我重拆機殼到電源板的部份, 發覺是過熱
剛好最下面左右兩邊 一半熱  一半不熱
也剛好是1支燈條的長度

6.  但我想了很久會是燈條的問題嗎
因為上次也是壞燈條而且還燒掉3顆燈珠
難不成我買到壞的燈條
或是電源有問題  不然怎麼會過熱
導致燈條燒掉

再麻煩給個意見

圖下  紅色直線是發熱處

网友:
壓克力導光板可能沒有裝好吧

网友:
那就先改看看能不能把LED亮度調低一點
電流下降自然溫度就降了

网友:
以前三星也遇過類似的

也是一邊比較熱,但它就單純是並聯的燈條,

怕它燈條到電源板的卡榫鬆了,焊死也沒改善

拆開看是不是LED膠條沒黏好也不是,只能把亮度改低點讓他不那麼熱

如果過段時間又燒壞,換間商家買燈條再試試

楼主:
今天又重新拆了一遍螢幕 ~  先講結論  應該是有一支新買的燈條有問題,會過熱到發煙

過程

1. 拆機前本來是問賣燈條的老闆,是否燈條有問題
老闆說  應該是恒流板有問題  (但這個我不會修,只好先跳過這部 )
(這台電視只有主板+電源板,無恒流板 )

2. 就想說 測一下燈條好了

2.1
我用可調式直流電源(+三用電表的針筆) 去測 電視的 LED 燈株, 但這個我測不出來
可能悍點在燈條的底部, 測不太到
(PS: 我會測家用 LED 燈泡的燈株, 所以應該不是我技術的問題)
2.2
我看了一下原來燈條的位置,確實我自已有部份浮貼, 所以有可能散熱不好
所以我把燈條+黏貼的地方 ,全部除膠 (要用去貼紙的溶劑, 酒精沒啥用)
再重新點燈,一樣過熱發煙 ~
2.3
我量了一下電源板出來的燈條電壓, 有2條接燈條的供電線  各約196V  (蠻穩定的)
這個燈條的規格, 燈株是 3V ,一條有64個LED燈株  (3Vx64 = 192V)
跟我電源板供電的電壓差不多~  假設是恒流板有問題
那照道理, 我另一條好的燈帶用的 供電線 應該是正常的
那就交換測,  好的供電線 + 會過熱的 LED 燈帶  =>  結論 一樣過熱發煙

所以至此  我大概就猜這支過熱的 LED 燈條有問題 (雖然是淘寶新買的)

2.4  (圖中黃線)
把過熱的 LED 燈條往上移,移到散熱較多的鐵板上, 一樣過熱、發煙
那應該就不是最底下 (圖中紅線)  原來的地方散熱不好的問題

2.5  其實我也想把過熱的燈條 那條電源線測一下+ 另1條好的燈條測一下
奈何好的燈條已黏死, 那條電源線太短了 就做羆了

3.  其它,待測漏白光的部份
目前的想法應該是機殼沒裝好, 雖然應該沒辦法裝到很好
有些卡扣 拆下來後 要裝回去 就是不太密合

另外 電視有個透明板 ( 淺藍圈圈的部份 )
透明板上有一條黑色的線 是用來黏合一塊白色的塑膠紙
我一直在想 三星沒必要在白紙上用黑膠黏合 白色的那張塑膠紙

合理的推測,  剛好那條黑線在 LED 燈條的上方 ~
應該就是用來 把燈光照出來 一格一格 LED 陰影給消除掉
不然白紙為啥不用白膠 OR 透明膠黏合呢 ?

忘了說   黑線的部份, 當初拆舊燈條時  有黏到3顆 LED燈株在黑線上面, 所以 我有這部份在 透明板上的 黑線,  所以才看到黑線有中斷的部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又重新拆了一遍螢幕 ~  先講結論  應該是有一支新買的燈條有問題,會過熱到發煙

過程

你第一張照片的接頭已經發黑了.處理不好就會短路冒煙
通常賣家出的燈條都有點過,拆裝的手法以及細節很重要
換一家買也行

网友:
既然是196V,算一算合理!
那你要不要點亮時去確認會燒的那些燈珠電壓?
如果符合3~3.1V,那應該不會燒才對?(或樓上建議調低亮度,讓他不熱)但這樣你需要組裝起來>
如果真的燒到冒煙~我覺得登珠應該有受傷。最快在買一套測試看看

楼主:
0623 update  裝上另1條新燈條一樣過熱,  我把另一條好的燈條 接到過熱的電源, 發覺好的燈條會閃爍     懷之前有量過此燈條約196v很穩,  主板上的電容也有量過無短路開路  目測無漏液,   目前打算把 冷地的小電容拆下來量有效值   另外熱地的大電容  也預計拆來量有效值

网友:
你寫2的那張圖.LED燈條有用雙面膠黏在呂版上嗎?如果沒有會熱到冒煙是正常的.再開久一點LED脫落都有可能.甚至你用手去摸還會燙到出水泡.其實不用去糾結哪條比較燙.裝上去看能用多久就知道了.反正買都買了.你也不能退

网友:
以前有試過新的側燈條沒黏在散熱片上,開機不到10秒就冒煙,LED掉下來,就知道它有多燙了

再換一條黏在散熱片上的就正常了,怕它太熱也是會把電壓改低點

我覺得會一邊熱是三星某些機種的通病,明明是2條同品質的燈條並聯在一起,

我也是裝好改低電壓,看到它再燒掉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