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10U 堪用文書機(無變壓器)

楼主(2024-06-14):
交易方式:

拍賣平台:7-11 取貨付款,$2100 不含運

規格:

15吋 Full HD 窄邊

Intel® Core™ i5-8250U 處理器 (4核8執行緒)

4GB DDR4 記憶體x1 (佔用1、共2插槽)

500GB 2.5吋 SATA SSD 固態硬碟 (時數僅參考,因為有重灌會再加時間)

M.2 插槽:空  (此機只支援 M.2 SATA)

無光碟機、非發光鍵盤、無數字按鍵

電池可蓄電

沒有變壓器,附 Type-C 轉 DC 4.0 x 1.35 誘騙頭

說明:

二手品,硬碟、記憶體、電池都是使用過的

這台外殼比較差,較多磨痕、掉漆

螢幕雖然有鍵盤印痕,但有貼 保護貼,所以印痕應該是在保護貼上

此機安裝記憶體及硬碟都必須拆機才能更換,有兩顆螺絲在腳墊下面

螺絲長度不一,如果要拆要做記號,如果鎖錯 C殼表面會凸出

--
只要有 65W 以上 TYPEC 支援DP的變壓器 + Type-C 線就可以使用誘騙頭,

筆電雖然都是19V、19.5V變壓器,也可以使用20V

這台我使用 紫米65W 使用超過三個月都沒問題

補充內容 (2024-6-14 10:42 PM):
下午已於其他平台售出,謝謝。

楼主:
之前以為電池充不滿是老化或是需要校正,查了一下官網有說明:連結

因這台卡在97%,有時筆電移位置拔一下插頭、或是1、2天沒開機,電池剛好掉了一點電就會像下面第1種情形

所以就拔插頭讓電池低於 94% 後再插電讓它充,就可以充到 100%

雖然不是很重要,但沒看到100%就是覺得怪

--
電池充不滿有兩種情形

1.電池卡在 96%~99% 的問題如下

2.安裝了 ASUS Battery Health Charging

可能選到了 60% 或 80% 的模式,試過最佳保養模式,到60%就停止充電

网友:
楊大夾.我排筆電.工作上使用不用太高階

网友A:
我反而是對這個『誘騙頭』有點興趣,搞錯重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反而是對這個『誘騙頭』有點興趣,搞錯重點

我有測過是可以,我也有買學姊那DELL 130W

我現在懶得用可調電源,現在筆電除非電競型,一般都低於65W,也不像以前非 U 系列都 90W

弄個USB電流+誘騙頭,看看電流會不會跳變。要燒機才會用可調

网友:
有興趣,排筆電

网友:
感覺好像都不用看內文的
看到黑影就開槍  那會誤殺的

假如能排 小弟也想排
但無奈已於其他平台售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