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A515-52G-50KE 背蓋問題 背蓋拆開無法電池過電開機

楼主(2024-06-15):
請問ACER+A515-52G-50KE 背蓋拆開後無法過電開機  請問版上前輩這是被蓋上有什麼裝置嗎 ,還是主機板亦或哪個螺絲有機關呢?

网友A:
背蓋那個孔,戳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蓋那個孔,戳過了?

楊大俠 我主要是要問,是哪裡的設計讓電腦會拆開背蓋後斷電?

网友:
我看這台沒這設計~網路上圖片也查過了,只有那個孔的按鈕

也有可能我眼花,下面有檔案可以查

LA-G521P 電路、點位:

网友:
拍張主機板照片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背蓋斷電有的是光感應元件,或光敏電阻,新款飛行堡壘,ROG都有這個元件了,最早看到是在ux550系列 約在2018左右某些機型就有導入,(是否還有更早的不曉得), 樓主這款看起來沒有設計此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