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想像以黃金作為烙鐵頭嗎?

楼主(2024-06-17):
黃金不會氧化 不會腐蝕 不會生鏽 , 有這麼多優點 , 可以當烙鐵用嗎?

网友A:
不說人性與價格成本
只談 材料性質, 當烙鐵頭(tips)用... 金會逐漸融進加熱的錫料 一起轉移成為焊接物上的焊料  還有...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說人性與價格成本
只談 材料性質, 當烙鐵頭(tips)用... 金會逐漸融進加熱的錫料 一起轉移成為焊接物上的 ...

黃金要加熱至1065攝氏溫才會溶化, 烙鐵不至於使金逐漸融進錫料

网友:
您可以拿一般的烙鐵頭,然後請熟識的電鍍工廠,請他們鍍上金粉。只是能不能吃錫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黃金要加熱至1065攝氏溫才會溶化, 烙鐵不至於使金逐漸融進錫料

https://www.researchmfg.com/2012/04/au-thick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黃金要加熱至1065攝氏溫才會溶化, 烙鐵不至於使金逐漸融進錫料

會溶損是其中之一,還有硬度問題,烙鐵頭接觸焊錫也會磨損,我正在用鉻鋯銅條 ,製作吸錫頭,你可以參考查看看。

网友:
要當烙鐵頭首重要傳熱好,看導熱率這張表就知道應該用什麼材質來當烙鐵頭了。
鑽石導熱最好了但是他不吃錫,銀比銅更好所以有廠家在發熱芯與烙鐵頭接觸處用上鍍銀,金在這點還比銅還要差這就是答案了。

烙鐵頭第二項要點是要耐用而不只是耐熱而已,硬度與耐腐蝕很重要,所以烙鐵頭會在銅芯表面上鍍鐵再鍍鎳、鉻與錫。
太軟的貴金屬在這項要求也不達標,注定與烙鐵頭無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黃金要加熱至1065攝氏溫才會溶化, 烙鐵不至於使金逐漸融進錫料

黃金要加熱至1065攝氏溫才會溶化,是這樣的沒錯!

金和其它金屬混合的話溶化可能不需要很高溫度
共晶系統或共熔系統(英語:eutectic system),冶金學名詞,是指兩個不同化學物質或元素,在以某一特定比例混合後,能夠在比各自熔點還要低的溫度下,進行加熱熔合,形成均勻的混合物(mixture)。用來形成共晶系統的混合物被稱為共晶混合物或共熔混合物(eutectic mixture),形成的化合物被稱為共晶組成物或共熔組成物(eutectic composition),而這個熔合溫度則稱為共晶溫度或共熔溫度(eutectic temperature)。

网友B:
自然還原性~~

放著放著,就軟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然還原性~~

放著放著,就軟掉了。

金口玉言 這句話 值得深思

网友:
首先,坛子恢复了,老大辛苦!

的确啊,理想中的烙铁头肯定是要传热相当好,这样就能解决回温的及时性问题。但实际是,不光材料问题,而且烙铁头的形状、体积都是影响导热途径的掣肘。

比方,目前很流行的采用C210头子制作的USB TYPE_C烙铁笔,因为头子小,所以空载加热快、化锡只有3秒的样子,让人感觉很牛逼。但是,遇到大热容的焊接目标物,立马捉襟见肘。

这是因为,一则头子小,热容小,储热少;二来,头子尖端与目标物接触少,热阻大。这样一来,一方面热量无法顺利、及时到达目标物,另一方面温度传感器又不能及时感受到真实的温度下降,导致回温不及时——结果是,空有充足的电能供给,却不能及时输出。
表现为,设定标准的焊接温度,比如280℃下,60W峰值功率,即使遇到大焊点,实际输出功率才20W徘徊。除非你提前将烙铁温度设定为更高,比如320℃,提高发热端与输出端的温差。
但这样带来个实际问题,就是当烙铁头脱离焊接目标物,烙铁头迅速回到高温状态,不说下次焊接对高温敏感件的危害,如此长久空载高温对烙铁头也是减寿的,不是吗?

所以,除了导热材料的改进外,还理当让温度传感器尽可能得靠近烙铁头输出端,尽量让它能真实、及时反应目标物的温度,才能让回温更迅速,让功率供给实实在在地得以体现。

之所以说那么多,俺不久前又入手了款使用C210烙铁芯的笔式焊具FNIRSI HS-02B,类似的产品之前也很多,存在的问题就和俺说的一样,有力使不出来的样子。当然,是俺对小头子烙铁的应用要求有点高了吧,想一头通吃。
但不管怎样,你既然设计成百瓦的功率,理应能在安全焊接温度下正常输出,而不是什么设定到危险的4XX℃才可以满功率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