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MS-16JD,正常開機螢幕不亮

楼主(2024-06-17):
微星MS-16JD原本面板故障換好面板測試約三小時面板暗掉
然後就亮不起來,測試過螢幕跟排線,外接螢幕都正常,求圖及求解
感謝各位先進

型號

型號

型號

機板的

機板的

機板上的

交叉測過螢幕排線

交叉測過螢幕排線

沒19v電

沒19v電

無電

网友A:
有換回舊的面板開機看看?

電壓是在後面的腳,前面 1、2腳 是 GND

33~36 +3V_LCD
38~40  PWR_SRC 公共點電壓

MS-16JD .rar (2.05 MB, 下載次數: 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換回舊的面板開機看看?

舊的本身就不亮,換新的後可以亮,約3小時熄掉就不亮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舊的本身就不亮,換新的後可以亮,約3小時熄掉就不亮了...

有用手電筒照螢幕有畫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手電筒照螢幕有畫面嗎

有照過,沒畫面

网友A:
面板是走 eEP ....

測試三小時是有燒機?

INTEL 集顯的驅動更新看看,如果是一開機就沒畫面,那就不是驅動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是走 eEP ....

測試三小時是有燒機?

沒燒機,只是正常使用上網順手下載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換回舊的面板開機看看?

電壓是在後面的腳,前面 1、2腳 是 GND

感恩  下載來試試

楼主:
引用 楼主:
沒燒機,只是正常使用上網順手下載歌

對了,我使用外接安裝系統驅動更新bios都正常,就是面板不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換回舊的面板開機看看?

電壓是在後面的腳,前面 1、2腳 是 GND

很不幸 公共電壓都有,3v全無 慘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不幸 公共電壓都有,3v全無 慘

那就找 PU12 ,電感 PL9、在面板插座左下角而已,

PU12 的 EN 是從南橋來的,如果 EN 沒有,

那就測 PL9 沒短路的話,從別的地方借給它 3V 電試看看

--
面板有吃 19V、3V,一個是背光、一個是面板電路供電?這我也不懂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

网友:
昨天看了這貼我覺得應該是屏幕背光問題 ,開機時用手電照下屏幕試一下,如果有畫面應該是背光有問題,對電腦屏幕不是很懂,但前幾天我diy了一臺電視機,就是這種問題,最後確定是背光,到一定時間後自動關閉,正在尋求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