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一個汽車冷氣異常維修小案例

楼主(2024-06-21):
不同工作地點的同事的車子冷氣異常,坐他車時也遇到,

他的形容是,有時運轉得很好,有時就吹不冷。

說車子一直是在原廠保養,開去檢查,又都是頭好壯壯,沒有異常,車廠師傅沒判斷出原因,也不好意思教同事試著更換金額較大的設備。應該是進廠檢查2~3次,車內溫度有時會不舒適的情形沒有改善。

後來是聽公司老闆介紹,不久前到一間私人維修廠修理後,已經可以吹得涼冷。

最近遇到他,問車子冷氣情形。算是聽他抱怨。

說換了幾個「小單元」,名稱不熟悉、就忘了。還有一聽就是大單元:「熱排」、「壓縮機」...。

實際,他說是溫度偵測器故障,換了才真的正常。他在換「大單元」之前也跟維修廠老闆提過,但是老闆回答說那個很少故障。結果,一千多元的溫度偵測器故障,總共花了他約4萬元。

只有正確找到故障原因,才能一勞永逸、並避免多花錢。

网友A:
在不確定故障元件的情況之下,應該都是便宜的先換!

不過通常佛心的老闆活不下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不確定故障元件的情況之下,應該都是便宜的先換!

不過通常佛心的老闆活不下去。 ...

其實各行各業.摸熟就是師傅,只是現今款式太多,要靠服務鑽前的.只剩品牌維修廠,但是太佛心活不久。

建議常用車的;5-6年換車,用少的;就買自己熟.又可diy的車。

网友:
請問知道車子廠牌形式嗎,會不會是有恆溫空調,溫度偵測器故障導致不定時混熱風

小弟的26年NISSAN 341 上個月才進廠修冷氣,14000大洋,換了蒸發器散熱器膨脹閥乾燥瓶,外加灌冷媒

原因是散熱器破了漏冷媒,26年老車有些零件已經有掛點危險一次更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各行各業.摸熟就是師傅,只是現今款式太多,要靠服務鑽前的.只剩品牌維修廠,但是太佛心活不久。

建 ...

真的是經典

恆溫空調的車,蒸發器跟熱水排、風門都在同一個系統內,拆空調要儀表全拆,大工程啊

楼主:
許多用品都會發生故障,恕不補充車子廠牌、型式,以免誤會是品質問題。

想表達車輛技師應該是專業,能夠用合宜的角度幫消費者解決問題,結果是消費者花錢買經驗,就不值得。

老闆認為最不可能出問題的偵測器,其實也會故障,這是經驗一。

前面前輩也說,對於沒有把握的異常情形,也應該是從低價值的品項先換,這是經驗二。

多聽、多學,可以少花冤枉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許多用品都會發生故障,恕不補充車子廠牌、型式,以免誤會是品質問題。

想表達車輛技師應該是專業,能夠 ...

關於修車分寸拿捏看運氣,有時後很看重師傅人品的,畢竟這是餬口的生意。

至於

經驗一 : 成熟的產品每個零件都有標準化規格與檢測方式,不應該出現專業上失誤的問題。
經驗二 : 用試誤法的修車法式,這就ㄛㄛ.......................................................這就不好說了。

网友C:
小弟的老雷諾上週有開撞風才會涼,
停下來就不涼,
還順便拉高水溫,
結果是散熱風扇碳刷磨完了,
原廠風扇要萬把塊...
當然是選整理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弟的老雷諾上週有開撞風才會涼,
停下來就不涼,
還順便拉高水溫,

有這些症狀判斷,可以發動後開冷氣開引擎蓋,正常車只要發動後開冷氣,應該全部風扇會恆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這些症狀判斷,可以發動後開冷氣開引擎蓋,正常車只要發動後開冷氣,應該全部風扇會恆轉 ...

不愧是老司機,
三十年前老爸真傳拉高水溫的第一式就是開空調切到暖氣,
那天看水溫拉高就快停路邊,
ac開下去一直聽到壓縮機反覆過熱跳脫的聲音,
敲一下散熱風扇馬達偶爾會轉一下,
只能賭路上不塞車能撞風就行,
老天又幫忙下雨散熱才能平安開回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愧是老司機,
三十年前老爸真傳拉高水溫的第一式就是開空調切到暖氣,
那天看水溫拉高就快停路邊,

不過開冷氣會增加引擎負擔,要隨時監控水箱溫度

開暖氣及最大風力有聽過用在省油比賽增加引擎散熱,只是在夏天對車上人員是很大考驗

网友E:
看完的真很無言,修東西不知道只能任老闆下定論!但也不ˊ知道要如何預防?多爬文~但熱門的車還有,冷門的車就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完的真很無言,修東西不知道只能任老闆下定論!但也不ˊ知道要如何預防?多爬文~但熱門的車還有,冷門的車 ...

老車還好,新的電動車啥都電腦控制,連門把車窗也是,壞了都不知從哪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