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真空封口機抽真空不停修理改造

楼主(2024-06-22):
多年前在蝦皮隨便買了一個便宜的真空封口機,一直都還算好用。最近使用發現,按「真空+封口」(上邊的按鈕),抽真空不會停,所以也就不會自動轉到封口模式,只能抽到一個地步,手動按下邊的按鈕「封口」。「真空+封口」的運作,是持續抽真空,直到封口結束。而手動按「封口」的操作,抽真空就會停止運作,以至於真空效果不好。

真空封口機

真空封口機

於是打算打開看看,到底是什麼問題。之前有先看這篇,以為抽真空就是定時,沒有監測壓力。但看了半天電路板,也沒看出來有可能是什麼元件損壞導致定時失靈。反而看到中間這顆,裡邊有點黑黑的,不知道是燒壞了,還是有什麼東西。查了一下,才直到這顆是負壓開關。裡邊黑黑的,可能是之前抽真空吸進去的某些湯汁。

負壓開關

負壓開關

猜想應該是抽到一定的負壓之後,這個開關閉合,機器就會切換到封口,同時真空不停。於是找出來一個開關,替換負壓開關,接上線試試看。果然沒問題。如果是這樣可行,乾脆給它改成手動切換封口好了。在外殼上稍微銼出一個孔,把線接出來。使用時還是按「抽真空+封口」按鈕,只是在抽到一個程度時候,改成手動撥動開關,機器就會開始封口。試用了一下,完全沒問題。以前抽有液體的時候,還是會擔心吸進去太多液體,改成現在這樣,可以看好抽的程度就開始封口,也許還更好用。

改裝的時候,本來沒有把負壓開關塞回去,但發現抽真空的腔體漏氣,還是要塞回去。實際上,用其他東西,只要把這個孔堵起來就好。

負壓開關

負壓開關

看電路板的絲印,應該是很容易調整110v和220v的設定。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背面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正面

网友A:
加熱絲若是AC驅動,110/220怎改也不完全。稍早前有人遺撼殘念,只能改到直流泵運作成功。

网友:
你確定你的抽氣機正常嗎.真空度沒達到當然開關不會動作.

楼主:
是不是真的抽到某個真空度的數值,我不知道如何測量,也沒有儀器測量。從使用角度來說,目視和手感都跟沒有故障之前沒區別,至少對我來說是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熱絲若是AC驅動,110/220怎改也不完全。稍早前有人遺撼殘念,只能改到直流泵運作成功。 ...

這個沒有細看,但至少這片PCB應該是可以110/220切換,但加熱絲是不是要跟著換,就不得而知了。稍早的那篇有看到,也是看了那篇才想拆開看看,也才發現這兩個機器的結構很不一樣。

网友:
感謝以上的解說,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