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島健身車維修經驗心得

楼主(2024-06-24):
健身車伺服系統維修心得

> 沒有挫折就無法積累更深入的經驗.
> 沒有工具就難快速解決問題.
> 網路搜尋問題,可以加速知識擴展,但需要靠熱心人士的付出.
> 正向的世界讓事情更加順利,利人利己.
> 為天下樂於助人的人 歌頌禮讚.

一共有四個"拉線馬達"
A 原來的伺服機(拉線馬達)
B 蔡兄送的大藍(故障品)

各個拉線馬達故障敘述
A: VR 故障 齒輪崩壞

B: 馬達因固定螺絲會卡住,無法定位,發現VR 已經損壞

C: 馬達工作電壓不明,拉線板固定,行程固定.

D: 拉線板與 A B C 不同,無法使用在目前的健身車.

> 維修發現的問題如下:
. 因為 B 使用的VR 和A C D 不同,若是使用需要機械修改,也就是手柄要鋸短,要挫磨,挫磨可能導致損壞(待確認)

. 以 D 的VR 修改給 B 使用發現VR故障,可能是原品質就不佳或是經過加工(磨,鋸)後就壞了?

. 使用外加電壓3.5V 給馬達拉動鋼繩都沒有問題,使用 電子錶送出的驅動馬達電壓 +1.5V 和 -3.5V 無法讓拉繩順利動作,
  因而判斷電子錶的橋式電路(如圖)故障,更換上4個電晶體Q10~Q13後正常可以驅動

. 原電源為 6V 1A 傳統變壓器,在 VR 處量到電壓 5V. 使用外接電源供應 6V 在VR 處僅量得 4V.

. A B C 不能共用,因為 B C 馬達的電極紅+黑- 加電壓時候伺服機的轉動方向相反,所以接腳需要"改變".

. 磁阻飛輪過緊,拉線馬達使用外加電源3.5V是可以拉動,但是使用電子錶電路驅動時候就無法拉動,拉線馬達無法拉動磁阻飛輪的鋼繩,
  尤其是磁鐵緊貼飛輪時造成很大的吸力(阻力)讓伺服機拉不動.

. 電源啟動時拉線馬達會回到"零點"(VR 電壓為 0V,阻值為 0 ohm),若是 拉線馬達 VR 回授電壓無法為 0V 就會E1 異常.

. 所以要避免飛輪和磁阻磁鐵過於接近,磁鐵的位置要遠離飛輪,初始要手動往軸心方向,這樣就不會"拉不動",這非常重要!!
. 使用外加機械調整鋼繩的行程,以免拉不動鋼繩.

. VR 品質很重要應該直接購買同型的 VR 避免因為 加工VR 軸柄而損壞 VR. 網路建議 使用 日製 ALPS ,但是很難購買得到.

. B C 的軸柄長度不相同. D 型電位器不好購買,還有耐用度很難評估

請問這一個IC 是甚麼編號?

网友A:
VR手柄太長的話,可用老虎鉗剪短,
再用銼刀磨掉毛刺,不會造成VR損壞,
(老虎鉗鋼材要買好一點的,鉻釩鋼、S2鋼)

VR可用異丙醇清潔保養,
但如果阻抗完全open,就得換新了,

日製ALPS,淘寶可買到,但價格不便宜,
另外,ALPS 封閉型的VR,外觀尺寸和一般VR不同,
就算柄長一樣,仍可能無法塞進原模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手柄太長的話,可用老虎鉗剪短,
再用銼刀磨掉毛刺,不會造成VR損壞,
(老虎鉗鋼材要買好一點的,鉻釩鋼 ...

目前發現在CCW 到底的附近應該是低電阻,結果是超過5K ,還沒有拆開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