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伊頓飛瑞 C-3000F C3000F UPS 不斷電

楼主(2024-06-24):
Eaton飛瑞3KVA On-Line 在線式UPS不斷電系統 C3000F

用兩年後,就某天設定放電排程,突然就電池充不了電

面板電池指示燈就開始叫

WIN10系統 用 Putty 程式,Q、Q1、QT指令也沒辦法消除

原廠是說 供電模組壞了,換整塊板子報價快1萬

楼主:
1.還是真的時間到就要把8顆電池全換掉?
2.終端機還是要用XP內建終端機嗎?

网友A:
你用WIN10系統 用 Putty 程式,Q、Q1、QT指令時候, 每條指令它都有沒有反應...如果沒有反應..可能要確RS232連接有沒月什麼問題?之前我是舊型旳C3000,也是卡RS232通訊上搞了一陣子..才搞定它....(之前就是什麼還有一個擴充插槽,現在改智慧插槽, 如果有加裝卡..最好先移除..再進行指令清除後再安裝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WIN10系統 用 Putty 程式,Q、Q1、QT指令時候, 每條指令它都有沒有反應...如果沒有反應..可能要確RS232 ...

數值有出來,跑完 Q、Q1、QT 還是一樣叫
明天再拍個照片上傳

网友:
電池換新吧 !

伊頓飛瑞EATON C-1000F UPS換電池教學(含警報消除)
https://tallyups.com.tw/blog001.aspx?id=8
資訊出自 港都狼仔

楼主:
附上  Q、Q1、QT 數值資料

影片
https://streamable.com/zz41ib

楼主:
標註一下
台灣是伊頓飛瑞 Eaton
大陸是山特 Santak

山特 Santak C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