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實例] BENQ E55-70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失敗案例

楼主(2024-06-24):
BENQ E55-700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維修失敗案例

1.型號~BENQ E55-700

2.待機紅燈亮消耗功率0.2W

3.故障情形~開機後有聲無影有背光,消耗功率約99W

4.內部照

5.電源/LED恆流二合一板

6.主機板

7.面板型號

8.WIFI模組

9.邏輯板(T-CON)

10.開機測試邏輯板 VGH 電壓為12V(明顯太低了~一般大型液晶顯示器 VGH 為24V~29V之間)

11.VGL 電壓為 -7.9V~正常

12.隨機先斷開面板右側排線測試,VGH 電壓為28V恢復正常

13.此時翻起電視查看左邊畫面也恢復正常了

14.接著檢測面板右側位址板濾波電容 (MLCC) 都沒有短路低阻抗現象,故判斷面板玻璃內部電路有短路,導致 VGH 電壓被拉低,最後電視以報廢結案

网友:
華興光電D07系列面板壞的很多.幾乎是過保固都壞面板沒畫面灰屏了.技改壽命也只是物盡其用撐多久算多久了.有的看起來還很新就只能報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