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TL-55ZX800D 液晶電視畫面發黃維修實例

楼主(2024-06-24):
CHIMEI TL-55ZX800D 液晶電視畫面發黃維修實例

1.型號~CHIMEI TL-55ZX800D

2.待機白燈亮消耗功率約0.35W

3.開機成功後白燈滅消耗功率約51W

4.故障情形~開機畫面字跡黯淡發黃

5.內部照

6.電源板

7.背光驅動板

8.主機板

9.120Hz倍頻板

10.T-CON

11.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2.面板取下後發現均光片第二片變質發黃(問題點),早期面板設計用料很足(均光片+擴散片共5片),所以變質這片直接移除掉就好了

13.舊燈條依舊可正常點亮,但是燈珠已老化光芒衰減

14.新燈條更換完成,點亮後光芒強勁

15.於熱機測試期間30分鐘左右,畫面會突然出現短暫雜訊,後來把倍頻板電解電容全部更新再熱機
就沒發生異常了

16.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能否私訊,如此維修需要若干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私訊,如此維修需要若干費用?

我報1500,他硬塞給我2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報1500,他硬塞給我2000。

是因為我的聲寶32吋又死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8169-1-1.html

這次是背光完全不亮,感覺不是換換電容可以解決的。
已經壞了兩星期了,到現在還沒拿下來。
這個是感覺怪怪時拍下的,不是中間特別亮,是看到的亮處兩邊稍微黑黑的。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