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rlpool惠而浦冰箱,壓縮機embraco EGX 70HLC

楼主(2024-06-26):
Whirlpool惠而浦冰箱,壓縮機embraco EGX 70HLC,不會動了,沒有製冷了

後面的下方,風扇是會轉

下圖都是當初新買的時候照來記錄的,現在的圖照,裡面很髒就不放上來了

請問一下

壓縮機旁邊,有個黑色的東西,我有拆下來

應該是電容

但我不知道是 運轉電容? 還是 啟動電容?

我量是 只有9.5uf,這樣是算還可以用?還是可能是主因?

它上面的規格,我只要找 180V AC,12uf,的就可以代替了嗎?

10000 AFC,這個查說,好像是突波吸收? 需要特別找嗎? 還是只要找 180V AC,12uf,這兩個就可以了

另外,我有爬文到說,PTC,是「起動器」的意思是嗎?

那它會在哪邊?,也是掛在 壓縮機旁邊 嗎? 黑色的電容拔出來,白色的部份還可以再拔??

還是它是 圖2 的左上角,那個黑色的盒子? 接頭座?

這裡面是沒看到有什麼基板的電子板.....

看文章,還有提到 負載保護....

网友:
9.5uf是下限要換新, 180V AC,12uf找耐壓180V AC就可以當然更高電壓也可以.PTC,是「起動器」的意思是嗎?對一起換就好了.

网友:
180V12UF 是運轉電容
PTC 啟動器 是插在壓縮機本身的腳位上的 應該有外殼罩住

网友:
記得 有的有PTC 就沒有電容器,網路上有這方面的介紹!

楼主:
事情比較明朗了

我把壓縮機上的白色部份拔下來了,原來可以拔,直接拔就好了,怕是有卡榫

事情就比較像我查文查到的一些面貌,壓縮機上的3支接腳

後來,在沒連接壓縮機的情形下,我插電試看看,看起來其他部份應該是沒問題

面板的操作,也有按鍵音了

之前連面板操作都沒按鍵音,怕基板也有問題

不過前天不知道是不是剛好下雨打雷,我又剛好重新插上電試看看壓縮機會不會動,冰箱外殼在漏電,麻麻的....

白色拔下來的部份,這就是「PTC 啟動器」,對吧

不過,不知道怎麼測是不是好的.....

查文、看影片,是好像有說到 搖一搖看有沒有聲音,有聲音是壞的

也有看到影片說到,若上電時,壓縮機沒動??但壓縮機外殼 是有熱度的話,PTC 啟動器 是有作動的

沒有熱度的話,那就是 PTC 啟動器 是壞的,沒啟動

目前我是在想,我有3個部份要測

(1.)
壓縮機

查文、看影片有看到說,本體的3支腳,用三用電錶,歐姆檔,兩兩 測量 數值?

不過我不知道 怎麼的數值是 好的? 壞的?

(2.)
180V,12UF 的電容

sa2086:有說到 是 運轉電容

我先前量的是 剩9.5 UF

這個應該我會先換,但想要先確定 (1.)壓縮機,是不是好的

不然就是 花這電容的錢,去確認 壓縮機 是好的還是壞的,一翻兩瞪眼????

請問,電容 是用這下面圖一,圖二 ?

用這種的就好了?

圓柱形的這個有 10000AFC,這種比較大顆的可以用嗎?比較貴

(3.)
PTC 啟動器

白色的部份,電容插在 PTC 啟動器上面,再插在壓縮機的3支腳上

不過,我的這冰箱 上電 後,好像 壓縮機 是有熱起來的,只是沒製冷......

壓縮機老舊,過電流,跳保護????

另外,基板被保護的很好,很乾淨,幾乎沒有蟑螂跑進去放屎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吧???

楼主:
(1.)
壓縮機

查文、看影片有看到說,本體的3支腳,用三用電錶,歐姆檔,兩兩 測量 數值?

不過我不知道 怎麼的數值是 好的? 壞的?

剛去量了,這3支腳的歐姆值

1 和 2腳 約是 10.9~11.3 Ω

2 和 3腳 約是 6.5~6.8 Ω

1 和 3腳 約是 4.5~4.8 Ω

這樣都量得出數值,壓縮機 是算 OK的??

1 和 2 比較高?

-----------------------------------------------
居然找到了這顆壓縮機 embraco EGX 70HLC 的PDF檔

https://www.embraco.com/productselector/pdfs/FT003867_1.pdf

C - ELETRICAL DATA

3         Start capacitor                -                 [µF(VAC minimum)]        沒有啟動電容
4         Run capacitor                15(180)         [µF(VAC minimum)]        有運轉電容

6         Start winding resistance                6.25                [Ω at 25ºC (77ºF)] +/- 8%        啟動線圈的阻值?
7         Run winding resistance                4.40                [Ω at 25ºC (77ºF)] +/- 8%        運轉線圈的阻值?

這數值對照起來,那就是 2 和 3腳 是啟動線圈的阻值?
                                1 和 3腳 是運轉線圈的阻值?

网友A:
1. 怎麼判斷壓縮機好壞?
     A: 壓縮機電氣檢測方法
         全封閉壓縮機機殼上有運行端(R),啟動端(S),公共端(C),RS間的電阻大於SC間的電阻大於RC間的電阻。
         RS間電阻等於SC間電阻加RC間的電阻,利用上述規律可以予以判別好壞。
                     若所測繞組的電阻值小於正常值,就可判斷此繞組短路。
        您的壓縮機現況應該OK (10.9Ω~=4.5+6.6)

         另外,可以檢查壓縮機外殼是否通地短路損壞問題。
                         採用萬用表的電阻檔,一支筆與公用點緊緊靠牢,另一支表筆搭緊壓縮機工藝管上露出金屬部分進行測量。
                    若電阻值很小,就可判斷繞組或內部接線碰殼通地損壞,需更換壓縮機。

2.  您壓縮機的PTC 啟動器是新型,除了有PTC外也整合插上電容
    沒買相同尺寸那顆電容插回去,莫非大大要改拉線出來外接圓柱型電容 ?
    另外您壓縮機PDF檔中運轉電容規格寫15uF,國外影片也是15uF 250V規格,不知為何您的運轉電容原規格是用12uF ?

       這顆測試方式,參考影片8分06秒開始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cOW2GYxdTE

結論 : 先檢查更換PTC+電容,裝機可運轉後,監測一下運轉電流範圍正常否。

网友:
照以上量出數值 壓縮機好的機率很高
最重要的一點沒量到  你說的漏電  萬用表打到最高阻值 量壓縮機任一腳位跟壓縮機外殼阻值 有無漏電

你的是電子式壓縮機啟動模組 包含過負載 PTC(啟動器) 還插上運轉電容

以我認知 用上圖說明腳位接法   紅框應該接2條電線的插頭  黃框處就是插電容器的位置
沒裝上壓縮機沒關係  先測試 上圖紅框處那兩條電線 有無AC110V電壓  有的冰箱有送電延遲3-5分鐘才會有壓縮機的供電電壓  如有110V電壓
不買料件的測試法  前題 那2條電線有AC110V電壓
在橙色圈的位置 各接出一條電線拉出到冰箱後方 後將啟動模組含電容器全部裝回壓縮機
接出的橙色那2條線 撥出一段銅芯 注意不要碰到冰箱外殼與地上
冰箱插電 已有壓縮機供電  將橙色圈所拉出的2條電線短路約1秒鐘斷開  看壓縮機有運轉
有運轉 恭喜只壓縮機啟動模組損壞
沒運轉  準備換新冰箱  申請補助

可運轉 那啟動模組 可用常用的 過負載與PTC(啟動器)代用  那就能啟動再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怎麼判斷壓縮機好壞?     A: 壓縮機電氣檢測方法         全封閉壓縮機機殼上有運行端(R),啟動端(S ...

檢查壓縮機外殼是否有通地短路損壞問題。
                         採用萬用表的電阻檔,一支筆與公用點緊緊靠牢,另一支表筆搭緊壓縮機工藝管上露出金屬部分進行測量。
                    若電阻值很小,就可判斷繞組或內部接線碰殼通地損壞,需更換壓縮機。

謝謝ericchou的指導

我有去量測了3支腳,分別找了2個外殼點,一個是 銅管,一個是 外殼上的接地公頭

夾銅管

夾 3腳,C腳

C腳 數值,6.21 MΩ

夾 2腳,S腳

S腳 數值,6.18 MΩ

夾 1腳,R腳

R腳 數值,6.14 MΩ

後來想起,外殼上有 接地的公頭

C腳 數值,6.02 MΩ

R腳 數值,6.11 MΩ

S腳 數值,6.20 MΩ

sa2086:量壓縮機任一腳位跟壓縮機外殼阻值 有無漏電

這些數值 都是 MΩ 的,那這樣這顆 壓縮機本體 應該 沒事吧?

--------------------------

關於「漏電」

那天下雨打雷,我剛好插電,又剛好摸到冰箱,整台都是麻的

前面的門板,旁邊有層皮的 都被麻到

也不知道是不是 後面下方那邊的電線部份 太潮濕 導致漏電,還是我滿身汗,滿身電解值 易導電,還是剛好打雷??

該死的事是 有一隻老鼠 一直抓不到,養了快一年了.......怕冰箱有電線被牠咬破皮

---------------

今天在 從壓縮機上 拔下 白色的PTC啟動器 後

PTC啟動器 和 運轉電容 都不在線上,就是 接在 PTC啟動器 的火線 和零線 都是空腳

插電看看其他部份有沒有問題時,我也有用三用電錶 打 交流電200檔,一針握在手上,一針到處去碰 冰箱的外殼

前面的不銹鋼門板 和 冰箱左右有一層塑膠皮 都沒 電壓,但 冰箱後面的金屬背板 是有量到 約11V的電壓值

然後,用 手去摸  前面的不銹鋼門板 和 冰箱左右有一層塑膠皮 和 冰箱後面的金屬背板,都沒麻麻的

-------------------------

ericchou:
沒買相同尺寸那顆電容插回去,莫非大大要改拉線出來外接圓柱型電容 ?
    另外您壓縮機PDF檔中運轉電容規格寫15uF,國外影片也是15uF 250V規格,不知為何您的運轉電容原規格是用12uF ?

是的,我是打算 看是作個 公-母端子的線 來插,不然好像也可以直接從PTC裡面焊2條線出來只要作母端子 來插

不過,不知道 方型的黑色塑膠外殼的電容  和 大顆的金屬外殼圓柱型電容,除了有標 10000 AFC之外,有什麼差別

之前也有查修過 冷氣窒外機,它用的就是 這種大顆的金屬外殼圓柱型電容,450V吧,印象中

我應該會偏向 買 圓柱型電容 來換,因為它有標示到 10000 AFC

另外,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是用 180VAC 的12UF,冰箱拆下來就這個規格了,九年來第一次壞,零件都沒換過

還是說 我要換成用 15 UF的???

記得 運轉電容,像是電風扇用的電容,電容值變低慢慢減少的話,轉速會變慢

那12UF 換成用 15UF 的話,那是不是也是 壓縮機的轉速 會提高?

這樣製冷 會比較冷? 比較費電? 壓縮機溫度變高?容易壞?

-------------------------
ericchou:
結論 : 先檢查更換PTC+電容,裝機可運轉後,監測一下運轉電流範圍正常否。

想問一下,運轉電流正常範圍是??

一開始啟動時,會有大電流,後來的運轉,電流下降

PDF檔裡有寫嗎?

是這幾項嗎?

8 LRA - Locked rotor amperage (60 Hz)                10A ?
9 FLA - Full load amperage L/MBP (60 Hz)                1.6A ?
10 FLA - Full Load Amperage HBP (60 Hz)

楼主:
突然想到

有沒有 漏冷媒的問題.....

依照冷氣的邏輯

有漏冷媒的話,運轉時,電流會太小,因為裡面沒有冷媒的阻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查壓縮機外殼是否有通地短路損壞問題。
                         採用萬用表的電阻檔,一支筆與公用點 ...

先依我的方法  先測試  壓縮機能不能啟動 再說
能啟動  在跟你說用平常的 過負載與PTC 的接線法
還是說要去買料件回來試 也行

原廠 電容用12UF  可以不用加大到15UF
加大有時壓縮機聲音會變大  所以原廠會顧慮聲音問題

楼主:
我想了解一下,PTC啟動器,在R腳 和 S腳 拉出 兩條線,在外部 短接 1秒,這用意是什麼?

就查文查到的,大意來說,好像是 啟動時 S腳通電 啟動,之後壓縮機溫度上來後,就會斷開 S腳,由運轉腳接手 對壓縮機 穩定供電

但,就拆開後看 PTC 內部的接腳

看起來,C腳 和 L線 是永通,R腳 和 N線 是永通,由電路 控制 S腳的導通不導通

所以您指導的 在 R腳 和 S腳,各拉出一條線,然後 短接 1秒,就是跳過 電路,從 R腳(N線) 「直接」對 S腳供電 1秒

這樣我看的對的話,那我的理解 是 C腳(L線) 和 R腳(運轉腳,N線),本來就是一直供電讓壓縮機轉動

而 S腳(啟動腳) 只是 當 壓縮機裡的馬達 從 靜止啟動時,通電額外 增加 力量 讓 壓縮機 「由0轉速 加速提昇轉速」

到達工作轉速??(溫度)時,就斷開S腳,剩下 R腳(運轉腳) 供電,維持轉速

-------------------------------------------------------
本來是想說 換上新電容後,上機試看看,沒啟動的話,再拆下來 用 sa2086大的方法 啟動

結果,PTC 可以啟動??

目前就沒用 sa2086大的方法了,但還是要感謝 sa2086提供的方法,謝謝您

-------------------------

前天隨便先買了 一個 方型黑色塑膠外殼的電容,12UF,電錶量是 12.38UF

作了線 和公頭,就插上 PTC的母口,再把PTC 插回 壓縮機上,上電看看

PTC 啟動器 好像是可以用的,可以啟動???? 但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有用 計電器在插座上 看 電流變化

是有看到一開始啟動時 有大電流 約 1X 安培A,沒幾秒,1~2秒後,就降回 1.6 A,有時會看到1.8 A,之後就比較多看到 1.2 A

裝上新電容後,第一次的啟動,沒拍到 啟動電流,壓縮機的聲音

https://youtu.be/aNJdpg8vxLM?si=xsRfuRL2QG5CPZEr

斷電再 上電

https://youtu.be/k4ZXfTBcMHk?si=vs6tYYeU6gZ8M-MH

這兩天在觀察 冰箱的情況,目前是 冷度 降不下來

冷凍窒(左邊),設定是 -20度,但只有到 -15度

冷藏窒(右邊),設定是 -5度,但只有到 14度

而且,冷很慢....跟之前正常時不一樣

壓縮機看起來也沒停過,因為冷度達不到 設定的,目前看多數時間都在 1.2 A的電流,有時會有 1.5~1.7 A,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了一下冰箱的標示功率

這應該是 壓縮機 的滿載功率了嗎? (沒想到 比 冷氣的功率 還要小好多好多),但可以 降溫到 -20度???

電動機 135W,110V  X 1.2A

冷箱的外殼的左邊(冷凍室的左邊),本來是常常會摸到 熱熱的,現在摸不到熱

那熱熱的 是像 冷氣室外機的 熱排嗎? 我記得 冰箱的下方 黑色的也是散熱排,不是在下方嗎?

現在問題 又模糊 起來了................

壓縮機 正常? 製冷正常?

查 冷凍室的溫度感測器? 冷藏室的溫度感測器?

冷凍室 到 冷藏室 之間的 風門?

除霜加熱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了解一下,PTC啟動器,在R腳 和 S腳 拉出 兩條線,在外部 短接 1秒,這用意是什麼?

就查文查到的,大 ...

去年誤判冷媒不足,有溫度但是不冷,,,,,最終原因是"除霜棒"故障,風路受到"阻擋"導致溫度可以降低到-10度,冷藏只有13度,更換除霜感溫開關(13度斷電) 你的壓縮機啟動器是電子式我沒見過,應該是原理相同,啟動運轉切換用,你的壓縮機有運轉,可能是除霜不良(除霜不動作)傳統的冰箱8~12小時會關掉壓縮機30分鐘,啟動除霜加熱器加熱(時間可能只有3分鐘)管路電熱器除霜後溫度由0度升到13度後就把除霜棒電源切斷,直到30分鐘時間到之後啟動壓縮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想了解一下,PTC啟動器,在R腳 和 S腳 拉出 兩條線,在外部 短接 1秒,這用意是什麼?

就查文查到的,大 ...

目前是 隨便用 方型黑色塑膠外殼的「啟動」電容,12UF,電錶量是 12.38UF

還是 要再找「運轉」電容 ? 冷氣壓縮機常看到的 金屬外殼的圓柱體的電容?

「啟動」電容?  「運轉」電容? 有差別嗎?

我感覺上 好像 2者是一樣的東西? 都是電容,只是 電容放的位置不同,定義上變成不同。

還是 「運轉電容」的電容 的品質比較好,可以長時間工作

「啟動電容」只是用於啟動一下,品質不好用在「運轉」的長時間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誤判冷媒不足,有溫度但是不冷,,,,,最終原因是"除霜棒"故障,風路受到"阻擋"導致溫度可以降低到-10度, ...

請問一下,那依您的看法是說

壓縮機 OK,製冷OK

除霜不良,包含 除霜感溫開關 也許有問題,除霜加熱器 也許有問題,除霜定時器 也許有問題

為什麼 像是 冷凍室 溫度 降不下來,會跟 除霜(冷排上的冰塊)有關係呢?

冷藏室 的風門 或 風扇 故障,通道 結冰 被擋住,冷凍室的冷氣過不去 冷藏室,這我能理解

但 冷凍室 冷度降不下來,為什麼需要 冷排上不結冰(除霜) ?

网友:
冷排溫度是可以到 零下十幾數十C    卻被其上的冰塊對冷凍室說 :只能拿冰塊零度C 作熱交換
妥妥中間商剝削  產地說:產量夠   中間人找理由說不夠   消費市場就炒上了
除霜動作 就相當於  幹掉不良盤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那依您的看法是說

壓縮機 OK,製冷OK

冷凍原理就是在做熱交換

冷媒是被壓縮機帶著在管路內跑
當低溫冷煤流經冷凍庫內時,會將冷凍庫內比它高的溫度吸收,
這樣冷凍庫內溫度就會降低,而冷媒自己溫度會上升,這叫熱交換

  當熱交換時間久了,冷凍庫內的冷媒管路表面會結大量霜,會將管路整個包覆起來,
想想看,這時低溫冷媒再次流經冷凍庫內時,它能吸收冷凍庫內的高溫嗎 ? 當然不能,因為
這時候的管路正被霜包覆起來,管路內的冷媒只能吸收到包覆在管路上面霜的溫度,而不
能吸收庫內的溫度,所以庫內高溫無法被低溫冷媒帶走,無法做熱交換動作,所以冰箱冷度就不足了
因此冰箱大約每隔10小時就必須做一次除霜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那依您的看法是說

壓縮機 OK,製冷OK

我不談熱交換原理
說一個直白化語言

冷排就是製冷產生極低溫度物件  而空氣流動是由冷排的上下流動
當熱空氣流過及極低溫度的冷排 使溫度降低排出 造成溫度下降

如果冷排結冰或結霜太厚  就會阻礙空氣的流動  而使溫度降不下來

网友C:
你現在最重要是看冷排有沒有結霜.霜很厚就是除霜電路有問題.或冰箱門膠條漏氣。
如果沒有結霜也不用修了.一般來說漏冷媒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那依您的看法是說

壓縮機 OK,製冷OK

因為冰結凍之後就無法把環境的熱帶走,冷凝器很大一片其中部分被冰卡住,氣流不順就溫度無法下降到標準,除霜棒不易損壞,但是 13度的溫度開關會"斷路"因此就無法除霜,這是我花了8000元買到的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現在最重要是看冷排有沒有結霜.霜很厚就是除霜電路有問題.或冰箱門膠條漏氣。
如果沒有結霜也不用修了.一 ...

我的狀況是 廠商沒看除霜,直接說冷媒不足,冰箱的銅管是"燒死的",所以要換接頭(下次灌冷媒就省事)換過濾器,補充冷媒,隔天結果還是不行,在叫廠商她才發現除霜開關(13度) 更換後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為冰結凍之後就無法把環境的熱帶走,冷凝器很大一片其中部分被冰卡住,氣流不順就溫度無法下降到標準,除 ...

請問一下,「 13度的溫度開關」,這是用在 控制 除霜加熱棒 的 加熱除霜時 結束的條件嗎?

就是說,當 時間到時,除霜加熱棒 開始加熱,一直加熱到 13度,然後 上面的溫度開關 感測到 其規格的13度

就斷開 除霜加熱棒的電,停止加熱,沒有這個 溫度開關 的機制,溫度會一直加熱上去

又因為若 這個 溫度開關 是故障的話,是常態的開路

除霜加熱棒的機制,需要 這個溫度開關 是正常的,有作用的,才會啟動 除霜加熱棒

這樣理解 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13度的溫度開關」,這是用在 控制 除霜加熱棒 的 加熱除霜時 結束的條件嗎?

就是說,當 時 ...

就是說,當 時間到時,除霜加熱棒 開始加熱,一直加熱到 13度,然後 上面的溫度開關 感測到 其規格的13度

就斷開除霜加熱棒的電,停止加熱,對的
沒有這個溫度開關的機制,溫度會一直加熱上去.沒有跳開就會一直加熱最後溫度保險絲會燒掉.也會停止加熱

又因為若 這個 溫度開關 是故障的話,是常態的開路.開路就不會加熱.會跳到製冷模式

除霜加熱棒的機制,需要 這個溫度開關 是正常的,有作用的,才會啟動 除霜加熱棒.這樣理解 對嗎?沒錯
溫度開關感測蒸發器週圍溫度,-5°C以下短路,13°C以上開路。也就是-5°C以下除霜.13°C以上除霜停止.

网友:
這台冰箱應該是電子式控溫
所謂的"13度溫度開關",這是機械式除霜感溫器的俗稱

電子控溫使用的是除霜感溫器是利用負係數熱敏電阻NTC
也就是溫度越低阻值越高,測量時不是開路或是短路兩種狀態
這要看使用的熱敏電阻特性去判斷

楼主:
觀察到現在,在想說,怎麼感覺 一次壞這麼多東西,換新了電容後,壓縮機可以運作製冷了

結果,還是還有一堆東西不正常

1.
冷凍窒 到 冷藏室 中間的風門,看起來都不動作,所以冷藏室 都不冷

2.
冷凍室背板後的 冷排,不知道要怎麼知道 除霜機制 會不會作動

3.
冷凍室 和 冷藏室 的 感溫器,熱敏電阻 有沒有 壞?

4.
一隻該死的老鼠...

---------------------------------------------------
先來說

1.
冷凍窒 到 冷藏室 中間的風門

從冷凍室 照的,沒開門,用手去壓,也沒卡住

從冷藏室 照的

那個洞裡有一個六角縲絲,拆下來,就可以把白色的塑膠外殼拿下來了,要用點力

外殼拆下來後,就是一個保利龍 包成的 風門

洞口

有人知道,這四條電線,是什麼定義作用的嗎? 要怎麼下手排查?

開風門的條件是什麼?

就目前來說,冷藏室一直達不到設定的溫度,這個口應該是要一直開著的吧

上四線,綠-白-橘-黃白

下四線,黃綠-黃黑-黑-紅

我是想說先下手查,拆下來外接電 看看 風門會不會作動,如果是好的,會作動的話

下一步 我就有個底 要去冰箱背面下方查電線 了,看是不是老鼠咬到了.....

不然就是機板出問題,猜想才會有這一堆問題同時產生

不過,我不知道要接哪些線 來控制風門開和關,用什麼電壓,交直流?

-----------------------------------------------
3.
冷凍室 和 冷藏室 的 感溫器,熱敏電阻 有沒有 壞?

冷凍室的感溫器

T-O-D 1448 J

冷藏室 的 感溫器

T-O-D 1507 J

若這2顆要換的話,國內有沒有替代的規格可以找得到?

上面的 數字,是定義 25度時的 電阻值嗎?

這個工 是容易的,只是排查的方法不知道如何,除非就是把線 直接剪下來,拿出來,沒問題再接回去....

--------------------------------
2.
冷凍室背板後的 冷排,除霜機制 會不會作動

就目前觀察風吹出來的冷度,應該是沒漏冷媒,雖然我也有所保留 漏冷媒的可能性

但 就觀察 壓縮機的運轉電流來看,應該還算正常,沒有特別低

大多在 1.2 A左右,若打開門 冷凍室 溫度上昇到 1X 度,電流也會變大到 1.7A、1.8A,有看到過1.9A

冷排的話,打開門觀察的話,熱空氣的水氣 會結霜到 冷排上

只是我不知道 這台的 除霜的條件 是怎麼滿足的?

定時除霜?還是 感測除霜?

只是拍完照後,結的霜都化掉後,曾經有看到過 冷凍室 來到 -19度,但冷藏室 依舊 溫度下不來

有幾條線,看不知道 是作什麼用的

最下面的 除霜加熱棒

我找不到 感溫器,它是會綁在 加熱棒上嗎?

那除了 冷凍 和冷藏的2個 熱敏電阻之外,還有第3個在除霜用的熱敏電阻沒找到

有沒有可能固定在什麼 位置 可以建議一下嗎?

最後,這些同時出現的問題,莫非是 機板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13度的溫度開關」,這是用在 控制 除霜加熱棒 的 加熱除霜時 結束的條件嗎?

就是說,當 時 ...

我的奇異冰箱有兩隻除霜加熱棒,都是100多瓦,應該是設計給溶解冰使用,除霜定時開關8~10小時一次 30分鐘,時間到就加熱除霜到溫度13度,跳開溫度加熱棒電源.等待30分鐘一到又開始啟動壓縮機,停止除霜加熱.

网友:
引用 楼主:
觀察到現在,在想說,怎麼感覺 一次壞這麼多東西,換新了電容後,壓縮機可以運作製冷了

結果,還是還有一 ...

上四線,綠-白-橘-黃白

下四線,黃綠-黃黑-黑-紅

這是一個快速接頭而已,可以拆下來量他的"內阻",個人覺得 可能是步進馬達 用來決定風門的角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觀察到現在,在想說,怎麼感覺 一次壞這麼多東西,換新了電容後,壓縮機可以運作製冷了

結果,還是還有一 ...

冰箱除霜主要是要除冷排上的霜
所以除霜感溫器當然是要固定在管路上,看哪條線拉到管路上,沿著線找

  但不建議你直接從冷凍室內將除霜感溫器拔起來測量阻抗,
但你可以先將除霜感溫器拿到室溫下靜放10分鐘後,測量它在室溫約25度C下阻值是多少 ?
然後再將冰箱所有零件裝回定位,插上電運轉至少4小時,然後在冰箱基板上找出除霜感溫器的引線
在基板側測量感溫器阻值是最準的,然後比較一下除霜感溫器在室溫25度C下和冷凍庫內阻值差多少 ?
溫度越低阻值要越高,同樣動作冷藏室的庫內感溫器也測量一下

  看你冷排結霜狀態應該沒漏冷媒,你冰箱外箱上沒有貼配線圖嗎 ?
3顆感溫器 . 溫度保險絲 . 除霜電熱管,這些都可以很簡單的用電表測量好壞,如果這些都沒壞就要考慮基板

冷藏室的風門,先判定冷藏室感溫器是否正常(室溫下和低溫下差異),也可拆下冷藏室感溫器,將它放到冷凍室內
冰個10分鐘再測量阻值,大部分冰箱這3顆感溫器特性應該都相同,或許你可對調使用來判斷它好壞

冰箱除霜動作原理 : 1. 基板MCU會累積壓縮機運轉時間約10小時,
                             2. 10小時後偵測除霜感溫器溫度是否低於5度C
  以上兩條件若成立,冰箱即進入除霜動作,電熱管通電加熱,大約30分鐘後,除霜感溫器溫度應該會達到13度C以上,這時基板MCU會讓電熱管停止加熱,因冷媒特性關係,剛結束加熱動作,必須讓冷媒壓力平衡,所以壓縮機不能馬上啟動,大約等個5~6分鐘壓縮機才會運轉結束除霜動作

  你可以拆下基板目測焊點是否空焊或燒焦,尤其是啟動電熱管和壓縮機的繼電器

楼主:
第3個在除霜用的熱敏電阻

我應該是找到了

就是這顆黑色圓頭,紅黑線的

它是掛到 機外進來的 細銅管 接 粗銅管 上

這條銅管 應該是 冷媒 進來後,要從細 轉 粗 膨脹成 氣態時,要吸熱

後方另一條 粗的銅管 是要出去機外下方 冷媒回去 壓縮機的

所以我這個 電子控溫使用的除霜感溫器

它的滿足條件 不是定時的吧? 通常是怎麼的感測除霜機制??

另外,再看了一下線

圖中

綠黃線 是地線,一條左上的是接 風扇,另一條右下去 的是去接到 冷排上

中間 偏下 單條 的咖啡色線 是接去 除霜的加熱棒,加熱棒 回來的線 是在右下方的接頭一條白線

咖啡色線,下方的 2條黑線 是 風扇的電源線,接頭的右邊 是 一紅一白

最下面的線,一紅一黑就是 掛在銅管上的除霜感測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箱除霜主要是要除冷排上的霜
所以除霜感溫器當然是要固定在管路上,看哪條線拉到管路上,沿著線找

不建議你直接從冷凍室內將除霜感溫器拔起來測量阻抗,
但你可以先將除霜感溫器拿到室溫下靜放10分鐘後,測量它在室溫約25度C下阻值是多少 ?

您的意思是說,除霜感溫器可以拔? 但不要冷凍室出來馬上量,要等回到 25度後再量阻值?

冰箱外箱上沒有貼配線圖嗎 ?

我是沒看到有,不然就是藏在 機板的後面,要拿開機板

溫度保險絲,這是除霜電熱管用的吧? 這應該我要找看看在哪......,如果有的話,應該不會放在冷凍室裡

除霜電熱管,三用電錶 量測的話,是 電熱管 的兩端 量阻值,對吧,顯 1的話,就無限大,開路,斷路,壞掉

冷藏室、冷凍室的感溫器,都要剪線,才能拆下來量測 阻值

楼主:
那個 除霜 溫度感測器,有查到了零件號了

Bi-Metal Defrost Thermostat WPW10225581

雙 金屬 除霜 恆溫器,恆溫器??

-------------
wiki

自動調溫器(英語:Thermostat)也可以稱為溫度控制器,簡稱溫控器

可以在溫控器上設定恆溫範圍的大小數值。使用者利用調整設定來控制溫控器,再經由溫控器來管控外部系統的熱能輸出輸入流量。也就是說,溫控器利用開(ON)或關(OFF)控制暖氣或冷氣系統,來達到維持溫度的目的。
------------------

這顆 除霜 溫度感測器,為什麼 跟另外2顆 感測棒,長得不一樣?

感測棒,我有拆過,就是一顆 熱敏電阻被外殼保護防水

那這個 雙 金屬 ,我猜 難道 是說有 2顆 熱敏,一顆 是上限,一顆是下限,把溫度開關 的導通 控制在 上下限的範圍裡?

照wiki的解釋來說的話

照著查到的影片量測,在0度以下是導通的? 冰塊水是應該還不夠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vnngdaT9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Sj_J7cOcs

這部片是在換 除霜加熱棒的,不過,在 3:20秒時,拆出現 是跟我的 配線是一樣的

細看一下,那個9 PIN的接頭,PIN腳的配置 還是不太一樣,不過線數 差不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6yaeKkMBW4

我也有在冰箱斷電,再拔開 插頭(不拔會被電= =) 後,趁還沒退冰時

去量測 在銅管上的 除霜溫度感測器,沒拔下來,只是拔另一邊的接頭,量針腳

好像 不確定,蜂鳴檔是會叫,但又不會叫(退冰了??),有退這麼快?

------------------------------------------
除霜加熱棒,我也有順便量了,蜂鳴檔 沒叫,顯 32.5 Ω

這樣是好的?

------------------------------------------

Whirlpool W11164593 DIFFUSER

https://www.coastparts.com/parts/WP-W11164593

https://www.coastparts.com/lookup/237863/1611979

冷凍到冷藏的風門,4線,還是不知道 要怎麼量測 好壞?

楼主:
冷凍到冷藏的風門

步進馬達,4線 ? 3線?

拆下來拿來量 電阻

」 線(綠色面積比較多,寫在前面)

對另外 三線 都是 OL

對 黑 的電阻是 2.427 KΩ

「黑 」對 黑 的電阻是 2.433 KΩ

「黑 」對 的電阻是 0 Ω

這樣的數值不知道能不能判斷?

上下接頭的對色線

黑」-----

-----「黑

白-----黑

」-----「」 (這樣看線色 和 數值OL,這條是 地線?)

另外,步進馬達 聽說 一通電的話,會先動 回到 初始位置?

像是 機車 汽車的時速錶一樣,會先轉到底,再回來

是步進馬達都會這樣作的嗎?

我量測完接回去時,有特別看一下

動是有動,那個機械結構就轉個不到60度角吧,那個門板 也沒辦法全開,就開個 一小縫,馬達就轉回去了

我以為 通電要門板全開 再蓋回去

也看不出來 門板裡的機械結構 有沒有斷?還是有什麼故障。

----------
上面的料號 有2處標

這張 本來上面就很不清楚了,只好用照片 調整 對比度 和其他能調的

還是猜不出來,只有看出 115V,2015年

如果我想用 AC110 V 來測試的話(這馬達吃 AC嗎?還是DC?),是接 有電阻值的 紅 和黑 ,還有 黑黃 和 黑,這兩對嗎?

黑黃 和 紅,是0 電阻,應該會短路吧?

W106? 9 ?????

W10478520

楼主:
冷凍到冷藏的風門,應該是可以解決了

剩下 除霜的問題???

-------------

一開始有再到冰箱後面下方看看 查電線 有沒有破皮,看來看去,摸來摸去,都沒發現電線有破皮 或 被咬

然後,也把機板挖出來看了

看機板上的線色,好像也沒什麼頭緒,對照 風門的 線色(黃黑、橘、白、綠黃),綠黃是地線,這一篇文後半會提到

也錄了一下 冰箱通電後,風門的 步進馬達的 轉動情形

https://youtu.be/-3C60XQeln8?si=_dzTUmgJKONFQVj7

回到電腦上看,感覺好像 是其他的問題 讓 擋板打不開,但手去壓是壓得開

所以決定就拆開來看

本來是在想從保利龍 中間粘合的地方 劃開,但發現好像可以從黑色的膠墊 撕開就可以看到 機器了

拆開後,才發現 步進馬達的線,就是跟 查文查到的一樣,是2組線圈的線

只是紅色線 並聯到 兩組線圈,而 綠黃線 真的就是 地線

然後發現 原來是 一邊的卡軸斷掉,兩邊的轉軸都脫開原本的位置了

所以 去找圖看一下原本是什麼樣子的,看要怎麼重建

不知道什麼要這樣設計,這樣不是就容易斷嗎? 要賺錢?

還是就是要讓它斷那根,不然會斷 門板的軸?

在想說要找什麼塑膠料 比較好,發現了手邊這支還蠻不錯的,又有韌性,材質好像很相近

就切啊切,磨啊磨,鑽啊鑽,鎖啊鎖,粘啊粘

這樣應該可以了吧.........

等AB膠乾吧,不知道能不能耐低溫

等裝回去試看看,風門的問題 應該解了吧

就剩下 冷凍室的除霜問題了???????

累啊

一次發生這麼多問題.....

网友:
之前有遇過三洋的變頻冰箱~
按強制啟動~
壓縮機走幾分鐘就停止~
直流風扇也不轉~
量溫度感測器~阻值沒問題~

個人經驗~
只要冰箱有溫度感測器一律更換新的~
八成都會好~

只好死馬當活馬醫~
結果一換冰箱就正常了~
參考看看~

楼主:
Bi-Metal Defrost Thermostat

WPW10225581

雙金屬 除霜溫控器

https://www.amazon.com/W10225581 ... ostat/dp/B07TB4TH24

https://www.partselect.com/PS117 ... rost-Thermostat.htm

這顆 國內有沒有什麼可以替代,比較好找的呢?

--------------------
這些這種的可以代替嗎?

18度??

這兩個 沒有掛勾,-4度 和 13度

--------------------

另外,除霜加熱棒

若 我把 接 雙金屬 除霜溫控器 的那兩條 黑 和 紅線,引出來 先短路 試看看,加熱棒 有沒有發熱

這樣可以嗎? 安全嗎?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事,可以提醒我一下,謝謝

-------------------
剛找查了一下,WPW10225581 這個的溫度範圍

好像是 L48-15F

照影片的解釋 算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kcvlnW8QYo

L48-15F = 48 ℉ opening temperature        ( = 8.8889 ℃)

48-15 = 33 ℉ closing temperature        ( = 0.55556 ℃)

???

-----------------------------------
這個影片很有用

測試 新的 和 舊的 控溫器 的差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SFjaCXzFgY&t=39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冷凍到冷藏的風門,應該是可以解決了

剩下 除霜的問題???

這不是步進馬達,是交流同步馬達,像似微波爐的轉盤馬達,怎麼控制風門? 一般來說應該有"位置回授" 或是"溫度回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不是步進馬達,是交流同步馬達,像似微波爐的轉盤馬達,怎麼控制風門? 一般來說應該有"位置回授" 或是"溫 ...

一般來說應該有"位置回授" 或是"溫度回授"!!

溫度回授,這是指 冷藏室的那顆 感溫器(熱敏電阻) 嗎?

那個風門,我AB膠乾了後,裝回去了

是說 冰箱一通電,它有 先動了一遍,就是把 門擋 關合,又打開,就停在全開的位置

https://youtu.be/N1mYZSZJLjs?si=PM6BAG7F4TLEEp7B

怎麼都失敗?這要怎麼貼?

然後,我想說試看看 會不會 關 門擋

所以就拿冰塊水 去冰 冷藏室的 感溫器

另外也有放一個 電子溫度錶,水是有到3度~0度

但 門擋卻沒關上..........

我也有把 冷藏室的 溫度設定值 改高到 5度,7度,都沒用= ="

結果就是 門擋一直開在那邊

冰箱斷電,也不會合上.....

真是哇哩A嘞....

楼主:
我想風門的問題,先放著,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條件還要滿足才是關門

-------------------------------------

先解決「目前」的最後一個問題,除霜溫控器,雙金屬除霜恆溫器

綠黃 2條,是分別接在 風扇 和 冷排 上的接地線

上方 黑接頭 的 白 和 紅白 線,是接風扇的 電源線

右下,2個單線接頭,分別接在 除霜加熱棒上

右上,粉紅 和 咖啡色 的接頭,是空的,沒接什麼東西

左下,就是 雙金屬除霜恆溫器,咖啡色 和 粉紅色 的線

所以看到 9 PIN 的接頭,粉紅線 進來,到 雙金屬除霜溫控開關,再由 咖啡線 共點 到 加熱棒,再由 加熱棒的白線回來

------------

所以 整組線 插回 冰箱裡

兩支針,分別插在 雙金屬除霜溫控開關 的 粉紅 和 咖啡 PIN的接頭上,但接頭沒有拔出系統,不確定是不是量到 其他零件的並聯電阻

下方的電子溫度計,感溫頭 是跟 雙金屬除霜溫控開關,同一個位置,放在一起

55 KΩ 的電阻,不確定 是不是 雙金屬除霜溫控開關的電阻

後來冰箱斷電,拔出系統後,升溫時來量看看

-1.1度時,0 Ω

0.4度,0 Ω

2.5度,2.5 Ω

8度時,7.5 Ω

後來,想到來錄影

https://youtu.be/83M58CbG2wE

這個 溫度開關,在約12.3度時,有聽到一聲「達」,電阻 55 K Ω,這是溫度上限 的開路吧

這應該是 這溫控開關 的開路吧,原來這是一種開關,我以為只是一個感溫器(熱敏電阻)

後來,再把冰箱 上電,不過 這線組沒有插回去

想看看 降溫時 的電阻變化

https://youtu.be/rz1S9y5-utY

結果看起來,雙金屬除霜溫控開關 都沒 發生 閉路導通,電阻都在 55 K Ω

一直到-10度,就下不去了

-------------------------
這樣的話,是溫度上限的開路沒壞

溫度下限的 閉路  有問題??

如果要直接換的話,國內的其他牌子的 除霜溫控開關,-4度短路 ,13度開路,這種可以拿來替代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風門的問題,先放著,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條件還要滿足才是關門

------------------------------------ ...

除霜溫度開關,12.3度 喀一聲開路就表示正常了,他要夾在管子上才可以動作,而且有"磁滯迴線"特性,所以,壓縮機動作正常,冷凍室溫度有達到"負十幾度"很重要的是,冷卻器的外蓋板一定要蓋回去,因為這樣才可以把冷風做有效的循環,這是溫度控制的一些特性, 輻射 對流 傳導 ,我家的冷藏室的溫度沒辦法降下來就是因為冷凍室的冷風沒辦法送到冷藏室"再"循環回冷凍室,"蓋板"很重要,但是對我們沒經驗的人會把重點放在有沒有冷的問題,而疏忽氣流循環!!

楼主:
這幾天觀察下來,應該是 修得差不多了

不太敢說是完修了

但 冷藏室 的溫度 也會降下來到 5℃

冷凍室 的溫度 也聽家人說 曾看過 降到 -18 ℃,個人是覺得 感覺還是沒以前降得快

-15 到 -18,到-20 這後面都很難降,不知道是不是 還沒放東西進去,所以沒有冷凍物 的維持溫度

--------------------

我是有換了 一般找得到的 圓形 溫度開關了,-4℃ 短路,13℃ 開路

不過 這種 一般的 溫度開關,都包了一層防水用的塑膠套,使得 溫度開關的金屬部份 沒辦法直接接觸到 銅管,我是有點介意

有在想 拆掉這塑膠套,自己作電線的防水,留金屬部份直接接觸銅管,不過已換上去測試,冷排的外蓋也蓋回去了

有點懶再拆出來作了

原本原廠用的 溫度開關,我還是會留著,雖然 後來有再試一次,它變成在 約8度時,就開路了,不是12.3度

而且 低溫 負值時,也不確定 會不會 通路(短路),上一篇的 -10度,都沒看到它 通路(短路),搞不清楚它的溫度下限的短路

所以才想說 乾脆換掉 試看看吧

------------------------

冷藏室 的風門

也因為 溫度有能降到 -4,-5度了,也看到 風門會關上

然後,冷排的下方右側 是有發現到 一個通道,是 冷藏室 回流 到冷凍室的冷排的洞

不過,看不到裡面有沒有 風門?還是什麼其他裝置

---------------

冷凍 和 冷藏 的那2個 熱敏電阻 是沒換到

(冷凍T-O-D 1448 J)
(冷藏T-O-D 1507 J)

不過,也是有找到 它的料號
W10280385
W10280386

但這2顆 應該是同一顆的規格

因為它們都被 另一個料號 取代了 W10316760

也有找到 舊號 和 新號 的 阻值和溫度的圖

舊號Whirlpool Refrigerator W10280385

新號Whirlpool Refrigerator W10316760

不知道 這曲線,有沒有 相似的國內代品

因為一般找得到的,都是寫 10K,5K,B值=3950 ?還是 3590,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想到

有沒有 漏冷媒的問題.....

此文是
針對10樓 (10#) 板主詢問回覆

近日生活上,有點障礙難處理走不開,上網瀏覽時間少了。
加上樓主提問方式有點對應不上系統,
若詢問是夾在一般回文中,這不會有訊息通知被問者的,除非有一直追蹤此帖下落才會看到並盡快回覆。
回文晚了,請見諒
以下是板主提問問題的個人看法

Q : "那12UF 換成用 15UF 的話,那是不是也是 壓縮機的轉速 會提高? 這樣製冷 會比較冷? 比較費電? 壓縮機溫度變高?容易壞?"
A : 換成15uF壓縮機轉數會稍微提高。
     制冷不會比較冷,會稍多點功耗,自然稍多點電費。
     壓縮機溫度當然也會增高些,超原設計規格,壽命也會跟降些。

Q : 壓縮機運轉電流正常範圍是?? PDF檔裡有寫嗎?
A : 如同您的Pdf檔中說明

     8 LRA - Locked rotor amperage (60 Hz)         10A   壓縮機堵轉電流 (卡死不轉狀態)
     9 FLA - Full load amperage L/MBP (60 Hz)     1.6A  壓縮機制冷時段的運轉電流
                                                                  電流量測可用勾錶量得,或插頭接上功率計看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幾天觀察下來,應該是 修得差不多了

不太敢說是完修了

冰箱內的這個感溫器防水塑膠套不可拆除
因為這個感溫器封裝類型是 非防水等級,
冰箱內潮濕環境 與 溫度變化結露問題,會使感溫器受潮變質
一但變質,NTC 溫-阻特性曲線超出原始控制邏輯,即破壞了冰箱合理溫控的最佳化

另外您提供的舊感溫器兩張圖,規格特性不吻合
文字規格25度c是2.7k歐姆

溫-阻曲線圖25度c,卻是10k歐姆左右

由新感溫器 溫-阻特性圖而言
市售代換品可找10K 冰箱用感溫器 NTC(空調/冷凍材料行,或網拍)
只要感溫器封裝類型相同,接頭PIN腳對應的上即可
雖說溫-阻曲線不近相同,但不是精密溫控要求下,低溫保鮮功能不致差太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冰箱內的這個感溫器防水塑膠套不可拆除
因為這個感溫器封裝類型是 非防水等級,
冰箱內潮濕環境 與 溫度 ...

感謝ericchou大的指導

我是有在想說拆掉它的防水塑膠套,自己作防水的防護,只留銀色的金屬部份去接觸銅管

另外

那個2張 溫阻特性圖

最左邊的溫度數字 是 F 單位,25℃ 對照 是77 ℉,75-80之前的電阻值 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ericchou大的指導

我是有在想說拆掉它的防水塑膠套,自己作防水的防護,只留銀色的金屬部份去接觸銅 ...

抱歉
需要更正43樓 #43 回覆內容

冷凍 和 冷藏 的那2個 熱敏電阻
朦朧雙眼沒看清 "溫-阻圖" 溫度單位 "F"
您需購買代用規格是 2.7K NTC 不是10K{n_109:}
這規格市售好像不常見,材料行問看看吧!
若買副廠代換品,可能會是5K或2K的居多,這樣拿來用的話,溫度曲線特性當然是偏移,控溫邏輯不如原始設計規範。
若熱敏電阻 K阻值不同,溫-阻曲線偏差稍有影響原始溫控邏輯,看看能否接受
B 值相同 - 阻值不同的 R-T

若熱敏電阻材料係數 B值不同,溫-阻曲線偏差稍有影響原始溫控邏輯,看看能否接受
相同阻值 -

典型感溫器溫控電路
溫度改變熱敏電阻值,而分壓電路回饋電壓訊號給微處理器作程控
在無法改變微處理器內定程式情況下
只能盡量找類原始 溫-阻特性曲線的感溫器,來符合原始溫控設計值
因為分壓電路給的漂移電壓曲線值,也代表著處理器控制成漂移溫度曲線值
CN8插座連接熱敏電阻

某牌空調感溫器,程式設定自檢的溫控邏輯,壓-阻曲線示意圖

至於封裝類型,需有防潮能力的。
冷凍 和 冷藏 的那2個 熱敏電阻
副廠代換 銅棒殼灌膠封裝(原料號網搜代換的也是銅棒外殼環氧封膠)

像您原本除霜溫度溫度開關的料號零件,背面及接點都是有環氧樹脂關膠封裝的

如您所想,這類感溫開關盡量貼緊盤管安裝,饋溫較真實
所以零件大都是帶彈簧夾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
需要更正43樓 #43 回覆內容

感謝ericchou大的熱心指教

目前 冷凍 和 冷藏 的那2個 熱敏電阻

也就是 一張文字規格 和 2張 舊料號 和新料號的 溫-阻曲線圖 所示的

經過這段時間的觀察,感覺上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吧

雖然沒有剪線拆下來 量測 溫度和阻值的變化 有沒有合乎 查到的資料

但還是預先PO文留下相關的資訊 和 可能是否能在國內找得到有相近的代品

就如 ericchou大的分析

在國內需要找 2.7K 的NTC,而且 B值的曲線 也是難相近

所以 若日後 這2個零件 冷凍 和 冷藏 的 熱敏電阻 有問題的話,最終 還是需要從 國外購進回國

----------------------------------

另外,除霜用的 雙金屬溫度開關

原廠

規格可能是 是 L48-15F

算法

L48-15F = 48 ℉  ( ≒ 8.8889 ℃) 上限斷路

48-15 = 33 ℉  ( ≒ 0.55556 ℃) 下限導通

而我代用的

是 -4度 導通,13度斷路

原廠 和 國內找到代用的,個人覺得應該內部沒有熱敏電阻,只是使用金屬的溫度特性來開合導通和斷路

而原廠的外型設計,若黑色外殼拆除,應該也是同一種東西

只是說因為代用的因為有外套,所以才想說拆出來自行作防水,使 金屬面的饋溫較真實

不會因為 外套的關係,變成 會超過 也許要 -6度 和 15度 才能讓 溫度開關 達到 -4 和 13度的設計

只要防水有作好的話,應該跟原廠的防水是差不多的吧?

這個零件 個人的認知 是 只要 溫度達到 設計的 上下限 能夠有作動,就可以了

這溫度開關的 溫-阻圖 和 B值 應該沒有 冷凍藏的熱敏 來得重要

另外一提

溫度開關,應該是串聯 在 除霜加熱棒 的線路上,而拆下來的原廠 溫度開關,量測 室溫(到達斷路的溫度上限) 是 55 K 歐姆

「斷路」應該是要 量到 OL,是吧?

先前 測試 (第39#)的文,-10還是在 55 K 歐姆,雖然 好像時間放久一點,這原廠的溫度開關 好像又會正常的導通讓除霜加熱

處於壞 和 沒壞 之間,難判斷,所以才索性 乾脆 換一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ericchou大的熱心指教

目前 冷凍 和 冷藏 的那2個 熱敏電阻

這篇因為篇幅較長
螢幕閱讀要一直拉游標移畫面
所以小弟先前回覆文字剪貼時,
一直將兩種感應器文字敘述混在一塊(負溫係數熱敏電阻&除霜溫度開關)

簡單釐清一下
負溫係數熱敏電阻 2.7K NTC ,這需考慮一下B值。(但冰箱能降溫就好,多精準也就沒那麼要求了)

除霜溫度開關,這沒B值考量,純粹 ON-OFF 的溫度開關。(就像傳統電鍋的跳馬開關,溫度升到變型彈跳開斷電,反之回彈導通)
代用品與原裝零件,功作溫度稍異(沒關係就只需近似溫度的On-Off功能),封裝型式稍異(沒關係,就只需防潮功能)

以上兩個島内網拍好像有看過
相比之下,對岸也一定有賣(因為當初都是世界工廠作的-對岸)
惠而浦冰箱2.7千欧姆NTC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9 x  美規18度C

參考資料:
雙金屬化霜溫控器如圖311所示,
是利用雙金屬片在不同溫度下的變形而產生動作的雙金屬,其外殼的金屬面作為熱敏部位,
-5以下時,雙金屬片不接觸銷釘,接點接通電熱器的電源,
當蒸發器表面溫度達到13時雙金屬片變形,將壓銷釘向下壓,使接點斷開,切斷加熱器的電源。

惠而浦冰箱2.7千歐姆NTC熱敏電阻溫度感測器9 * 50毫米
規格

項目

類型

NTC熱敏電阻

原產地

中國 山東

用法

溫度感測器

理論

電阻感測器

輸出

電阻值

描述

溫度感測器

產品參數

使用

冰箱除霜控制

復位類型

自動

探針材料

PBT/ABS

最高工作溫度

150 °C (取決於電線額定值)

最小工作溫度

-40 °C

歐姆電阻

2.7K +/-1% 至25 ℃ 的溫度

電強度

1250 VAC/60秒/0.5mA

絕緣電阻

500伏直流電/60秒/100兆瓦

端子之間的電阻

小於100兆瓦

導線和感測器外殼之間的拔出力

5Kgf/60秒

終端/外殼類型

定制

電線

定制

電線

定制

連接器

白色2P-VH

電纜

24  #2線白色扁平護套電纜Φ3.1*4.1

外殼

白色ABSΦ9*50

積體電路

R25℃ :  2.7KΩ ±1% B25/85 ℃ 時:388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