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SUNG UA43NU7100W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24-06-26):
SAMSUNG UA43NU7100W 液晶電視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1.型號~SAMSUNG UA43NU7100W

2.故障情形~開機背光燈不亮,有影像很暗(強光輔助才看得見),聲音正常

3.內部照

4.電源/LED恆流二合一板

5.主機板

6.面板型號

7.後背蓋採無螺絲設計,完全用卡榫固定於機體鐵板,第一次拆根本不知此種設計,邊強拆邊從縫隙觀察才成功分開。
分析設計要點~先從上方左右二角撬開一點,再用鐵鉤勾出固定外殼卡榫的4根鐵線,這樣就很容易可以將外殼分開了。

8.將面板朝下置於桌板上直接分離面板模組

9.面板模組分開後取下壓克力板檢視舊燈條燈珠全部燒毀,架構為全機56顆6V LED,有2支燈條每支燈條有28顆LED。
準備一組新燈條代換點燈測試OK

10.三星新型液晶電視電源/LED恆流二合一板,都有一種特殊設計~只要拔下電源輸出接頭,再插上AC電源線背光就會自動點亮

11.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A:
奇耙設計 鋼線固定 還那麼裡面 要拆難了
不愧是 wet 大 甚麼都難不倒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耙設計 鋼線固定 還那麼裡面 要拆難了
不愧是 wet 大 甚麼都難不倒
恭喜完修

真的~超機車設計擺明不想給人修理,這要是給新手拆百分百拆破面板,或是吐破COF排線。

拆得很火大很怕用力過猛吐破面板,因為外框及內框都是塑膠材質又靠得非常近。

网友:
爲什麽現在的電視機總是坏背光,老電視真的不容易坏,我的一臺老電視十幾年了,背光一直都很好

网友:
這款機型的背蓋也有遇過,真的是很難拆,本想說用暴力拆,但怕背蓋被拆壞,所以我是用一字起子伸進去縫隙裡慢慢撬開卡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