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離式冷氣室內外機改線路問題

楼主(2024-06-27):
各位大大好,有冷氣配線問題,想請問,原本日立的室外機壞了,買了另一部,但那部室外機,是室外機供電,想請問該如何接線,改成室內機供電呢?感謝!
室內機配線圖

室內機配線圖

室內機配線圖

室外機配線圖

室外機配線圖

室外機配線圖

楼主:
巳解決了…感謝!

网友A:
可以分享解決方法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解決方法嗎?

直接拉線到室外供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解決方法嗎?

這改法簡單啦
如我做法都不用改
由室內機接室外機那2條線  一樣接在 L跟N的端子上
A1跟A2   接一條導線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改法簡單啦
如我做法都不用改
由室內機接室外機那2條線  一樣接在 L跟N的端子上

『A1跟A2   接一條導線即可』~A1跟A2短路嗎?為何是A1跟A2短路,而非A1跟A3?那A3不用理會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解決方法嗎?

怕室外機的 Relay 故障~
會把壓縮機跟風扇馬達~
都接到 L跟N的端子上 ~
廢掉 Relay ~
主要還是要看 室外機連到室內機的線~夠不夠粗~
個人做法~參考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1跟A2   接一條導線即可』~A1跟A2短路嗎?為何是A1跟A2短路,而非A1跟A3?那A3不用理會嗎? ...

看它室外機與室內機連接線
1 2 3 對 A1 A2 A3  而室內機的  1 2 腳是接觸腳位  所以是 A1  A2  短路即可
如果接 A1 跟 A3 短路  等於  L N  就短路了
L 有一導線接在 A3    N 有一導線接在 A1   所以接 A1跟A3  等於  L N 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它室外機與室內機連接線
1 2 3 對 A1 A2 A3  而室內機的  1 2 腳是接觸腳位  所以是 A1  A2  短路即可

感謝您的詳細說明

网友:
接法我覺得比較簡單,但一定要做好安全措施,防止進水。

网友:
再請教,這台三洋SAP-C28A,為何是1、4端短路才會動作,而非2、4端短路呢?端點2也有接在繼電器上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它室外機與室內機連接線
1 2 3 對 A1 A2 A3  而室內機的  1 2 腳是接觸腳位  所以是 A1  A2  短路即可

再請教,這台三洋SAP-C28A,為何是1、4端短路才會動作,而非2、4端短路呢?端點2也有接在繼電器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請教,這台三洋SAP-C28A,為何是1、4端短路才會動作,而非2、4端短路呢?端點2也有接在繼電器上啊。

同理 看接線圖
L 跟1 有導線相接
N 跟 2 有導線相接
等於 L N 跟 1 2 就是AC220V
而 2 的端子 有接一條 黃色線到繼電器
所以繼電器要動作 要有AC220C
而 4 腳接繼電器的另一腳
所以繼電器要能動作 就只能接 1 跟 4 腳
那繼電器 才有AC220V的工作電壓

网友:
感謝您的用心,再度修改解說內容,讓人更了解。感謝您的詳細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理 看接線圖
L 跟1 有導線相接
N 跟 2 有導線相接

感謝您的用心,再度修改解說內容,讓人更了解。感謝您的詳細說明

网友(2024-08-02):
這樣那兩條電源線要是3.5mm的才行,現在冷氣都已經改為室外機供電,可以避免漏電或在家中電線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