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背光輸出電路

楼主(2024-06-28):
品牌:大同 UH-50SH10
板號:658-T8F2 (MSD6A658-T8F2)

這是背光輸出的電路,圖片是從相近型號而來,幾乎9成以上差不多

這台換完燈條後可以點亮觀看,並測試幾十分鐘,因想看如何調電流,近看才發現有個元件燒了

且已經 "開路",但是背光並沒有受影響

PR319:正常表面 1002 (10K) ,不正常表面已碳化
手上有塊網上買的同型板,故能做比對

想請教懂電路的大大,這個 10K 電阻的作用?它在 VOCP 相關線路上,過電流保護相關?

個人猜測,它目前是"開路"的狀態下,過電流保護會無法作動

參考電路: MSD6A638-T8F1.pdf (392.79 KB, 下載次數: 11)

网友:
背光燈條比較信號,控制自動亮度......,得看全張線路圖分析、看電視功能或者大同技術服務手冊。

网友A:
VOCP是過流保護,正確,
動作原理: VLED1、2、3電壓,減去PD305~307的二極體跨壓(約0.6V),
再經由PR319和PR352分壓,送入PQ307的b極,

正常情況下,PQ307為off,
U906A的V-端電壓=(5V2)*(2/(4.3+2)),
V+端電壓=(VLED+)*(1/(68+27+1)),

過流發生時,PQ307為on,
U906A的V-端電壓=0V,
U906A的out1就會介入VFB,

PR319(10K)若open,
PQ307恆為off,
過流保護無法作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CP是過流保護,正確,
動作原理: VLED1、2、3電壓,減去PD305~307的二極體跨壓(約0.6V),
再經由PR319和P ...

謝謝~

我有將參考的PDF 傳到 ChatGPT,然後發問,但就免費版有次數限制

目前先將另一塊主板的 PR319 10K 拆過來並裝上外殼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有將參考的PDF 傳到 ChatGPT,然後發問,但就免費版有次數限制

現在AI能夠解的,必須重複性很高,
且有大量實例參考﹐讓AI可以整理出規則,
(基礎電路學應可以,)

本文例子,牽涉到電流、電壓、PWM、比較器,
還要模擬整體電路運作行為(這只有專業模擬電子電路軟體才能辦到),

這例子,目前ChatGPT應只能給出答非所問的籠統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