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HILIPS 55PUH8215/96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楼主(2024-06-28):
PHILIPS 55PUH8215/96 液晶電視背光故障維修實例

1.型號~PHILIPS 55PUH8215/96

2.故障情形~開機後有聲無影背光不亮

3.內部照

4.電源/LED背光驅動二合一板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先從外部測試發現LED串聯迴路開路(測試器顯示最大輸出電壓298V)

9.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0.重點提示~面板與承載框上、左、右三面都用雙面泡棉膠貼合著,一定要用塑膠薄片切開取出,否則硬拉、亂撬面板必破裂。

11.測試儀檢測LED燈珠有1顆開路不亮,架構為全機45顆3V LED,總共5支燈條每支燈條有9顆LED,5燈條串聯為1迴路。

12.準備一套新燈條更換

13.新燈條串聯接頭正負極性與原廠相反且位置在側邊(原廠的靠中間),所以必須延長接線及極性要倒一下,這點很重要購買前要跟老闆確認清楚

14.新燈條更換完成點燈測試OK

15.網路查詢此機型背光壽命普遍不長(3年過後就開始掛了),檢測後發現LED皆以全功率運作,檢測LED的工作電流約為0.382A

16.背光輸出電路焊開一顆LED限流電阻(提升阻抗)

17.調降後LED的工作電流為0.316A可以延長LED使用壽命

18.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分隔線===================================

電視腳架代用分享

回收PHILIPS 55PUH8215/96 液晶電視沒有腳架,翻一下拆機備料(TECO TL50/55U1TRE)蠻吻合的

電視底部腳架鎖孔與代用腳架吻合,定位用的卡榫記得要剪斷

代用腳架螺絲鎖緊

腳架安裝完成照

网友:
SAMPO 聲寶 EM-50ST15D 液晶電視韌體程序

网友:
我覺得無框的液晶電視,最花時間的地方是清面板殘膠

网友A:
這台的背光真的很容易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台的背光真的很容易壞

我的感覺是,近幾年的液晶電視,比以前更容易壞背光

經手一台大同50吋 2020年出廠,拿到的時候就曾經換過背光,我又換一次

有一類使用者,會開著電視聽聲音,幾乎開整天的,差不多二年多就壞,

大部份的人是過三年保固就壞

加上電視越來越便宜,不修的越來越多,直接買新的

网友:
前幾天DIY了一臺電視,就是因爲先電視隔3個月就壞背光,所以把一臺老電視的背光和新電視的驅動板合在一起使用,用了一段時間,幾乎完美

网友:
更換燈條且技改燈條接線,又技改燈條工作電流,真是很用心在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感覺是,近幾年的液晶電視,比以前更容易壞背光

經手一台大同50吋 2020年出廠,拿到的時候就曾經換 ...

原廠設計背光預設亮度高,容易壞。所以樓主還降低電流,物主運氣好遇到佛心的師傅,賺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