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PPLE MAC A2337 能開機 不顯示 無聲音

楼主(2024-06-29):
MAC 能開機 不顯示 無開機聲音  外接有畫面
換過螢幕 狀況依舊
量過 屏接口附近 3V 5V都有滿足
無明顯短路

另接口上DP_INT_HDP_3V3_CONN無電壓

求助維修方向  謝謝各位前輩

補充內容 (2024-7-1 12:51 PM):
型號更正A2337

网友A:
背光有檢查嗎
用手電筒照一下螢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有檢查嗎
用手電筒照一下螢幕

回獅子魚大,確認無畫面及背光

网友:
電路圖67頁
I2C_BKLT_SDA
I2C_BKLT_SCL
有訊號嗎